[電腦週邊] 企業級SSD拆解與自製隨身碟實驗

楼主(2021-06-26):
因為之前在一些大陸論壇跟Youtube看到有人自製/修理隨身碟/SSD的文章或影片
覺得蠻好玩的...

之前在網拍看到一顆故障的SAS 400G 企業級SSD, 就買來玩看看...

如圖, 是Seagate的

插座很像是Sata, 但反面有多一些針腳, 所以SATA插頭插不上
另一頭還有一個不知名插座

開拆~

主控廠牌是AVAGO

正反各2顆美光D9PSH DDR3 Cache,單顆 256mb 8bit的, 共1G Cache

flash是美光的NW752, 單顆64G, eMLC(企業級MLC), 整板共10顆, 合計640G
真不愧是企業級...標示400G, 實際640G, 預留240G的備用空間...
單顆是4CE的, 1CE有16G, 4CE共64G,
4個晶圓封裝在一個晶片的意思, 主控透過CE(Chip Enable)腳位控制要讀寫哪一顆晶圓

拆flash~完美拆下, 熱風槍溫度設定420度拆, PCB焊盤沒掉點, 雖然這PCB已經沒用了...

flash焊點整平

準備植錫工具, 鋼網; 錫膏; BGA助焊劑是淘寶買的
還有準備一支痞酷鏟刮錫~

成功植錫, 第一次玩BGA, 還好一次成功...

隨機拿一片flash測試, 一個隨身碟主控板, 這也是淘寶買的, 合台幣大約30元, SM3281的主控晶片

成功焊上~正反面

開啟MP Tool開卡工具, 這個是主控板賣家提供, 可以認到flash的4個ID(4CE)

開卡成功, 有15個壞塊, 好像是算少的

測速並使用urwtest測試讀寫狀況, 這個軟體原理是把隨身碟內容寫滿, 再讀取比對寫入的資料對不對

讀取速度測試

剩下的flash如果都是好的, 應該還可以組2片256G的SSD~

以上謝謝觀看~

网友:
太高深了~只能給贊

网友A:
太讚了,想跟風,但技術深,只能按個讚

网友B:
很強大,

另外, 熱風槍溫度設定420度拆,
這不知是運氣好or技術好,

我之前360度拆換顯卡的顯存,
換完後顯卡變成完全無畫面, 還在等有時間再試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讚了,想跟風,但技術深,只能按個讚

其實有風槍+買好工具就可以玩了!!
買那些工具(鋼網, 錫膏, 焊油助焊膏)含運費大概4~500吧, 但應該可用很久

我一開始也覺得很難...但實際操作過覺得還蠻順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強大,

另外, 熱風槍溫度設定420度拆,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設定的420度是不是真的420度,
我的焊台是安泰信的AT8586, 一開始是350, 發現吹不動...就慢慢加, 直到設定420就可以拆下來了

焊接的話是設定300度焊接, 我買的錫膏他是寫190度中溫錫膏

另外是焊接時焊盤一定要抹焊油, 我是用手指抹薄薄一層

网友:
楼大好手艺!之前也想着没事搞几个高速U盘套件,一则练习自己的焊功,二来的确需要一个大容量快速度的U盘。但网上兜来兜去,也没价格便宜的货可以捡。而且市面上的这类eMMC都是二手的,寿命所剩几何都不清楚,怕掉坑,所以到现在还在观望中。(╯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強大,

另外, 熱風槍溫度設定420度拆,

同感~似乎有點高?!

若有預熱台應該不至於需要這個溫度,即使拆下了晶片掛掉的機率也很高。

更新: 按照實際狀況去調整加熱溫度或許也是個solu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感~似乎有點高?!

若有預熱台應該不至於需要這個溫度,即使拆下了晶片掛掉的機率也很高。

對, 還是應該在板子上貼個測溫線,
校正一下溫度, 不然會變成在碰運氣,
等測過幾次後, 記下風速、風槍溫度、風口距離,
就可以變成這組器材專用的數值,

底下如果有加熱台的話, 溫度就可以不用冒險調那麼高,
(之前查閱BGA焊接規範, 最高溫度不可超過245度,)

楼主:
哈...自己業餘玩玩的,
當然沒有加熱台跟測溫工具~~

我覺得有幾個可能,
板子原廠是無鉛錫, 需要的溫度本來就相對高,
然後猜測是熱風在風槍出來到板子的過程也會有散熱掉,
實際板子接收到的真實溫度應該是比較低的

再來是我焊台顯示的溫度到底對不對,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種入門等級的焊台顯示的就當參考用了...操作全憑感覺...哈..

像我買的錫膏標示190度, 但是我剛測試最低需開到280度左右才會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還是應該在板子上貼個測溫線,
校正一下溫度, 不然會變成在碰運氣,
等測過幾次後, 記下風速、風槍溫度 ...

曾拜讀kaiser10138大大的BGA維修文,雖說是土炮實作,

幾乎每個加熱裝置都有外置測溫線去監控,藉此校正成為該裝置的profile。

積累起來的經驗、撞牆的次數少了、成功機率就會大很多。

HD7950 HD7970 R9-280 R9280X BGA換版搬版實驗by kaiser10138

k大的經驗也是【預熱台最好不要超過240度】與BGA規範相差不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自己業餘玩玩的,
當然沒有加熱台跟測溫工具~~

c大客氣了。
操作手法、經驗相互切磋,才會更精進。
有可能如您所說的相關各種因素才需要這個溫度去拆焊。
自己的設備用久了才知道它的特性。

网友D:
看完大大的DIY,就在YouTube看到一個專修SSD,聽他邊修邊聊,感覺很簡單很療癒(當然沒那麼簡單),忍不住一直看了10幾部。

請問一下,開卡程式公版的賣家會提供嗎?

隨便貼個他幫人家修復SSD回復資料的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大大的DIY,就在YouTube看到一個專修SSD,聽他邊修邊聊,感覺很簡單很療癒(當然沒那麼簡單),忍不住一 ...

哈哈, 我也是看了他的影片, 才開始找東西玩的
他好像是專門資料恢復跟修理的,
看他拆焊BGA 超強 一氣呵成 有時都還都不用植球

网友E:
他的軟體工具, 錢是一個人賺不完的

https://xfjportal.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我也是看了他的影片, 才開始找東西玩的
他好像是專門資料恢復跟修理的,
看他拆焊BGA 超強 一氣呵 ...

他的助焊膏也太神奇了吧,有特別要求嗎?

他提到超過300度Flash ROM資料會不見,問題是要怎樣不超過300度又可以讓錫熔化,實在太厲害了。

大大你的助焊劑有挑過嗎? 我實際操作熱風槍(無控溫)錫還沒熔,助焊劑早就揮發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他的軟體工具, 錢是一個人賺不完的

https://xfjportal.com/

感謝連結,這樣會讓我有想要DIY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