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主板 b85m-ds3h 4pin sys_fan問題

楼主(2021-06-27):
大家好,問個也許是基本問題的問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所以來這邊問看看大家
我盡可能說明清楚我的問題

狀況敘述

<主板的sys_fan針腳自購買到今日約六年第一次使用>

將全新的Pwm風扇插在主板4pin的sys_fan上沒有反應
已確認有插好且沒插反

交叉測試
將一3pin風扇插在sys_fan上也沒有反應
也確認沒插偏,有對應腳位插好
但將3pin風扇使用大4pin轉小3pin轉接線與power電源線連接,風扇就正常運轉

問題敘述
有可能是主板sys_fan本身的針腳就未使用損壞嗎?
還是需要在bios之類的設定才能使用?
有什麼檢查Pin腳好壞的方法?

補充內容 (2021-6-27 05:20 AM):
版本是1.1版,所以要先量測sys_fan有無12v輸出嗎?這我倒沒想到,但是pin腳那麼細,怕說碰到旁邊就完了

网友:
好像發錯版了

基本上要先量電壓吧

楼主:
是喔,想說這說不定是設定的問題,才會選這個版

楼主:
雖然我有電表,但是我手很殘,很怕在量測時不小心碰到其他東西造成短路

簡單將風扇小4pin端除正負極外其餘兩條退pin插上送電,一樣沒反應
所以應該是12V供電有問題,看圖推測U14這顆IC可能壞了

有想過要自己換,但是看那麼小一顆,還是算了,買轉接線跟POWER大4PIN轉接供電就好,楊大俠  謝謝

网友:
使用手冊第13頁這邊有針腳腳位說明.

我覺得,會不會是,SYS_FAN插座的風扇供電VCC第二腳變成+12v速度控制腳的關係?
跟CPU_FAN的腳位不相同

楼主:
請問是甚麼意思,我看 電路圖是這樣畫的  ,才判斷說應該是12V供電有問題,你的意思是他腳位不同所以沒辦法用是正常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