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Predator helios 300筆電求救/還有救嗎? (附點位圖)

楼主(2021-06-28):
各位前輩好, 小弟的筆電是ACER, 主板ACER C5PRH LA-E921P REV:1B.

註1 : 點位圖已上傳, 可是PDF線路圖超過2MB上傳不了, 請到 uchan1221前輩的帖子下載, 麻煩了
註2 : 我是一個新小白, 萬用錶量量電壓, 量量對地阻值(二極體值)簡單的東西都可以, 但對認知不深, 還望見諒.

故事是這樣的..
某天玩著遊戲, 陪了我三年的筆電一如既往的發光發熱, 風扇不停的轉轉轉, 顯卡也努力的工作著...
不知道它是想退役了, 還是累了, 突然!! 自己關機了, 同時還伴隨著一陣燒烤的味道, 我馬上斷電, 希望著它冷卻後可以重新工作, 可惜返魂乏術.
它已經不再有反應, 沒燈亮, 插電源沒反應, 按開機鍵沒反應!

維修:
拆開後, 如圖一黃圈所見, PL1701這顆電感燒到顏色都變了.
於是我 換了電感, 可是沒用
由於看到PL1701跟PL1702是一模一樣的一組電路. 所以拿旁邊的當參考
查線路, 出問題的電感是連接到PQ1701. 這個是AON6962
量了PQ1701所有腳位對地阻值(同時對比PQ1702), 發現PQ1701的1號引腳的對地值很低
所以我 拆了PQ1701下來, 重新量了一下點位, 對地正常了
然後拿手上幾顆正常的AON6962, 左量右量, 有了對比,也就確定原本的壞了
所以我 重新焊上新的AON6962, 也就是圖一紅圈, 然後組裝起來...

插上電源終於有燈亮, 滿滿的希望, 按下開機按鍵的那一刻, 大聲的叫了出來
可是不到3秒, 我又沈默了, 因為屏幕還沒來的及有畫面, 就自己關掉, 重新點亮, 3秒又關掉, 如此不斷重複
最後,, 我以為我修好了, 但是我沒有

現在插電源不按開機鍵情況下, 我量了PQ201有3V電壓, PL402無電壓, 其他電感都量不出電壓
不知道要如何入手進入下一步?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提供方向.

另外我想知道PQ1701這傢伙壞了, 為什麼這傢伙看起來沒有損傷, 而電感卻燒到有味道?
還有我看到PQ1701的2號引腳接19V進來的, 那麼可能過大的電壓已經進到GPU和VRAM?
這樣的話我應該不用浪費時間去修了嗎?

字有點多, 廢話很多, 很長, 謝謝你耐心看到這裡, 謝謝!!

圖1

圖1

网友:
字是很多,貼圖出現檔名

网友A:
第一次發文 錯誤我幫你改 下次就封鎖回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發文 錯誤我幫你改 下次就封鎖

不好意思, 請問可以指出是哪裡錯誤了嗎?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請問可以指出是哪裡錯誤了嗎?感謝

錯誤就如同六樓 圖片出現數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錯誤就如同六樓 圖片出現數字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1.html

了解, 謝謝

网友A:
PQ1701換完有打對地組值嗎

無3V
PU401各腳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Q1701換完有打對地組值嗎

無3V

謝謝版主回覆, 今天終於有時間搞
上次講到換完PQ1701, 筆電就掉電不斷重啟(沒畫面)
PQ1701我換完都有去打對地阻值, 都正常
結果量著PU401...
Pin1 = 2.91V
Pin2,3,4,5 = 19.23V
PIN6 = 5.12V
PIN7,8 = 0V (GND)
但我還沒量完, 筆電又長眠了
經過了長時間的排查, 發現+3VALW有短路.
(至於怎麼找出來. 在PDF第49頁右下角, 斷開Jumper@PJ401後, 測+3VALWP端阻值正常, +19V也回愎正常)
然後幾乎把所有關於+3VALW有關的都測了一遍, 但找不出哪裡出問題?
不知道可否指點一二? 謝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回覆, 今天終於有時間搞
上次講到換完PQ1701, 筆電就掉電不斷重啟(沒畫面)
PQ1701我換完都有去打 ...

+3VALW 用點位圖有34各相關零件 可以先目視看有沒有零件怪怪的 或用手去摸看看有沒有零件發燙 或者一個一個去測量
也可以用燒機法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ALW 用點位圖有34各相關零件 可以先目視看有沒有零件怪怪的 或用手去摸看看有沒有零件發燙 或者一個一 ...

謝謝你的建議, 我也有想用燒機, 但手上的設備有限, 沒有那種可調式維修電源
想問找這種3V待機短路的話, 我用3.3V去燒可以嗎? 想說台式PC電源裡有3.3V, 把它引線出來燒, 不知道這樣做如何? 謝謝

网友:
18650 燒~~~~

不過要控制秒數

网友B:
+3VALW還有一處進南橋.此處如果沒有焊點(直通狀態).試著小心割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VALW還有一處進南橋.此處如果沒有焊點(直通狀態).試著小心割開

JPC5 這有焊點, 隔離開後, 發現+3VALW_PCH_PRM是對地短路的
然後+3AVLW的對地值也依然沒有拉上來.... 覺得很很迷惘

楼主:
更新: 檢測+1VALW對地二極體
1. 從PJ601開始隔離, +1.0VALWP不短路, 但+1.0VALW短路
2. 繼續從JPC4也進行隔離, 兩端都是短路(+1.0VALW 和+1.0VALW_PRIM)

由於樓上提出的JPC5跟這裡JPC4都是連南橋的
綜合以上, 可以判斷南橋掛掉了嗎?
但令我最不懂的是, 如果南橋有問題, 既然都已經把+3VALW和1.0VALW從南橋隔離出來了,
那為什麼+3VALW和1.0VALW的對地阻值還是沒上來?
有懂的人可以講一下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