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Dell LATITUDE E5550電路圖

楼主(2021-06-28):
Dell LATITUDE E5550無法開機,發現2顆電容燒毀,拆除後可過電,但還是無法開機,請問版上大神是否有電路圖,或可以指導一二。

网友:
圖片左上方出現數字檔名
要記著去重新編輯圖片或檔案做插入動作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网友A:
第一次發文 錯誤我幫你改 下次就封鎖回文
不過請補上板號 才能幫你找電路圖

网友B:
jawlin 大,小弟手上的資料,如下檔案

Dell Latitude 15 E5550 ZAM80 ZAM81 Compal LA-A913P Rev 0.1.pdf (1.01 MB, 下載次數: 16)

提供給您參考,祝早日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發文 錯誤我幫你改 下次就封鎖回文
不過請補上板號 才能幫你找電路圖 ...

謝謝您,不好意思第一次發文,沒有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wlin 大,小弟手上的資料,如下檔案

謝謝您,還在努力中,尚未找到問題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wlin 大,小弟手上的資料,如下檔案

有神快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不好意思第一次發文,沒有注意到。

電路圖
Dell latitude E5550 Compal LA-A914P ZAM81 ZAM80 REV 0.1.pdf (1.56 MB, 下載次數: 7)

Dell Latitude E5550_5550l ZAM80 LA-A911P r1.0.pdf (1.54 MB, 下載次數: 7)
點位圖
Dell Latitude E5550_5550l ZAM80 LA-A911P R10-0716 .cad.rar (210.93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
有獅子、有魚快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