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洋立地風扇-型號:EF-1488SR

楼主(2021-06-29):
六月份放榜,考試過了,但接著分流上班
因設備都在公司,不去公司就無法做事
只能修修無關工作的電器用品

0622維修記錄
分流上班,為了不影響居家休息心情,將公司工作搬到一樓,成立一個臨時文書工作環境
不過這種天氣在一樓做事可能會熱死(一樓並無冷氣)
如果打開大門蚊蟲會進來
只能上網買電風扇來用

剛好看到ptt有人要丟故障電風扇,聽他的意思是一動也不動(嗯)
跟他說有意願認領這台回去,他同意了(後記:它只是壞了1.5A保險絲和221突吸收器)

外型
型號:三洋立地風扇-型號:EF-1488SR
附紅外線遙控制器
用手機先看遙控器有無異常,確認紅外線有發射
那就拆開看是什麼原因吧
底盤是用鎖和卡住
接著是六個螺絲鎖住電路板
拆開就可以看到4顆螺絲鎖住電路板,
電路板很精簡
拿到電路板送電發覺連110都沒進來
檢查是保險絲斷了突波(火花)吸收器也破了
上網查一下,剛好熱心的fb網友有一張圖顯示它是221型號
於是換了保險絲1.5A和221突波吸收器就好了,
三倍速組裝回去後OK可用了,撿到軟的

网友A:
還好這台風扇突波器還在 不然會災情慘重
那突波器受到高電壓衝擊 導通使保險絲斷了 導致斷點
一般家用有110V跟220V
所以110V的家電那突波器一定不可省列 不然插錯電壓 災情慘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這台風扇突波器還在 不然會災情慘重
那突波器受到高電壓衝擊 導通使保險絲斷了 導致斷點
一般家用有110 ...

我查了一下這個耐壓是157ac 有效值.....不過我有問過主人....它故障是在停電後,就開不起來了..
所以大膽假設是台電在復電時電壓一瞬間超過160ac導致的..........
如果我假設無誤,在停電前要先拔插頭..........因為送電突波太強大了 它沒有設計在200ac保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還好這台風扇突波器還在 不然會災情慘重
那突波器受到高電壓衝擊 導通使保險絲斷了 導致斷點
一般家用有110 ...

一般家用只有110的電壓,冷氣才有220V且高高的在牆上,會插錯實在是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家用只有110的電壓,冷氣才有220V且高高的在牆上,會插錯實在是無言。 ...

目前有些電器是110-220相容,如筆電的變壓器即是如此哦...所以應要朝向這方式做,就不怕插錯了
使用220會省電流.........線可以用細一點...........

网友C:
查了一下全新的價錢還真混亂,價差竟然有到600多元的空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全新的價錢還真混亂,價差竟然有到600多元的空間!?

價差到600多元  還好吧?
如果知道因果那就不奇怪了
正常跟公司出貨的價格 跟 冷氣贈品那來賣的
你說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價差到600多元  還好吧?
如果知道因果那就不奇怪了
正常跟公司出貨的價格 跟 冷氣贈品那來賣的

原來是這樣子,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全新的價錢還真混亂,價差竟然有到600多元的空間!?

哈哈哈...我只負責修和告之報廢..不知道它實際的價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價差到600多元  還好吧?
如果知道因果那就不奇怪了
正常跟公司出貨的價格 跟 冷氣贈品那來賣的

原來如此~~~~~~~~

网友:
妙手回春,恭喜完修
好多實例可以看,身歷其境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