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沒有汽車大神指導一下汽車用的壓縮機?

楼主(2021-06-29):
話說在下的汽車冷氣突然不冷, 後來找到問題是壓縮機的離合器線圈內部短路, 之後有買到可以用的線圈所以很實惠的修好了.
但是, 看到買來的離合器線圈的外盒上面寫著"508", 就好奇的比對了自己壓縮機的型號等等..., 完全看不到對得起來的地方, 於是就去問股歌大神, 關鍵字用了 汽車 壓縮機 508, 就發現一堆東西, 而且還有505, 507, 510...等等, 看了好久還是找不到關聯性, 感覺這是不是汽車壓縮機的通用型號?
有沒有業內的大神可以開剖一下?

网友:
看來IKURA 連修車的工具也買了

网友:
什麼車種/年份應該說一下比較好找

网友:
只是 sanden 的系列型號 SD-505 ... SD-508

Sanden 是TOYOTA 投資的  車用電機系統

其他 如 mitsubishi  沒有沿用

想要便宜的 除殺肉整新  就只能看看有無 陸廠製品

楼主:
感謝各位關心,在下的冷氣已經正常了,不是要找壓縮機.只是對壓縮機的型號感到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關心,在下的冷氣已經正常了,不是要找壓縮機.只是對壓縮機的型號感到好奇. ...

IKURA 大
斜板式大致上是說活塞數(汽缸),與容量大小。
種類
牽涉各家設計與規格大致上如上

网友:
508算是一種通用的壓縮機,腳座能對應很多種車型,有些冷門的車種,在拿不到壓縮機之後,
一般的電機都會改成508來用,像之前見過玩303的,車上也是用508的壓縮機,能見度比較高的
車通常都有對應的腳座,前後蓋換一下就能直上,而重機械如挖土機或吊車很多也都是直接改成
四孔貫穿的508在用,有些大貨車甚至有出專用的腳座,讓你壓縮機帶腳座拿回去就可以直上,
但508有個缺點,就是怕熱,只要散熱風扇一掛,壓縮機的腹內就跟著買單,不過因為便宜,方便,
冷房效率高,所以還是受到電機師傅的喜愛,通常敏感一點的人只要稍微感到冷氣不冷,馬上關壓
縮機查修的話,可能只是輕微損傷還堪用,如果是遲頓一點的人,發現不冷,就算馬上關壓縮機
通常也是沒救,至於是不是真的好用,見仁見智,畢竟以做生意的角度來說,這算是好壓縮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