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美寧除濕機-型號:JR-S55B

楼主(2021-06-29):
0626維修記錄
這台的主人是上次維修勳風烘被機所提供的,因為她拿到烘被機是我修好的
順道問除濕機會不會修??她說:故障原因是不會凝水!!!!!
我沒修過,但原理應差不多吧!!!!
看了網路的介紹有分為二種:一種是壓縮機型(冷氣機原理),一種是除濕輪
這是前者的設計,所以就是利用壓縮機將空氣吸附後經散熱片凝水下來

結果是繼電器故障,很不幸的是這種要網拍買還要等,我直接在電料行買跟它一樣但是比它大6安倍的取代之
另外電容都明顯變到50~70nf(100nf),所以一起換掉正常運轉

外觀 美寧除濕機:型號:JR-S55B

還有附電路圖

先拆後水箱蓋

看到裏面有許多螺絲,不太確定它的結構怎麼鎖,全拆了

因為用卡住的,所以翻到後面來也要拆

所有拆光了就後就可以取下後蓋了

再來拆前面和上面(這在二個手把之間有螺絲)
前面部份
裏面有二個很奇特的螺絲
所以我拿了萬向接頭的裝上去可以在某角度進去拆螺絲

萬向螺桿(剩空殼子)
圖十

再看一下它的威能,不過只能在0至90度間弄.......

拆上面(這在二個手把之間有螺絲),要左右轉到45度後可以取出這個把手

把手拿到下後裏面有螺絲2顆

接下來就可以從上面將外衣脫去了,

面版的控制線要先拔開

再來就看到上面的電源驅動電路(蓋鐵殼)

這個只鎖了2個螺絲很容易理解

接著要測試機組先用膠帶將控制板固定在某一邊,再與電源板連在一起

送電看看情況,裏面風扇會轉,但壓縮機動不了

控制壓縮機就溫度感測器x2及一個濕度計
溫度感測器是一個像ziner的NTC非線性負溫度電阻,另一個是管路的NTC(非線性負溫度電阻)
只要拿出來加熱看阻值會不會變化就知道正不正常

另一個是管路的NTC

測試方式都是一樣,先引出線看阻值,用加熱槍加熱後阻值會掉下來是對的

確認正常
再來就測試本體壓縮機
直接將線插入並送110,會啟動壓縮機

壓縮機是用國際牌

那麼問題就很簡單了,在電路模板上
檢查一下輸出的110,沒有輸出,拆掉壓縮機,也無效....

可是繼電器會動作??

繼電器SMI-112LM, 這用的腳位只用NO,沒NC

拆下來用電源供應器,結果輸出斷了

再來檢查輸出的電容值,全都50~70nF之間

去新竹百年找找看吧!!!!!!!因為網拍又要等很久,找到可替代的繼電器,點的電流還達到16A(不錯,直接替換它)

放入開機等三分鐘後,壓縮機啟動,將外殼組合測試十分鐘可凝水了,收工(運轉的聲音會讓人做惡夢,超級吵的)

网友:
這台真的很吵

网友A:
那個倒數第二張照片
RIFA PME 271 M  請關鍵字加圖片搜尋

不多說了 , 也許[新]的有改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倒數第二張照片
RIFA PME 271 M  請關鍵字加圖片搜尋

這二樣都是在電料行找的......我不知道濾波電容的差異在哪??但是一量每個都在120nf....應可用...至於耐不耐用,應是您的重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二樣都是在電料行找的......我不知道濾波電容的差異在哪??但是一量每個都在120nf....應可用...至於耐不 ...

因為不想被廠商提告  所以我沒說清楚
--------------
RIFA PME 271 M  關鍵字加圖片搜尋
就是這樣

第一階段: 塑料殼  經久日衰  先裂開    (有的照片 市面未使用的庫存品  仍見裂開裂痕  )
第二階段: 塑料殼裂開  無法阻絕濕氣入侵電容介質層(紙類介質)
第三階段: 累積夠了  漏電燒毀

照片能照到 是因為 仍見大體
我親遇的是只剩兩隻引腳  其餘讓我知道何為灰飛湮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不想被廠商提告  所以我沒說清楚
--------------
RIFA PME 271 M  關鍵字加圖片搜尋

哇原來如此,我應要選更好的才對
不過只能等它故障再送修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二樣都是在電料行找的......我不知道濾波電容的差異在哪??但是一量每個都在120nf....應可用...至於耐不 ...

換掉的那顆電容, 不是普通濾波電容,
是安規X 電容, 不可以用普通電容代換,
https://kknews.cc/zh-tw/other/ynvxa6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掉的那顆電容, 不是普通濾波電容,
是安規X 電容, 不可以用普通電容代換,
https://kknews.cc/zh-tw/othe ...

原來如此......我沒留意到會有殘電的部份,不過應是對維修較危險......我想使用者應不會自己去拆它
還是會送給我修吧........希望她找到的我........我只在網路跟她要故障的電器回來練習用而己..僅收材料費

网友:
萬向螺桿看起來很方便耶!

网友C:
有巧思的輔助工具
有機會的話,能分享一下思路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原來如此,我應要選更好的才對
不過只能等它故障再送修囉~~~~~

小弟覺得,如SIMON1016大大建議還是更換比較好,畢竟除濕機發生災情不少,不可不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巧思的輔助工具
有機會的話,能分享一下思路嗎 ?

您好..這是我在沒屋頂看到的 它是鐵板上面有防熱的貼膜
在修小電路板可以用到
有夾子就可以當補助手使用....在測試或是拍照時,我需要好幾隻手..所以會用它
另外這因為通電,也可要當補助用具夾線或是夾碳棒用..
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27306771239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052550330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覺得,如SIMON1016大大建議還是更換比較好,畢竟除濕機發生災情不少,不可不慎 ...

只能等候使用者告訴我囉~~~~~~殘念~~~~修好就刪了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