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原廠TOYOTA車用音響改AUX輸入

楼主(2021-06-29):
原廠TOYOTA車用音響改AUX輸入
一開始查了很久,想要用卡帶那裡改欺騙式脈衝電路,查到的資料很少
後來自己想到用廣播插入音源的方式
只要AUX輸入的話,用1條音源線就可以改好

Panasonic CQ-JS7180AAT(6片CD)

先找廣播模組,再找成對的電路,會有2條成對的電路,那就是廣播音源輸入
因為是小訊號,可用耳機測試,-極接地,+極接線路,接對就會有聲音

改好用約2年正常使用

PIONEER DEH-M9657ZT (單片CD MP3)

這台簡單多了,背後的電路板就有文字標明,直接接上就可以用了

改好用約8年正常使用

改好後測試,音源線插上手機(音源)未播放,廣播自動變靜音,無聲音輸出
手機(音源)播放後,輸出聲音會自動選擇手機(音源),而不是本來的廣播訊號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理,請各位老師可以說明一下

理論上這種方式應該可以套用到其他的音響上,現在應該也能用這方法改成SD卡、藍芽等其他音源輸入
當時改AUX後,用沒超過5次,因為太麻煩
(上車,插音源,....到播放,程序很多很麻煩)當時沒智慧型手機
但有改OP和電容,跟本來沒改前比,音質大提升

网友:
想請問前輩,改好後如果音源線未接任何裝置(空接)是否還是會有原來收音機廣播電台的聲音。謝謝!

楼主:
音源線未接任何裝置(空接),是正常原來收音機廣播電台的聲音
就會是本來音響正常的使用狀況。

网友A:
改好後測試,音源線插上手機(音源)未播放,廣播自動變靜音,無聲音輸出
手機(音源)播放後,輸出聲音會自動選擇手機(音源),而不是本來的廣播訊號

手機耳機輸出為低阻抗,
車機廣播輸出為高阻抗,
兩者並聯後車機廣播輸出被手機耳機輸出吃掉所以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機耳機輸出為低阻抗,
車機廣播輸出為高阻抗,
兩者並聯後車機廣播輸出被手機耳機輸出吃掉所以沒聲音 ...

謝謝,這就是我不了解的,感謝告知。

网友:
樓主大大好!
小弟有些想提問的
R121與R131是R與L的關係嗎?
中性線是鎖鐵殼就好?
還請大大小力鞭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機耳機輸出為低阻抗,
車機廣播輸出為高阻抗,
兩者並聯後車機廣播輸出被手機耳機輸出吃掉所以沒聲音 ...

請教大大, 那這樣需要再加裝二極體幫手機方做保護

网友:
雖然是土炮,但是很厲害也很超值的改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大, 那這樣需要再加裝二極體幫手機方做保護

想要保護的話串連電阻約 33 ~ 100 ohm 皆可

网友B:
R131是+
D121是-
不過小弟我改出來發現我的AM/FM/AUX全部共存
有雜音,請問是我哪裡沒處理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1是+
D121是-
不過小弟我改出來發現我的AM/FM/AUX全部共存

我測是,R131是L,D121是R,機殼就接地,是負極
要測R、L端,因為是小訊號,可以用耳機試接可測出
我的沒雜音也,2台都沒有,音源線還接到中船,滿長的,為了日後方便維修其他的地方,中間還有接頭
可能要並個陶瓷電容、電感試試看,數值我也不清楚,因為我的沒雜音,沒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測是,R131是L,D121是R,機殼就接地,是負極
要測R、L端,因為是小訊號,可以用耳機試接可測出
我的沒 ...

哈哈 ! 上機試機不久,喇叭連續3秒啵啵聲
就只剩後面喇叭點點的聲音
這樣是不是主機的功率放大器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 上機試機不久,喇叭連續3秒啵啵聲
就只剩後面喇叭點點的聲音
這樣是不是主機的功率放大器燒了{n ...

測試要先拆下車測試,音源線的RL都不可接地,先回復看正不正常
音源不接,音源線3條皆不可導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要先拆下車測試,音源線的RL都不可接地,先回復看正不正常
音源不接,音源線3條皆不可導通 ...

全拆一樣...看來結局已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拆一樣...看來結局已定

我接2台也都用這種方式,10年了還可使用,表示這方法是可行的
使著回想一下接線過程、銲接方式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接2台也都用這種方式,10年了還可使用,表示這方法是可行的
使著回想一下接線過程、銲接方式看看 ...

剛才把它再拆出來看
怎麼找都看不到哪裡明顯燒掉,或電容爆炸..
後來!!!電表量起來有發現有地方短路,最發現原來是焊接時掉錫渣在IC腳位上
已經清掉 ! 等外頭雨小歇來上車試機

剛上機確定GG了,剩換片機進退片正常一點聲音畫面都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才把它再拆出來看
怎麼找都看不到哪裡明顯燒掉,或電容爆炸..
後來!!!電表量起來有發現有地方短路,最 ...

我銲接這種smd的板子,銲接完一定都會檢查一遍,常發現會有小錫球在在接腳才上,一定要清完再上電
我習慣另接電源測試,沒問題才會裝回車上,比較保險。

楼主(2021-08-11):
引用 网友C: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805667344590
有現成的

十幾年前沒有這麼便宜的接頭,以前改AUX,最少要600~1500
在當時要花這個錢,我都想直接再買一台比較快
現在好很多了,直接用SD卡隨身碟方便多了,現在AUX應該只有老音響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