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維修實例] SONY手機 型號:XA2 液晶面版更換

楼主(2021-06-30):
0627維修記錄
這台是學弟二年前辦續約的手機,因為面版有問題就擺著
有天到我家來泡茶,看到我桌面上三四個液晶面版手機換下來(自己的紅米,別人送的小米等手機)
他說可以幫忙修手機嗎?修壞了就算了
於是就收件(呃~~~~~~他問我,要多少錢?我說修好再給我吧,修不好免費~~~修好付材料費,而且我只有假日才開工哦)

上網找遇到同一賣家在賣,他說700含運還送一組工具,哦,很可以哦~~~~
第二天就寄出來,呃,我還沒有下訂耶,這麼猴急

而且我還沒看它要如何拆機
反正都到了就動手吧
分為上下部
因為拆時是晚上,燈光打的特別亮
安裝在早上,就一般光,二者照片顯色好像不太一樣
後記測試後付完錢還送我二個芒果,結果我做完芒果青不會酸!!!!!!大失敗

SONY手機 型號:XA2 液晶面版損壞,先關機,取走sim卡和記憶卡

接著用熱風槍設定100度 30sec 來回吹同一邊

拿刷油漆塑膠鏟子卡入再慢慢拉開

打開後要小心指紋辦識的卡線,用塑膠卡棒解開

再來要先拆的電池連接線,以免在弄時短路到了
(1).解開上塑膠蓋和下塑膠蓋

(2).上蓋有4個固定螺,下蓋有3個固定螺絲

(3).拆開後,才會露出電池排線,先拆開

(4).連接尾插也拔除

確認電池排線拔開後,就可以先拆上部份的零件,取出後相機

再拔除前相機,有銅膠帶貼著裏面有排線

排線處

取下前鏡頭

取下led補助燈,有1個螺絲鎖住,和排線

取下led

再來往下拆開天線白黑二條,連接在上部的連線

順勢將尾插也取下

拔除電池,這部份要小心,因為裏面有排線不能弄斷
一般電池都有一種3M膠貼住,外面會有一小截,不過這台沒有,顯然被修過
應是直接貼上去的
所以只能從側邊往上頂一下,一小塊一小塊的拉開

後來只能從液晶排線那邊用力拉開看看
結果液晶排線斷了(反正就是換它嘛)

再來是要拆二邊側邊是用星型起子按鍵有4個 SIM卡有3個

二邊都拔殘膠

再來就拔液晶面版,液晶面版一般只會貼在上下二個地方

塑膠鏟子真省力

先試液晶是否好與壞
將液晶放入,上層電路板放好,電池裝上即可以送電測試

再來就組裝
組裝一般都會用E8000去黏,不過這種需要2小時才能再施做,而且要等24小時
因此我找了一下跟它相關的賿布
3M9448AB就是同樣成份,百年也有在賣

開始進入貼的動作
這黑色又薄又黏的
做的起來很費工
邊框貼

液晶面版貼

接著開始鎖邊框

放入記憶卡的紙

補上主電路板

補上尾插電路

將天線放回原位,電池用雙面膠黏好,排線先不用上去

尾插背蓋復原

主電路板要補LED

主電路板要加後鏡頭

主電路板要加前鏡頭

裝塑膠蓋

最後再將指紋背蓋裝上雙面膠,撕開即可以黏合

測試

後記測試後付了錢還送我二個芒果,結果做完芒果青不會酸!!!!!!大失敗

网友A:
上傳完圖片,要點圖片才會插入,快點修正喔,不然又要被關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傳完圖片,要點圖片才會插入,快點修正喔,不然又要被關切了。

大大你讀太快了..我都是先貼文才將圖片一張一張上傳點過去......因為這圖片很多快到40張.....點完都快10分鐘..有的還不能直接用 格式太大張又轉了一下.....

网友:
芒果青要用土芒果,
這看起來是像是新品種青皮芒果.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螢幕總成跟哪家買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讀太快了..我都是先貼文才將圖片一張一張上傳點過去......因為這圖片很多快到40張.....點完都快10 ...

人人獵巫,
手速要快,
在老大出面關心前要。修正完,
不然他又要說:看你的帳號,你也是老會員了云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請問一下螢幕總成跟哪家買的嗎?

您好
如果您有免運卷就可能750元
因為我的蝦級很低,每月只有二張免費卷
他有時會給優惠價格,我沒免運卷跟他說一下,他就折價給我,含運700元

當然也有許多家有賣
從500~630不等...您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不趕就選這家,較便宜一些些
在蝦皮都可以找到

如果您有實名制可以購買大陸的,就更便宜......
以上供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如果您有免運卷就可能750元
因為我的蝦級很低,每月只有二張免費卷

感謝,
我有一支Z3+的觸控壞一半,也想考慮來換換看

网友C:
居然有這種雙面膠, 長知識了,
螺絲起子也很特別, 第一次看到這麼一大把的,

but好奇問一下,
用雙面膠貼合,和原廠機應該是不同,
原廠機邊緣如果有水滴滑過, 是不會進水(除非開孔處),
但用雙面膠貼, 邊緣沒貼到的地方, 水滴應該會滲進去吧?

之前幫同學修一隻ASUS Zenfone6,
用E8000去貼, 邊緣會漏光,
另外, 就是膠水上太多太厚, 面板稍微貼歪,
遮蔽到正面的距離感應器,
造成Zenfone6的翻轉鏡頭無法翻到正面, 大失敗,
還在等哪天同學再寄來重新貼合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有這種雙面膠, 長知識了,
螺絲起子也很特別, 第一次看到這麼一大把的,

螺絲起子是NANCH 烏骨雞也有在賣......可伸縮全金屬

我以為它是用膠水黏的 但是拆開後發覺它也是用雙面膠黏的(我懷欵被修理過了)
所以不太確定原廠用什麼方式組合起來

找的這個雙面膠成份也是AB膠型的,跟E8000一樣
要防水就要再選另一種型

E8000剛黏2小時不能亂動,要乾是要等候24小時,我之前有發覺沒乾等於沒有用,它會彈起來不密合....所以才改雙面膠帶....只是雙面膠要黏密就要全面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絲起子是NANCH 烏骨雞也有在賣......可伸縮全金屬

我以為它是用膠水黏的 但是拆開後發覺它也是用雙面 ...

感謝解惑,
這雙面膠改天買來試試

网友:
好精彩的面板更換實例,感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