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風扇馬逹温度保險絲

楼主(2021-06-30):
因風扇特然不動,拆開發現保險綫斷路,可以用圖中左保險綫代用?
圖中右黑色的保險絲RH 150度 2A 250V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阿~大大貼圖錯誤,可能是用手機發的,快修正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大大貼圖錯誤,可能是用手機發的,快修正喔

已更新......

网友A:
大大,還是有檔名喔,沒有插圖進本文?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還是有檔名喔,沒有插圖進本文?

已插圖了....

网友:
可以, 要做好絕緣

网友:
謝謝你的配合。

這種溫度保險絲烏骨雞學姐有在販售,不過她好像只有一種規格︰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727648183010

這種溫度保險絲通常是用在變壓器上,變壓器廠商在繞變壓器時,一次側是繞在最外圈,有的客戶在訂製變壓器時,會要求把溫度保險絲組裝在變壓器裡面,這時就會使用這種方形的溫度保險絲。
要安裝這種溫度保險絲,變壓器一次側的線圈最外圍要先有耐熱的絕緣膠帶,把溫度保險絲貼上後並焊後,還要再上一次絕緣膠帶,所以裝好後變壓器外觀是看不到保險絲的,很多新手測量變壓器時,發現一次側不通都以為燒斷變壓器內部銅線了,其實很多情形是內藏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是的,可以代用,但就是lazy104 說的絕緣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