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小牛津帽t熊 充電板 零件炸黑

楼主(2021-06-30):
小朋友的小牛津故事熊,插了快充的行動電源之後就聞到燒焦味
打開來看micro usb 充電板的部分,有一個L1電感已經黑掉

有兩個問題想請問

1.如果有一台好的,拆下好的L1,是可以測出L1的規格來買零件嗎?

2.看起來L1是串接在GND上面,它的功用是?

网友:
"1.如果有一台好的,拆下好的L1,是可以測出L1的規格來買零件嗎?"
L1的電感量小, 如果真要裝, 在廢板上找顆差不多的裝上去就可以了.

"2.看起來L1是串接在GND上面,它的功用是?"
功能應該是抑制雜訊, 它像一端接GND另一端接插座外殼,會燒掉是蠻怪的,可能是L1去接觸到正電,
其實不裝L1也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网友A:
這台充電口小板很爛,

第一次脫焊補好,掉了一小段銅箔,線距太近難補,只好飛小線,

第二次連母座銅箔都掉了無法焊,只好買一條尾巴(圖二)剛好可以卡在外殼,弄好後沒拍照

爬好久才找到這種USB線,因為只找到二線,只能充電,無法接電腦讀取

露天、蝦皮還有人在專修充電口,我看我也來開賣場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充電口小板很爛,

第一次脫焊補好,掉了一小段銅箔,線距太近難補,只好飛小線,

這種如果只要充電功能,
小弟會改成5.5*2.1的DC插座,
省事多了,
還可以肓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如果只要充電功能,
小弟會改成5.5*2.1的DC插座,
省事多了,

嗯,這個有想過,有找 DC母座有耳朵可以鎖螺絲的版本,可惜無法剛好

不求美觀的話...其實什麼方式都可以

不要變成都是洞洞的小熊

這種好像也可以,當初沒想到這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這個有想過,有找 DC母座有耳朵可以鎖螺絲的版本,可惜無法剛好

不求美觀的話...其實什麼方式都可以 ...

羊大俠最近變成貓大俠了?

我之前有在找這種接頭,想要換裝電器的充電頭。

請教一下,哪裡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羊大俠最近變成貓大俠了?

我之前有在找這種接頭,想要換裝電器的充電頭。

這網拍一堆,電子材料行也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羊大俠最近變成貓大俠了?

我之前有在找這種接頭,想要換裝電器的充電頭。

這種不是很特別就材料行都有啊

https://www.jin-hua.com.tw/webc/ ... =5311&kind=1817

https://www.jin-hua.com.tw/webc/ ... 29674&kind=1817

https://www.jin-hua.com.tw/webc/ ... =5310&kind=1817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不是很特別就材料行都有啊

https://www.jin-hua.com.tw/webc/html/product/show.aspx?num=5311&kind ...

感謝楊大俠,類似的之前找了不少,直式有固定螺絲鎖一直沒找到。

現在遇到另一個松鼠族的老問題,東西堆太多了,當初要改裝的東西找不到了。

网友B:
我是幫我外娚女改電池,
網拍的故事熊電池看起來沒凍桃.
直接升級續航.
本來才500mAH,
直升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充電口小板很爛,

第一次脫焊補好,掉了一小段銅箔,線距太近難補,只好飛小線,

手工好好阿~要怎麼才能焊到那麼細的線?
用夾子夾著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幫我外娚女改電池,
網拍的故事熊電池看起來沒凍桃.
直接升級續航.

看到這個拆解,有個地方一直不曉得原理
就是它的頭拍一下就會亮燈跟滅燈,這是怎麼辦到的?
手隔著塑膠殼,然後底下那個導電貼紙也只有一條線也不是一個迴路
好奇很久,覺得一條線就可以隔空控制電燈也蠻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這個拆解,有個地方一直不曉得原理
就是它的頭拍一下就會亮燈跟滅燈,這是怎麼辦到的?
手隔著塑膠殼 ...

我猜是手拍導致電子離改變
所以會燈亮與燈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這個拆解,有個地方一直不曉得原理
就是它的頭拍一下就會亮燈跟滅燈,這是怎麼辦到的?
手隔著塑膠殼 ...

小時侯家裏的CRT老電視,
只有四個頻道可以設定頻率(旋鈕調整),
通常就是台視/中視/華視/錄影機,
有些機型有出線控轉台器(那年代沒有我家沒有搖控電視/民國七十年左右),
我外公這台是觸碰轉台的,
要按四個銀色的小平面轉台(不是機械按鈕),
我舅舅就拿四條電線拉到沙發,
把四條電線分別貼在那四個小銀塊上,
土炮的長距離轉台器就可以用了,
要轉哪一台就碰哪條線,
搞不好跟故事熊一樣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手拍導致電子離改變
所以會燈亮與燈暗

這部分有什麼資料可以參考看看嗎?
不太了解電子離改變是怎麼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