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E246H信號定義

楼主(2021-06-30):
版上各位前輩們好

家中小屁孩用的螢幕發生閃爍問題,經拆解後發現是燈管老化燒斷了
原先打算重新購買新的CCFL燈管回來更換才發現這真的是有夠難買到
經過一番思考過後打算直接將CCFL燈管改裝成LED燈條
不過這時卻發現PI、AD板上沒有印上任何信號定義

求助版上各位前輩幫忙
PI板正面

PI板背面

网友:
CCFL 學姊家還有,可惜只到 22吋

https://find.ruten.com.tw/u/poporu?q=CCFL

楼主:
抱歉 忘了補充

已經有先去購買LED背光套件了
目前有先將電源接上去了

剩下背光開關以及背光亮度調節還沒接上,不曉得信號定義

网友A:
CCFL 冷陰極管控制晶片IC DATA SHEET 翻出來
一般會標出 DIM 和 ENA 這兩隻腳
DIM : dimmer 調光器...................LED 驅動板 : ADJ
ENA : Enable  開啟/關閉 ..............LED 驅動板 : ON/OFF

查PCB上 IC 上述兩腳 連到 輸出排線位置即是

此外還需要將SMD MOSFET 的 VCC 電源跳線斷開 以免多餘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FL 冷陰極管控制晶片IC DATA SHEET 翻出來
一般會標出 DIM 和 ENA 這兩隻腳
DIM : dimmer 調光器....... ...

您好,我重新看了PI跟AD板 板上面全部都是代號沒有相關名稱

背光開關使用短接方式測試
連接黑線或棕線都能按開關使背光熄滅,目前卡在背光調節

网友B:
我不會改這個,其他大大幫忙解釋

网友A:
這照片....我看不懂明牌

AD板上的  背光調節  是 PWM 連續波形

土法煉鋼:
先上 強迫  LED板亮  先外接 ADJ 和 ON
出現畫面後 調背光   DC V量 那兩未知腳
哪一隻跟著 出現連動變化即是  ADJ 腳

或是...
PI 那兩未知腳 任意配接LED板ADJ 和 ON   不對再來對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照片....我看不懂明牌

AD板上的  背光調節  是 PWM 連續波形

S大大,腳位在上面六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大大,腳位在上面

打字面 就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會改這個,其他大大幫忙解釋

感謝楊大圖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字面 就是這樣...

感謝SIMON1016大耐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