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便宜LED燈泡電路

楼主(2021-07-01):
淘寶買了超級便宜的LED燈泡
回來拆開一看 構造如下 只有 整流器 + 電阻 + LDE ....
其中 3顆電阻均為 3K歐姆.串聯是 9K
原電路使用 220V 可以有 5W燈光
我試著 只留下 3K歐姆 .通電110V 燈光一樣只有2W多....
有前輩知道如何改電路嗎? 換成 4.5K歐姆?

网友A:
好神奇的架構,因為整流之後沒有電容,所以電壓應該是一個弦波,加了電容,倒是有可能造成LED上的電壓太高,LED會發熱燒毀,大大,我的想法是,會先試著將3個中的一個3K ohm換成一個500mA左右的自復式保險絲,然後並一個33uF以上耐壓300V的電解電容在整流後的正負極。送電如果馬上斷電,就要換掉一個3K ohm,加大阻抗,以上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的架構,因為整流之後沒有電容,所以電壓應該是一個弦波,加了電容,倒是有可能造成LED上的電壓太高 ...

很佩服大陸人能搞出這個迴路....
不是傳統的 阻容降壓電路 好似單純的電阻限流??
DC 220V - 3VX8個LED = 196V / 9 K OMH = 21.1 MA電流 驅動 LED??
既然他這樣省成本 我不好意思加零件給他啊 0.0

這款 5WLED 一顆買 NTD4元...

另外有 10WLED 我直接改 電路將 16顆串聯改成 8顆並聯 110V驅動 LED亮度正常.

网友B:
冒昧請教 DELTAMAX 大, 您接110V時, 量測單顆 LED 的壓降是多少?
或是您利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調看幾伏時可點亮單顆 LED,
個人淺見, 僅供參考。

网友C:
如3顆電阻值相同,拆下R1,並聯到R2,R1兩點短路,這樣就是原阻值的ㄧ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佩服大陸人能搞出這個迴路....
不是傳統的 阻容降壓電路 好似單純的電阻限流??
DC 220V - 3VX8個LED  ...

記得LED規定要加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記得LED規定要加保險絲...

我也覺得要加保險絲

因為LED是發光二極體,同樣是二極體
有一種故障模式就是會短路

若不是限流的方式供電
定電壓供電時
假設9V供電三顆串聯的LED
當一顆短路時
就變成9V供電二顆串聯的LED
加速兩顆LED被打穿
當所有LED都被打穿後
等同正負直接短路
這時如果沒有保險絲
就不知道要從哪邊燒掉了
運氣好只燒燈泡
如果燈泡外面有裝飾的紙等易燃物
就會很恐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3顆電阻值相同,拆下R1,並聯到R2,R1兩點短路,這樣就是原阻值的ㄧ半。

試過沒效....110V 時 原本的9K->6K ->4.5K ->3K 亮度有變化但是變化不大.
都沒有直接上 220V 時的亮度 好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覺得要加保險絲

因為LED是發光二極體,同樣是二極體

難怪這個燈泡這麼便宜... 就是沒有作保護裝置!
大陸人的命不是命啊!
低價大量傾銷整個中國大多用這種廉價燈泡....
想一想就很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昧請教 DELTAMAX 大, 您接110V時, 量測單顆 LED 的壓降是多少?
或是您利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調看幾伏時 ...

我只有量 橋式出來是 95VDC 通電時好亮 看不清楚..沒有單獨量LED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只有量 橋式出來是 95VDC 通電時好亮 看不清楚..沒有單獨量LED

牛學的, 都還老師了...
所以... 亂亂猜猜..
猜錯, 是正常的... 勿酸..

PS: R1/R2/R3的位置畫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學的, 都還老師了...
所以... 亂亂猜猜..
猜錯, 是正常的... 勿酸..

哇~牛大人出來了~棒棒
R1 R2 R3 都是貼片電阻 302 =》 3K 所以一共是 9K OMH
我也覺得那個 R3 正常應該是用 保險絲才對!他們偷工減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哇~牛大人出來了~棒棒
R1 R2 R3 都是貼片電阻 302 =》 3K 所以一共是 9K OMH
我也覺得那個 R3 正常應該是 ...

牛是解讀為 R1(保險絲) < LED < R2+R3(限流電阻) 啦..

這是網路上找的, 同型號, 但不同阻值的板子..

网友B:
我自己有買類似的, 阻容電路型 橋整加 22歐加一顆  33G1 (查不到 DATA)

這種無標示 LED 燈珠 需要最低 16V 才點得亮, 18V時 10mA, 19V時 20mA
這板子號稱9瓦, 賣家有標示不足瓦, 220V輸入可能才會有5瓦, 加限流後還要打9折
買燈殼組送的, 也就暫時不用了

這種有標示 使用 5730 燈珠

規格很明確

另外這種我也查不到規格

兩並七串的電路, 號稱10w, 恆流板輸出約 72V, 單顆最低8V才點得亮

還請各位高手指點

网友:
我的解讀...
R1 R2 R3 都是相同目的
只是因為  零件布局位置限制 不能排在一起
只好分出串在各一方

网友F:
你這感覺安全性欠佳,我覺得直接用燈泡當保護了吧,燈泡燒了也就不會亮了?

--
我這是 OSRAM MR16 7.5W 全電壓 燈泡,一顆 $105,有一顆摔到後不亮,我也來拆開看看

下面有塞電路板,外殼有一半左右是金屬,應該是用於散熱

電路板的 AC 直接連到插針,無法拔起來,要直接剪斷

有一腳用電阻當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這感覺安全性欠佳,我覺得直接用燈泡當保護了吧,燈泡燒了也就不會亮了?

--

對啊~一顆才4元 不能苛責它 .. 嘿嘿
感覺就是 壞了就丟不心疼的東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佩服大陸人能搞出這個迴路....
不是傳統的 阻容降壓電路 好似單純的電阻限流??
DC 220V - 3VX8個LED  ...

有確定是3v燈珠嗎?

標稱5w只有8顆燈珠,這樣應該是用0.5w燈珠,那它的額定電流約在150~180mA,一般會設計在100~133mA左右, 整個感覺怪怪的.

另外還有電阻3顆確定都是3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有買類似的, 阻容電路型 橋整加 22歐加一顆  33G1 (查不到 DATA)

第一種應該是高壓線性恆流IC直接驅動,這種沒有電感可以做的輕薄短小,一般設計會用高電壓低電流燈珠串聯

第二~三種就一般比較常見的設計,通常是用非隔離降壓恆流的IC驅動,燈珠3~9V都很常見,驅動電流需視並聯迴路多寡和幾W燈珠而定,設計比較多的比例是100mA~230mA, 比較少的比例是60~90 & 240~350m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確定是3v燈珠嗎?

標稱5w只有8顆燈珠,這樣應該是用0.5w燈珠,那它的額定電流約在150~180mA,一般會設計 ...

我也是懷疑燈珠的工作電壓到底是幾伏? 電阻的阻值是否正確 ?

阿陸仔偷料是舉世皆知的。

网友:
我不覺得有偷料,還多送兩顆電阻。
以一個壽命約1至2年的led燈泡來講,放再多電路上去都是多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確定是3v燈珠嗎?

標稱5w只有8顆燈珠,這樣應該是用0.5w燈珠,那它的額定電流約在150~180mA,一般會設計 ...

燈珠不確定.

電阻確定 上面都 標示 302 .

拆了其中兩顆量測也是 3K OMH沒錯

网友H:
飛利浦迷你球型燈泡3W

5顆3W奇怪的規格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飛利浦迷你球型燈泡3W

5顆3W奇怪的規格

不奇怪,
一顆灯珠0.5W共2.5W,其他零件功耗設定在0.5W以下,符合他標稱的3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是解讀為 R1(保險絲) < LED < R2+R3(限流電阻) 啦..

人家的相機真好.....ORZ

楼主:
再來一張清楚點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來一張清楚點的照片..

3顆電阻湊成1~1.3K看看

网友:
如果有led測試儀先測一下燈珠電壓,
真的要改成110,我推測沒錯的話,要切成2並聯迴路,電阻也是要各一半,
缺點是萬一燈珠分bin若沒很嚴謹,其一串VF較低,吃得電流多,在不均流熱跑脫效應下會先掛,跟著另一串也掛,
什麼時候會發生? 要試才知道.

其實就當做買到2.5W用,節能又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