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鍋寶電鍋-型號:ER-1180

楼主(2021-07-01):
0630維修記錄
這台是同事的,他說他發覺按下去會彈起來
所以在加熱時就用起子插入了它的按鍵裏卡住
結果忘了拔就壞了(這還蠻蝦的)

檢查的結果是它只是壞10A240度的溫度保險絲和180磁鋼開關
上沒屋頂可以找到許多賣家在賣
就選一個有二種都有的賣家只直接買含運117,60+20+37郵寄費用

外型
拿來時他自己就拆開看過,結果不知道壞在哪?就送給我修修看
還將三個螺絲亂丟(一顆固定面版開關,二顆固定底座)

型號:鍋寶電鍋-型號:ER-1180

檢查的結果是它只是壞10A240度的溫度保險絲和180磁鋼開關
就上沒屋頂隨手打就有了
下訂,約2天就到了

接著就換上吧
換下的來零件

溫度保險開關

換的位置

磁鋼開關

完成測試

測試影片
https://streamable.com/g48rl2

完工

网友A:
你同事的電鍋問題除了跟我的一樣是燒保險絲外,還壞了磁鋼開關,請問你是怎麼確定磁鋼開關壞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598-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的電鍋問題除了跟我的一樣是燒保險絲外,還壞了磁鋼開關,請問你是怎麼確定磁鋼開關壞了?

https:// ...

因為他說了.按下去會自己彈起來.......正常的如果按下去,磁鋼會吸住,等加熱到某一種溫度時,就讓磁性失效彈起來..而我在一拿到時就按一下,立馬彈起來...判斷磁鋼應是磁性減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同事的電鍋問題除了跟我的一樣是燒保險絲外,還壞了磁鋼開關,請問你是怎麼確定磁鋼開關壞了?

https:// ...

版主..您這台是用那8字開關當彈跳(我有一篇也是修到那東西,然後一堆熱心的酷友有教我怎麼弄).....我這台鍋寶是中間那有一個圓型當彈跳 二者設計不太一樣哦 功能都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了.按下去會自己彈起來.......正常的如果按下去,磁鋼會吸住,等加熱到某一種溫度時,就讓磁性失效 ...

了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他說了.按下去會自己彈起來.......正常的如果按下去,磁鋼會吸住,等加熱到某一種溫度時,就讓磁性失效 ...

磁鋼開關 壞 一般都是早跳 跟 晚跳 還沒遇過吸不住的
會吸不住 1. 沒放內鍋 2. 開關那鐵片鬆脫無法壓到底 3. 很少機率鐵片變形

都沒看到加熱版 不知加熱版 有沒變形
鍋寶電鍋加熱板變形機率很大 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鋼開關 壞 一般都是早跳 跟 晚跳 還沒遇過吸不住的
會吸不住 1. 沒放內鍋 2. 開關那鐵片鬆脫無法壓到底 ...

加熱板我有檢查過,它封邊有裂了 但沒有問題,電阻值也量的到
鍋寶最大的問題是它用不锈鋼導熱,不锈鋼導熱不均勻才會造成加熱不均,壞在某些角度

磁鋼開關也是我之前在修別人的電鍋時,無意中看到有人介紹這部份
我想它應是磁鐵效力變差了
有一個PIGOO網友是在它裏面放一個十圓硬幣增加重量即可解決
不過對我來說換了就好了.......雖然運費真的比較貴
不過同事願意支付就換了

以上是我的認知與處理方式
另外也有人補充是彈簧的問題....這較不合物理機制.....所以刪除

网友C:
這個鍋子我也有,一開始的現象也是磁鋼吸不住,直覺的就把磁鋼換了,好一陣子後又發生相同現象,索性拿厚紙板頂著開關,沒多久變成燒溫度保險絲只好再修一次,再仔細檢查發現加熱板顏色出現不均勻現象,把加熱板壓一下儘量調到等高並換掉溫度保險絲後連磁鋼吸不住的問題都變好了,但過一個月後又出現磁鋼吸不住及燒保險絲等問題,經過幾次折騰乾脆棄修當鍋架用。

我曾拿溫度計量鍋身底部溫度達183℃再加上加熱板支撐腳(鍋身)有點薄,可能是因此在長時間冷熱交替後鍋身"反"了導致加熱板產生高度差未能有效對白鐵外鍋加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鍋子我也有,一開始的現象也是磁鋼吸不住,直覺的就把磁鋼換了,好一陣子後又發生相同現象,索性拿厚紙 ...

原來還有這種情況
我是換好就好了,目前也用了一段時間沒有什麼問題

网友D(2021-08-14):
請問這種加熱管如果壞了是不是沒零件代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種加熱管如果壞了是不是沒零件代換

報廢吧!
看結構是壓鑄成形,不能更換.
建議買別品牌,
這電鍋故障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報廢吧!
看結構是壓鑄成形,不能更換.
建議買別品牌,

只有大同有零件可以更換 我上網查了加熱管 加熱片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