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Z97N-WIFI 1.1 内存XMP不支持、安裝或運行Win10卡死

楼主(2021-07-01):
本人暫無找到點位圖及電路圖。
問題描述如下:
1. 按照主機板説明,BIOS支持XMP模式,插入KingSton Beast(可2400MHz),開啓XMP profile 1,開機後告知頻率不支持,手工調整到2133MHz可以開機。該對記憶體在無故障同型號主機板可以正常開啓2400MHz
2. 安裝Win10系統時,大概率出現卡死現象,屏幕、鍵鼠均無反應;偶有安裝成功,重啓後3分鐘必定卡死,同樣屏幕、鍵鼠無反應。
求助各位專業人士,如何解決故障,如有可能,請幫忙提供該型號的電路圖和點位圖,感謝!!!
補充説明,該主機版為1.1版本,論壇有1.0,但不知道兩者的異同,故求。

网友A:
沒提到安裝一般非 XMP 超頻記憶體是否正常不會卡死

哦哦,沒注意看內文提到站上有 1.0 囉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265-1-1.htm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提到安裝一般非 XMP 超頻記憶體是否正常不會卡死

沒有非XMP記憶體啦

网友B:
官方記憶體記憶體支援列表
https://download.gigabyte.com/Fi ... ry_ga-z97n-wifi.pdf

1.看你的記憶體是否有支援這塊板子 如果有
2.BIOS更新到最新版 已是最新版
3.打電話問技嘉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方記憶體記憶體支援列表
https://download.gigabyte.com/FileList/Memory/mb_memory_ga-z97n-wifi.pdf

記憶體在同型號另一款板子上可以使用,BIOS已經最新版,客服不會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記憶體在同型號另一款板子上可以使用,BIOS已經最新版,客服不會修

可以考慮將BIOS拆下重新燒錄看看 如果情形一樣在考慮硬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慮將BIOS拆下重新燒錄看看 如果情形一樣在考慮硬體

嗯嗯。此類型主板有DualBIOS,不知道如何切換到備用BIOS啓動。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此類型主板有DualBIOS,不知道如何切換到備用BIOS啓動。求助

看看主板有沒有開關可切換 開機按F8看看 要穩定不能當機下更新
或者按下POWER鍵不放 按大約10秒到1分鐘,放掉,再按一次電源,會出現 BIOS回覆畫面
最好還是兩顆都拆下重新燒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主板有沒有開關可切換 開機按F8看看 要穩定不能當機下更新
或者按下POWER鍵不放 按大約10秒到1分鐘 ...

謝謝。
這兩天我抽空試一下,最近太熱不想動,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
這兩天我抽空試一下,最近太熱不想動,哈哈哈哈哈哈

solomon 大
如獅子魚大所言,要看基板(不起眼支援列表),真的很挑。
記憶體/硬碟(含固態SATA)/SSD M.2 甚至連顯示器也挑......
客服回應如上(蝦米...還有支援列表這個東西),想要測試看看誰是誰非,可帶相關組件至服務中心服務(需靜候時日)。

簡單的NCU 照支援列表東拼西湊(缺貨),一個月後終於湊齊(不好買一直反覆查詢降階,好康的賣光光),只看到鍵盤燈號有動作,螢幕不顯示(準備投訴幹譙)。
朋友說顯示器也要換,再換一台新的顯示器結果看說明書,還真有相容性問題(最後小小警語,不保證顯示相容)),還好花錢有顯示。

現在設備不光是硬體規格還要看是否支援相容(品牌/型號)要對上(哪怕硬碟同廠牌同容量差一字也不行,哪怕是尪仔標都一樣),可能須隨時間須更新的韌體才有可能增加相容性。

簡單DIY也很難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omon 大
如獅子魚大所言,要看基板(不起眼支援列表),真的很挑。
記憶體/硬碟(含固態SATA ...

非常有價值,非常的感激
我還是趕緊找時間試一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