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AE2420 (MS-AE31),求bios,感謝!

楼主(2021-07-01):
1.無法開機,按開機鍵,3v 5v電壓有出,cpu會熱,但風扇不會轉,無法開機
2.求bios更新看看,官網上的只有1.4mb左右,應該不正確吧
3.另想請問,後面有一顆ec的bios,也要更新嗎?感謝各位大大的協助…

网友:
官網的是正確的 你把它解壓縮 BIOS 4MB+EC 64KB 都有 副檔名改成.BIN就可以燒錄了

楼主:
收到,感謝獅大…

楼主:
重燒bios了,但狀況依舊,過電無法觸發,這型號的資訊很少,不知該重哪查起呢?請各位大大幫忙一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