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42UQR 風扇狂轉還會自動關機是 ec問題嗎

楼主(2021-07-02):
這一塊主板是x542uq ver2.0
能開機,電池也能用,但是會不定時關機(快的話一分關,慢的話有時能撐5分鐘以上)
另外Cpu風扇是滿速跑的(溫度並不高50左右),m2也抓不到固態硬碟.
有在網路上下載到128kb的ec檔案但是沒有燒錄器,有辦法在dos更新ec嗎?

网友:
應該是BIOS的問題 ASUS 通常EC都會從BIOS讀取過去
bios都要拆下用燒錄的用更新的沒用 型號要看記憶體座那邊貼紙

楼主:
記憶體座沒貼紙,倒是拆下的背蓋有一張,DZ 13N1-26A0P01

楼主:
有一張 X542UQR  ,所以我只要將spi ic 拆下,在到官網抓取新bios檔案,用燒錄器燒錄,就不用在改bios檔案的me區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張 X542UQR  ,所以我只要將spi ic 拆下,在到官網抓取新bios檔案,用燒錄器燒錄,就不用在改bios檔案的me ...

官網的不是完整的BIOS 不能直接燒
你就直接把X542UQ的BIOS拆下請人燒錄

网友:
貼紙可能在板號下面

楼主:
有張跟上圖一樣的   PN:60NB0FD0-MB2100  (201) X542UQR 16426604

我把SPI IC 取下,用燒錄器燒錄獅子魚的 X542UQR,可以開機,第一次風扇大聲,重新啟動後變小聲了,去BIOS 讀取預設值記憶重開,會直接關機,再來就是風扇狂轉開機,PE下會自動關機,但DOS下不會自動關機,另外940顯卡消失了,還有SN也不在了

我後來把之前備份的原始BIOS檔案,看教學把ME 清除換掉......SN及顯示卡出現了,但是風扇也是狂轉,也是自動關機,暈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張跟上圖一樣的   PN:60NB0FD0-MB2100  (201) X542UQR 16426604

我把SPI IC 取下,用燒錄器燒錄獅子魚的  ...

你直接把你原始檔案傳上來幫你修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把你原始檔案傳上來幫你修改看看

drive.google.com/file/d/1_b66bF8ADurazIPEKIgWPvKBIVV9Y2oF/view?usp=sharing

權限不夠,不能上傳 ,我上傳到GOOGLE DRIV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drive.google.com/file/d/1_b66bF8ADurazIPEKIgWPvKBIVV9Y2oF/view?usp=sharing

權限不夠,不能上傳 ,我 ...

試試看 如故障依樣有可能是內存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如故障依樣有可能是內存問題

謝謝獅子魚
內存是記憶體嗎,我有換記憶體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獅子魚
內存是記憶體嗎,我有換記憶體過

那就先燒錄BIOS 排除記憶體故障

楼主:
昨天沒燒錄你的bios檔案,我放電腦到早上,在插電神奇的是可以開機了,但是只撐2小時安裝系統後又當機了,然後又找不到m2-ssd,又安裝系統到hdd就自動關機了...後來都開不起來

今天下午又把spi ic取下,再燒錄你的檔案,也是不能開機,把液晶edp拔掉可以開了,接hdmi到螢幕能進bios但是沒幾分鐘又關閉了,按幾次開機又不能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沒燒錄你的bios檔案,我放電腦到早上,在插電神奇的是可以開機了,但是只撐2小時安裝系統後又當機了,然後 ...

他D蓋有兩根螺絲要鎖上才能開機才會正常充電

楼主:
那2顆我有鎖,拔掉螺絲放一晚又可以開機了,風扇不吵了,但是也會自動關機然後開機後又變超大聲...
me 能不能禁用掉,我覺得me都一直跑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2顆我有鎖,拔掉螺絲放一晚又可以開機了,風扇不吵了,但是也會自動關機然後開機後又變超大聲...
me 能不能 ...

應該不是ME的問題 不能開機測量各大電感電壓
固態硬碟不裝能否正常開機

楼主:
測量了,有一處0v

网友:
六代以上的VCCGT電壓只是在上電的一瞬間才會出電壓上電後就沒電壓了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協助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協助

應該是固態硬碟導致me損毀,我後來又重燒bios 不裝硬碟及固態,好像都沒問題了,等等再裝hdd看看,再掛我也沒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