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改機]彩虹奇機 UHD-G100 電視盒改 LibreELEC系統

楼主(2021-07-03):
上次為了解決安博盒子4的問題,在網路上找資料研究了一下電視盒改機,學到不少新知識。
原來電視盒的市場很大,但是不良廠商也不少,所以有不少電視盒成為孤兒。
但是,這些電視盒的硬體規格都還堪用,於是有了改機市場,還有專門幫人家改機賺錢的。

目前常用而且簡單的電視盒改機是利用電視盒的更新功能來啟用linux系統接手電視盒的操作。
電視盒通常有記憶卡讀取接口,將存有開機程式的記憶卡插入,接上電源啟動電視盒。
記憶卡中的系統就會接手開啟服務,有了新的靈魂。
因為不需要把程式燒錄進機上盒,也就不用怕燒壞變成磚塊的問題。
如果插入的記憶卡無法順利開機,就再去找適合的開機系統來測試就可以。

網路上介紹的常用而且簡單的系統是採用 LibreELEC 的 KODI 使用者介面。
如果能夠找到相對應的系統影像檔,就可以直接開機。
有時硬體規格相差一點,那就要去置換系統中的 .dbt 檔案,這部分我沒做過完全不懂。
如果使用的遙控器和系統中的設定不同,要去修改 remote.confg,這部分我也沒做過,有遇到問題的請去網路上找答案。
實作上我是使用USB dongle(2.4G) 無線鍵盤滑鼠操作系統,沒有使用電視盒遙控器。

研究到大約知道改機的流程之後,我把庫存的電視盒找出來測試。
孤兒電視盒是 彩虹奇機(TVcom) UHD-G100。
該廠商的網頁已經無法點開,開機後無法更新系統(Android 4.4.4)。
可以使用Chrome和youtube,但是反應有點慢。

改機要先知道硬體規格。
網路上找到的UHD-G100的規格如下:

- CPU核心/製程: 瑞芯微 Rockchip 3229 四核心1.5 GHz/28nm
- 記憶體: 2GB
- 儲存容量: 16GB Nand Flash (系統約佔2.5G)
- Wi-fi無線網路: 802.11 b/g/n/ 2.4GHz
- Bluetooth藍芽: 4.0
- 有線網路: RJ45 100/1000M (Giga Lan)
- I/O連接埠: USB *3 /OTG USB*1 /SD card slot*1/HDMI*1/RJ45*1/SPDIF*1/CVBS*1 (3.5mm)
- 支援記憶卡: SD card Max 64G
- USB支援外接硬碟容量:最多2TB(USB 3.0)
- 電視解析度: 1280*720(@50/60Hz)/1920*1080(@50/60Hz)/ 4K ,3840*2160(@30/50/60Hz, )

要去找人家編譯好的 LibreELEC 影像檔就要用 RK3229 關鍵字去查找。
先去 LibreELEC 官網(https://libreelec.tv/)
點上方的 [Download] 進入下載頁面,裡面有不少支援機種,包含 Rasberry Pi, 手上有符合的硬體都可以拿來測試。

我要找的就是 Rockchip,點進去看看。
還以為很順利,沒想到就是沒有 RK3229 的影像檔。
這間廟不靈,換一間拜。改去拜一下google大神。
google大神說,LibreELEC就很靈了,要回頭去拜。
原來是論壇就有人提供 RK3229 的現成影像檔。
https://forum.libreelec.tv/threa ... 29-rk3228/?pageNo=1
影像檔是放在 GitHub
https://github.com/knaerzche/LibreELEC.tv/releases/tag/b7186bc

有一大堆的影像檔,一長串的檔名後面有機型代號,就是沒有 UHD-G100。
只好一個一個拿去拜,找規格看哪一個和 UHD-G100 最接近。
一路往下找,找到 hk1mini,規格幾乎相同,看到網路上的照片,連遙控器都一模一樣,可能只有外殼logo不同而已。
用電腦下載,用imagewriter把影像檔寫到插在讀卡機上的SD卡。
手上只有一張 4G SD 卡,順利寫入,沒有其他較低容量的卡,不知最低可用多大容量的卡。
將SD卡插入 彩虹奇機,果然有奇蹟,有 LibreELEC logo出現,順利進入 KODI 使用介面。
測試時發現不知道為什麼,遙控器無法使用(插電就會自動開機),藍牙偵測無驅動。

這個系統剛開機沒有中文系統選項,先選英文系統。網路上有教學,稍後還是可以改成中文選單。
接下來就是去網路上找 KODI addon (插件)的各種教學,好好的享受看影片。

第一步驟當然是先改成中文介面
可以參考這個網站,圖文說明很清楚
http://blog.just-cool.net/kodi/

接下來測試看網路電視,要看網路電視需要找到直播源,然後編輯製作成 m3u 檔案。
查找直播源和製作 m3u 檔案,請拜 google 大神,這種事自己偷偷來就好。

安裝 KODI 插件 PVR IPTV Simple Client 打開 存在隨身碟中的m3u檔案看電視。

網路上有不少 KODI 的教學,可以看電視、看電影(加中文字幕)... 很多功能。
有些影片我不方便說明,請自己用關鍵字查詢,網路上資源豐富。

補充內容 (2021-7-4 08:51 AM):
hk1mini 關機後剩下電源燈不會熄滅。改用 v884k 可以順利關機。

网友A:
這台可以改嗎?好像跟 X96 一樣的板子,我來查查

网友:
起死回生!!這個要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可以改嗎?好像跟 X96 一樣的板子,我來查查

網路上沒看到這台的 CPU 型號,不知是不是 s905?
能開機的話,進系統看看有沒有 CPU資訊。
android電視盒也可安裝 CPUz app 查詢硬體資訊。
這台記憶卡只支援到 32GB。

確定是 amlogic S905 的話,可以參考這個討論串試試看:
LibreELEC 8.2 for Amlogic S905/S905D/S905X devices.
(DISCONTINUED: These builds will no longer be updated but you are welcome to use them!)

LibreELEC 9.0.1 builds for S905 (semi official)

LE-9.2.x build for some Amlogic S905, S812 and S805 devices

友站有人改這系列的電視盒:
玩轉電視盒子… 便宜好用又耐操的百元盒子!
Amlogic S905 = p200/p201
Amlogic S905X = p212
Amlogic S905D = p230/231
Amlogic S912 = q200/q2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網路上沒看到這台的 CPU 型號,不知是不是 s905?
能開機的話,進系統看看有沒有 CPU資訊。
android電視盒 ...

這台 OVO-M2 小的才拆開看是用S905X,大台沒貼紙,拆開看也是 S905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 OVO-M2 小的才拆開看是用S905X,大台沒貼紙,拆開看也是 S905X

大俠要不要試試這個影像檔,文中有 mega 下載鏈結。
不過他是用 1GB/8GB,你的應該是小台 2GB/8GB,大台 2GB/16GB ,可能要改 dtb檔案(.....p212_2G.dtb)。

S905X amlogic ARM53 Quad-Core SCI S9082C WiFi 1GB/8GB H234 v2.08 Firmware (working)

dts檔案來源:Amlogic S905X = p212
s905-device-trees
我的系統中顯示的副檔名是 .dtb,但是這個下載副檔名是 .dts,不知道是不是改名就能使用或是可直接使用??

這裡有一篇很完整的教學,可以參考一下。

安裝教學(英文)

補充內容 (2021-7-5 10:28 PM):
找到上圖最底的說明
The dts files here must be compiled to dtb format for use. It is not possible to use/test them on SD cards or USB drives without compiling.

楼主:
找到這支遙控器的檔案,有不少電視盒都是採用這個型號的遙控器。
有需要的可以去下載 remote.config 使用。

remote.conf repository

另外,如果已經安裝好進入 KODI 畫面,可以看影片教學,看電視玩遊戲...
請直接跳到 1:30 的位置開始看就可以。

KODI 操作方式

网友A:
我覺得 S905X 效能不是很好,規格寫四核心,系統跑 ANDROID 7.1 覺得好慢

所以想說裝這個來試試反應如何

--
昨天其實有寫好SD卡,卡在電視盒不能用記憶卡開機,

reboot to libreelec 的 app 也不能用,我再想辦法連 SSH...

你說的那個要改檔名,選好硬體檔,改成 dtb.img

CORE 的安裝三大步驟第三有寫到

网友: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0B3YrRYrhHTqzX1lvOEpFTzZpUmM     請問這種可以改嗎

楼主:
一定要知道 CPU 型號,照片只看得到廠牌,連機型型號都沒有,這樣查不到規格。

我猜規格是 S805 1GB/8GB。
先去google 找 S805 試試,找不到適合的話,試試 S905的影像檔。

LibreELEC S805

LibreELEC 8.2 for Amlogic S805 devices.

LE-9.2.x build for some Amlogic S905, S812 and S805 devic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 S905X 效能不是很好,規格寫四核心,系統跑 ANDROID 7.1 覺得好慢

所以想說裝這個來試試反應如何

大俠,你看看電視盒上面有沒有reset小孔?
插入記憶卡,押reset,接電,等幾秒放開reset。

請參考下面影片 7分鐘開始

AlexELEC: Amlogic S805 and S812 Android TV Box KODI 18 Leia Update Tutoria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俠,你看看電視盒上面有沒有reset小孔?
插入記憶卡,押reset,接電,等幾秒放開reset。

回覆錯誤, 請忽略

謝謝你 老爺子機子在高雄, 人家也不知道怎樣拆開看裡面, 吃灰中. 據說買了另外一台 安博科技 4K Generation.2, 好像開始也有遲鈍. 有機會拜訪幫他試一下
據說安博 4K GNE.2 子長這樣.

安博 4K GNE.2

安博 4K GNE.2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定要知道 CPU 型號,照片只看得到廠牌,連機型型號都沒有,這樣查不到規格。

我猜規格是 S805 1GB/8GB ...

謝謝你 老爺子機子在高雄, 人家也不知道怎樣拆開看裡面, 吃灰中.

傳說中 美如画A11智能高清播放机采用AMLogic8726M3的芯片方案,其采用了采用ARM cotex A9多任务内核,可超频至1GHz完美运行。这款机器采用了1G DDR3内存设计,运行各种应用操作迅捷、得心应手。https://detail.zol.com.cn/341/340626/pic_7500_1.shtml

據說買了另外一台 安博科技 4K Generation.2, 好像開始也有遲鈍. 有機會拜訪幫他試一下
據說安博 4K GNE.2 子長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覆錯誤, 請忽略

安博盒子還有支援,可以參考我的另一篇文章,試試可不可以用同一個方法解決BOX2。

[非維修]安博盒子 ubox4 s900 probt 看電視

如果是要改 LibreELEC 還是要看硬體規格。

AMLogic 8726M3 試看看
[9.0.0] LibreELEC builds for MX2/G18
(有看到 人家說 AML8726-MX 和 M3 不一樣,可能無法使用)

這個型號網路上現成的很少,有可能要研究一下如何自己製作系統開機片。
這就要問其他高人了,我只會找現成的套用。

以硬體規格來看 AMLogic 805 之前的 CPU 不值得花時間研究,最多拿來安裝 EmuELEC 打電動。
資料來源:android hard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 老爺子機子在高雄, 人家也不知道怎樣拆開看裡面, 吃灰中.

傳說中 美如画A11智能高清播放机采用A ...

小喇叭大大,我查到 UBOX S800 的 CPU 型號是 Allwinner H3,不知道 S800 plus 是不是相同型號。

如果要改LibreELEC,可以參考

Nightly images for A64, H3, H5, H6 and R40 boards
點文中 here 連結

Allwinner系列的有 H3, H5, H6

网友C:
Geexbox 1.24 zh_TW 使用成果 !!
https://bbs.pigoo.com/thread-34092-1-1.html

這個似乎是前身 ?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exbox 1.24 zh_TW 使用成果 !!
https://bbs.pigoo.com/thread-34092-1-1.html

LibreELEC主要就是跑 KODI,前身是  XBMC。
GeeXboX 2.0 之後也是採用 XBMC GUI。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喇叭大大,我查到 UBOX S800 的 CPU 型號是 Allwinner H3,不知道 S800 plus 是不是相同型號。

如果要 ...

那請教是否把那些image下載放到sd card 就可以實驗是否可啟動機器, 同時也不用理會是否會變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請教是否把那些image下載放到sd card 就可以實驗是否可啟動機器, 同時也不用理會是否會變磚 ...

要看機種,大部分電視盒都可以讀取記憶卡的系統設定都是寫入記憶卡中,不寫入機器。(偽雙系統)
我測試的彩虹奇機,拔除記憶卡開機,還是原先的android 4.4.4系統。

有少部分機種無法用記憶卡開機,必須將系統從記憶卡寫入機器內的 eMMC,這種的才有可能變成磚。
雖然變成磚還是有解,只要有先用TTL讀取備份原本系統,還是可以燒回去復原的。
不過這得拆機,還要準備TTL線連接電腦,難度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俠,你看看電視盒上面有沒有reset小孔?
插入記憶卡,押reset,接電,等幾秒放開reset。

兩台都有,只不過應該是被鎖了,不給SD開機~

改天再來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台都有,只不過應該是被鎖了,不給SD開機~

改天再來研究

看第25樓的回覆,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6091157&p=3
"下載一個叫Reboot to LibreELEC的APK,安裝到盒子,然後執行它,也會重啟到SD開機( CoreElec也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 老爺子機子在高雄, 人家也不知道怎樣拆開看裡面, 吃灰中.

傳說中 美如画A11智能高清播放机采用A ...

小喇叭大大,網路上有拆機的紀錄,確定是 Allwinner H3。

拆解安博s800 plus电视盒

网友:
哇塞~~雖然看不懂整篇文,但知道都是高手來高手去,很佩服~~~~

网友D(2021-08-12):
樓主大大
這台UHD-K2我查到是RK3288但我找LibreELEC官網裡影像檔下載裡面兩個都無法SD卡開機
也下載了Reboot to LibreELEC的APK點吉開啟也是都沒反應
是我操作錯誤還是映像檔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大大

這台UHD-K2我查到是RK3288但我找LibreELEC官網裡影像檔下載裡面兩個都無法SD卡開機

我也是一招半式,只能找人家編譯好的檔案來試試看。
LibreELEC官網上 RK3288 的影像檔比較少,編譯好的不一定符合你手上的硬體。

試試看這個
FTP LibreELEC
用 Ctrl-F 搜尋功能去找找,RK3288 共有17個影像檔。

可以先看檔名上的機器型號,找找網路上有沒有硬體資訊和你的手上機器比較,找硬體接近的影像檔。
或是一個一個嘗試。

楼主:
我不會使用 linux,手上也沒有適當的電腦可以測試。

如果有高手,可以參考連結自己從電視盒上抽取出 dtb。

How to Extract a Device Tree File from Android Firmware Files

楼主:
我很努力的把android電視盒的原理研究了一下,還是不懂,以下解釋如果有錯,請大力鞭策並且糾正。

android裝置啟動時需要一個對應硬體的 device tree blob (dtb),這個檔案存有硬體的某些規格(?)。
當電視盒改安裝 LibreELEC系統時,也需要有正確的 device tree blob。
所以,我們要把正確的 dtb.img 放入 LibreELEC 的開機SD卡或USB隨身碟中。
但是,網路上不見得有你需要的 dtb,有能力的人可以自己從手上的android裝置上把 dtb 抽取出來使用。
dtb 能解譯成可編輯的文字檔 dts (device tree source),dts 可以編譯成dtb。

例如這個連結的作法:
Building a device tree to run a Linux kernel on a Rockchip rk3288 board

我對linux完全不理解,所以沒有自己操作過。
如果有人成功,請分享做法。

网友:
虛擬機裝個ubuntu就可以操作linux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 動手體驗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