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32AA1 不開機求助

楼主(2021-07-03):
主板  :  ASUS ( H61M-AG2/M32AA1/DP_MB )  不開機

用原廠 CAP檔 改 BIOS 不開機 無意中用 M32AA 竟然能開 可是有電壓問題 - 奇怪

不知問題在哪 !

I/O 正常的

3.94 MB, 下載次數: 5

原 BIOS

网友A:
這是用你的改的
如故障依樣就檢查EC檢測電壓的分壓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用你的改的

如故障依樣就檢查EC檢測電壓的分壓電阻

原本也認為 分壓 電阻 或 i/o 問題 -- 後在測量與換 i/o 都一樣

試過 你改的 bios 也是不開機  在查 ---  感謝

M32AA 電壓偵測 的紅色標示 都會一值變化 含 風扇轉速 也跳變-- 並非固定不動都(跳變)

橋 溫度已偏高

网友B:
不開機是指?

可觸發沒畫面,完全無法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開機是指?

可觸發沒畫面,完全無法觸發?

當然是可觸發 無開機畫面 - 應該有看到第二張圖  用另一款板 bios 是可開機 - 原 bios 是不開機的

感謝回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本也認為 分壓 電阻 或 i/o 問題 -- 後在測量與換 i/o 都一樣

試過 你改的 bios 也是不開機  在查 -- ...

去查一下M32AA 跟M32AA1 有什麼差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M32AA 跟M32AA1 有什麼差異零件

有觀察比對過 - 零件位子大致上都差不多 -- 橋 問題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觀察比對過 - 零件位子大致上都差不多 -- 橋 問題大

有用過第一版M32AA1 BIOS 可開機嗎
https://dlcdnets.asus.com/pub/AS ... SUS-M32AA1-0104.zip

楼主:
104 試過 -- 版子 客戶急  拿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查一下M32AA 跟M32AA1 有什麼差異零件

我早先比對過,不過不確定會不會影響開機,

H61M-AG2/M32AA1 後面多一處USB3.0 HUB模塊,

有1顆 ASM1074 USB3.0 HUB 控制晶片+ 1顆獨立韌體 + 1顆RT9059 線性穩壓

此板的前置 USB3.0 是一顆ASM1042,也有預留獨立韌體為空,所以韌體應該在主 BIOS 內

和 ASM1074 連結後,讓後面有多 2孔 USB3.0

--
RT9059 第1腳是 PGOOD,不過沒用到

有想到 A43S 的USB3 獨立韌體就會影響到開機

樓主還客戶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先比對過,不過不確定會不會影響開機,

H61M-AG2/M32AA1 後面多一處USB3.0 HUB模塊,

是的 - 客人說要先拿回去比對找中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