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求主機板維修型號H61H2-MV

楼主(2021-07-03):
小弟手上有一塊主機板故障

故障點很簡單,就是CPU風扇不會轉,目測CPU風扇接口附近有元件燒毀。

希望目標是  不要太貴,因為這是跟朋友回收來的。可接受寄送維修。

主機板除了風扇不會轉以外無其他問題。

目視故障點

主機板型號

网友:
H61 二手最低 $450 塊就有,送修感覺不划算

故障點很簡單又不要太貴....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收{n_001:}

网友:
這個可以不用修吧?CPU風扇插座不轉,不是還有系統風扇插座可用,不過記得將BIOS裡面的轉速偵測關了。

网友A:
網路上只找到ECS H61H2-A,
但我猜CPU-FAN接線應該一樣,

會用電表的話, 自己查找一下對應的接線,
(或者版上有高手願意幫忙承接)
FAN完全不轉,可能12V或GND燒斷線了,
其他燒壞的原件,這張圖上有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只找到ECS H61H2-A,
但我猜CPU-FAN接線應該一樣,

感謝提供接線圖,看來我還是自己試試看好了。
反正是回收來的當作練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