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下拉式窗簾裝在室外的問題

楼主(2021-07-03):
話說烏骨雞學姐的姐姐幾年前給了我們四支下圖這種窗簾,我就簡稱下拉式窗簾好了,昨天烏骨雞學姐說她曬衣服的陽台如果遇到下雨天,衣服都會被淋濕,就算是晴天,早晨時段太陽也直曬洗衣機,想要我把那幾支窗簾裝上,看了一下好像不是很困難,今天下午就試裝看看,結果一不小心就裝好了。

▼下圖這一面比較小。

▼下圖比較大面,就兩支合併,本來要再裝最後一支,但是工具掉下來砸到腳跟,接著又踢到腳指........,就不繼續裝了。

接下來是我的問題時間,這種窗簾我在外面常常看到,都是裝在室內玻璃這面,當外面有太陽直射進來就把窗簾拉下來。
現在我把它裝到室外,晴天直接擋太陽,雨天擋雨水,它是不是很快就掛了?

其實第一張圖我好像裝錯了,拉線應該在右邊才對,我裝到左邊了,明天我換過來看看。

网友A:
對呀!小七都是這類型室內窗簾。放在外面風吹日曬很快就掛了~

陽台再加裝透明的牆面,就可以擋陽光、防雨水

网友B:
這叫捲簾
捲簾最下面負重幫助下垂的金屬條材質如果是鐵的話
可能會先生銹染色

网友C:
我有個窗戶有裝這種捲簾
材質有分很多種,也有防水的可裝在浴室

一般窗戶應該是屬於布類,要裝室內,戶外風吹雨打一段時間會壞掉
所以要確認是什麼材料

网友D:
露天捲簾王
雖然我也有賣防水的
不過遇到想裝在室外,或是陽台的客人,我一律撇清責任。
"只適合室內使用呦~"
"室外用,產品使用壽命可能縮短哦~"

這個天花板是薄鐵吧?鎖自攻螺絲,大力拉久了,不是沒可能鬆脫。

第一張圖,原生是左拉。
硬要改右拉,也是可以啦。
零件要抽離鋁管對調,拉珠鏈上下頂點調整一下就OK。

曬一下大內天文館餐廳的圖。
因為太高了,我裝右邊比較不高。左邊開錢請師傅支援。

网友:
第一張照片拉繩裝在左邊也沒錯啊,通常是拉繩靠牆,若是拉繩在右邊就變成懸空在轉角處了。

不管哪種窗簾裝在非室內空間,壽命肯定比較短,畢竟要受風吹日曬的摧殘........

楼主:
昨天晚上拍太晚了,今天早上再拍一次給大家看,烏骨雞學姐的姐姐送的這4支捲簾一共有3種長度,也就是其中只有兩支的長度是一樣的,最短的裝在下方的照片,我知道版規有說要儘量橫拍,因為這裡用橫拍有的拍不到,大家就請見諒。

這支最短的捲簾卻也是最難裝,因為它的下方有洗衣機,大家不要看照片覺得空間還好,那是錯覺,我一方面怕整個人踩上去把買沒兩年的洗衣機踩壞,只能一腳稍踩在洗衣機角落處,一腳踩在旁邊的女兒牆。
也籍此圖順便回覆6樓ysc 說的問題,拉線在牆邊是對的,但是因為有這台洗衣機卡在前面,烏骨雞學姐或外傭要操作時就不方便了,所以才會想移到右邊,不過其它的捲簾拉線就都在右邊,只有這支最短的在左邊,原本今天想拆下來換邊看看,不過至材今天我不打算換了,因為我被工具打到的腳跟貼了一晚的藥布今天還在痛,就以後再說了。

我家陽台的女兒牆一邊比較高,一邊比較低,說來也很巧,其中兩支不同長度的捲簾裝在一起,剛好是長的那邊的總和。

低的另一邊長度比高的這邊還長,剩下的最後一支捲簾也不夠裝,平常烏骨雞學姐都是用下圖這種方式遮太陽,夠勤儉克難吧!

其實當初我們買屋時,室內就有裝布的窗簾,不過原本的裝簾是完全不透光那種,拉上不僅不透光,也不透氣,烏骨雞學姐這種方式只是很難看,但是卻透光又不影響透氣,反正自己住實用就好,就不管什麼好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呀!小七都是這類型室內窗簾。放在外面風吹日曬很快就掛了~

陽台再加裝透明的牆面,就可以擋陽光、防雨水 ...

我的住家是社區大樓,室內怎麼做屋主可自己決定,但是外觀是不能動的,去年有一戶鄰居私自請人做隔熱的施工,有動到外觀,也完工一陣子了都沒事,烏骨雞學姐看那戶改裝很滿意,也想請人來裝,結果在樓下看怎麼做時,管委會的人剛好過來問有什麼事?我們說我們要做跟那一戶一樣的隔熱.......,管委會的人才發現那一戶沒有報備就施工,而且還完工了,最後管委會要我們不能施工外,完工的那一戶沒多久後也自行拆除,為了這件事讓我們對那一戶鄰居也很內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叫捲簾
捲簾最下面負重幫助下垂的金屬條材質如果是鐵的話
可能會先生銹染色

受教了,原來它叫捲簾。
你說的負重幫助下垂的金屬條包在裡面,我看不到是不是鐵的,要確認找個磁鐵就可知道,不過這比較不是重點,我是覺得捲起的布會不會曬沒多久就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個窗戶有裝這種捲簾
材質有分很多種,也有防水的可裝在浴室

我也不知道這種捲布是什麼材質。
不過當它捲起時,捲簾整組是藏在內部角落處,形成天然的三不管地帶,雖然是裝在室外,但是日常的風吹日曬雨淋幾乎不會直接曬到或潑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露天捲簾王
雖然我也有賣防水的
不過遇到想裝在室外,或是陽台的客人,我一律撇清責任。

天花板的確是薄鐵,不過如果有一天被拉下來,我就換打鉚釘,再不行就只能裝在女兒牆上了,如果要打在女兒牆我都是用震動鎚鑽,先打塑膠塞子後再鎖螺絲,這會造成噪音可能要向管委會報備,一天100元費用,不然就偷打。

有一種打水泥牆的釘子不用先塑膠塞子,直接就可以打進水泥牆,這種施工聲音不大,不用報備管委會,我是沒看過這種釘子實際長的是什麼樣子,但是第一印象就不好。
去年請人來我家裝拉門,他們就是用那種直接就能鎖進水泥牆的釘子,結果沒多久我就發現有一邊開了,而且地上也沒看到釘子,也不知道是怎麼不見的。

現在想要打一個塑膠塞子得要先鬆開幾支釘子,也不知道鬆開後還是否鎖的緊,等疫情緩和了我們家要改裝浴室,再請大師順便幫忙一下好了,這我一個人可能搞不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花板的確是薄鐵,不過如果有一天被拉下來,我就換打鉚釘,再不行就只能裝在女兒牆上了,如果要打在女兒 ...

用烤肉竹籤,或是2~3根牙籤,塞入洞裡折斷。
螺絲鎖上,OK完工。

這種螺絲不是直接就可以鎖進水泥牆,要先鑽一分(3.175mm)孔,因為螺絲包括螺紋大約3.4mm,鎖進水泥牆剛好可以緊固。鎖的好,承重10Kg以上沒問題。
第一印象不好,是因為沒看過我施工,哈~。我猜原來師傅機絲不夠力,或是拆了又鎖鎖了又拆,擴孔了。

我到特力屋,只買一種東西。4mm的塑膠塞子,擴孔時可以用。
沒有的話,就用烤肉竹籤,或是削竹筷,或是塞2~3根牙籤。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烤肉竹籤,或是2~3根牙籤,塞入洞裡折斷。
螺絲鎖上,OK完工。

因為拉門不用時,是拉到最旁邊,這裡也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是我裝的話,拉門收起來的位置上緣鋁條裡的螺絲我會裝兩支。
我是比較想先打塑膠塞子再鎖螺絲處理,如果是木頭,我通常是把免洗筷敲進去後再折斷,不然螺絲很難鎖在中間。
這組拉門是雙開,鋁條總長313cm,裝拉門的師父每65cm鎖一支螺絲,請問雷大通常多長鎖一支螺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拉門不用時,是拉到最旁邊,這裡也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是我裝的話,拉門收起來的位置上緣鋁條裡的 ...

螺絲前面套4mm塑膠塞子,啪一聲鎖定收工。

塞免洗筷太粗,切一半差不多。鬆鬆的塞進去後再折斷。
不用擔心偏心問題,3.2mm孔能偏多少?了不起2mm,衝擊起子機啪一聲修正。

雙開,寬度313cm的一半=156.5cm。這種寬度的拉門沒多重,孔固力牆面,螺絲鎖的好,一顆應該夠了。
軌道上的螺絲孔,是拉門工廠先鑽好的,大約就是每60~75cm一孔。
真的想增加也沒問題,這支大概1~2秒就可以把孔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絲前面套4mm塑膠塞子,啪一聲鎖定收工。

就雷大了,什麼時候帶你的電動工具來台中鎖螺絲?

网友B:
水泥牆很適合直接鑽孔使用高張力螺絲
塑膠塞好像作工確實
個人覺得塑膠塞不太適合倒吊承重
用看的比較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雷大了,什麼時候帶你的電動工具來台中鎖螺絲?

哪~~~有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派車來?

网友E:
捲簾本來就是遮陽用的.裝在室外陽光直射+雨水.就是壽命要短一些而已..但更糟的是.風的吹打拉扯.風吹的這種破壞的速度會更快.所以要裝室外.有風就要拉上去.不然很快就掛了.如果鎖在鐵皮上.很快螺絲孔會擴大.導致整個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有什麼問題~
什麼時候派車來?

真不愧是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泥牆很適合直接鑽孔使用高張力螺絲
塑膠塞好像作工確實
個人覺得塑膠塞不太適合倒吊承重

雷大太精拐不動,換你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捲簾本來就是遮陽用的.裝在室外陽光直射+雨水.就是壽命要短一些而已..但更糟的是.風的吹打拉扯.風吹的這種 ...

謝謝建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大太精拐不動,換你來好了

嗯!
知道了!我會自己開車去~
果然是雷大~智慧級
竟然變蔡大~蠢蛋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花板的確是薄鐵,不過如果有一天被拉下來,我就換打鉚釘,再不行就只能裝在女兒牆上了,如果要打在女兒 ...

藍波釘,
六角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