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18(20)V鋰電池改裝usb行動電源及相關問題

楼主(2021-07-03):
各位大大好:
我手上有車王德克斯durofix18V電動工具的電池,想說可以改成usb行動電源平常應用,別的大廠都有相關的配件,但是德克斯沒有相關的配件,只好自己來試試看,先跟各位大大請教下列問題?

電池接口

電池接口

機子底部接口

機子底部接口

6~26v to usb

6~26v to usb

1.上網購入6-26V to usb的模組正、負極焊上可行嗎?還要加什麼安全措施嗎?

2.如果想要有開關(不使用時自動關機的功能),有相關的模組可以推薦嗎?

3.我有嘗試電池與機子用電線正負極相接,但T腳位的接點沒接,機子不會作動。如果我想用別牌的電池(如牧田)T腳位的接點該怎麼接呢?

電池基板

電池基板

我沒有電子的底子,問題如果太低能,請不要鞭太大力,謝謝

网友A:
乾脆拆電池放在行動電池盒(可更換電池那種),
這樣是不是比較安全,
原來電池是串連的,
你不懂改這個,
是否有危險?

网友B:
除非有辦法做一個穩固的電池底座來和外接DC轉換電路連結,
不然,這樣亂搞,火燒房子的機率很大!

一顆全新的三星18650容量型鋰電才多少元,
18650行動電源外盒才多少元,
是我的話,絕不會這樣做,
電池就是專機專用,
長期不用, 就先放電放到一半,
鋰電就可以長期保存而不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乾脆拆電池放在行動電池盒(可更換電池那種),
這樣是不是比較安全,
原來電池是串連的,

轉接座

轉接座

這顆電池主要還是接在電動扳手用啦!只是頻率不高,想說若可以支援usb比較不浪費,牧田、米沃奇也有類似的產品,只是找不到這個牌子專用的。
謝謝你的建議。
圖片刪不掉,囧

轉接座

轉接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有辦法做一個穩固的電池底座來和外接DC轉換電路連結,
不然,這樣亂搞,火燒房子的機率很大!

看外國的YT有人用PVC水管、木頭或3D列印製作轉接座,我目前是想用塑膠砧板當材料做一個轉接座,就不曉得用降壓模組的效率好不好?電池T接點的線路該如何接?
謝謝你的回覆

网友B:
1.是我的話, 真要做,
模組輸入端接線串一個自恢復保險絲4A,
(因為你這模組上面輸出3A),

但是,動力型鋰電的充放電次數壽命本來就是較短,
拿來當行動電源,真是跟荷包過不去,

2.直接用指撥開關or自鎖開關,
控制ON、OFF

3.電池和機子接,
T點不接, 機子不動作,
那是因為電池的T點和負極有接一個熱敏電阻,
T點空接,機子會判定阻抗無窮大,
表示電池溫度異常,故停機進保護,

實際上,你用三用電表量P+和P-,
應該直接就有輸出,
也就是,接DC轉DC模組,不需接T點,

DC轉換模組效率,
低負載效率會偏差,重載效率才會好,
實際數值請查閱你買的模組IC規格書,

网友C:
買既有的來改外殼會不會比較快,

你電池的卡隼是卡兩邊,還有要看正負極左右是否一樣,四個腳的距離也不確定一不一樣

牧田卡隼卡是卡上方,這是轉USB白牌 FOR 牧田用$300多台幣

或許買白牌的,稍微修改一下外殼就能使用

二個USB輸出,一個 12V 2A DC輸出、一個LED小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我的話, 真要做,
模組輸入端接線串一個自恢復保險絲4A,
(因為你這模組上面輸出3A),

https://youtu.be/nd4fHFHj9AU
我看這個外國的youtuber 是在T點與負極加一隻電阻,這樣跟大大說的一樣,只是這樣應該就沒有熱停保護了。
我只是想說平常沒用到放著也會壞,可是謝謝你提醒我動力電池當行動電源會浪費,這點我沒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既有的來改外殼會不會比較快,

你電池的卡隼是卡兩邊,還有要看正負極左右是否一樣,四個腳的距離也不確 ...

太棒了,謝謝你的建議,對沒電子底子的人這應該是最方便的方式了

网友C:
剛剛看接觸點差距有一點大,你的是很前面,接觸片比較淺,牧田的是在中間,接片比較長

正負極的距離剛好 4CM,你的更近

不過說實在,我買了這個轉接座也沒在用...

我看要讓它用得到,除非停電好幾天,行動電源都用完,才有可能用到它

到處都能充電...也不會去用電池轉USB...

我電鑽也很少用,使用牧田 DMP180 打氣機比較常用,滿常在補胎壓

所以改這個...改了不一定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看接觸點差距有一點大,你的是很前面,接觸片比較淺,牧田的是在中間,接片比較長

正負極的距離剛好 4 ...

推最後一句
每次買工具或改東西前,總是想像得超美好

网友D:
T腳經過10K電阻接負或正就可以動作!(適合機子外接電供測試用!
接正或接負要看原本搭配的電池裡面的接法!
不過如果機子腳太多就很難搞了!(如喜利得的電鑽)除了正負還有另外3隻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T腳經過10K電阻接負或正就可以動作!(適合機子外接電供測試用!
接正或接負要看原本搭配的電池裡面的接法! ...

我的電池看起來是接負。
機子上的T腳與負極間接10k電阻的意思,我猜是模擬電池板子上的NTC的阻值,我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

電池電路板

電池電路板

网友E:
這個18v電池真的很好用,靠這個早已壞掉多年的無線吸塵器也重新能再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這個18v電池真的很好用,靠這個早已壞掉多年的無線吸塵器也重新能再用..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49162001085

電池一樣
38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49162001085

電池一樣

又變便宜了,再去買一棵當備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