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43PUH6651 一送電自動啟動無畫面無聲背光亮

楼主(2021-07-04):
請教各位前輩
如標題所講
一送電後電源自動開啟
POWER所有電壓正常
主板電壓也都正常
感覺主板啟動程序沒跑完
連ISP主板看開機PRINTING看不出所以然來
有各位高手大大可看的出來是甚麼問題
因為可以進主板控制台
或有更新軟體可更新刷機嗎
感謝大家

機型
主板型號715G6546-M0A-002-004K
PRINTING截圖-最後卡在這
PRINTING原始檔

网友A:
感覺像韌體,查圖片CPU好像是BGA焊接且只有薄鐵蓋,沒有散熱片,CPU虛焊也是有可能

因為是智慧連網,有一顆 NAND FLASH ROM THGBMBG6D1KBAIL,8GB Android TV 系統碟...

手冊第5章有工程模式,不過連畫面都沒有不知道能不能進

服務手冊,以下都適用,應該都同一主板,電源板不同
43PUH6601/96
43PUH6281/96
43PUH6651/96
49PUH6201/96
49PUH6601/96
49PUH6651/96
49PUH6681/96
55PUH6201/96
55PUH6601/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韌體,查圖片CPU好像是BGA焊接且只有薄鐵蓋,沒有散熱片,CPU虛焊也是有可能

因為是智慧連網,有一 ...

先感謝你唷^^

网友A:
看記錄檔感覺有開機,會不會是邏輯板
這幾個月有幾篇是飛利浦 PUH 系列電視
下面連結一樣的只亮背光,最後是換邏輯板

啊,不過他是有聲無影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77-1-1.html

順便貼一下別型的
49PUH6600/96
55PUH660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記錄檔感覺有開機,會不會是邏輯板
這幾個月有幾篇是飛利浦 PUH 系列電視
下面連結一樣的只亮背光,最後 ...

感謝楊兄提供資訊

目前還是朝主板開機不正常
你提供的維修案例我有看過
感謝你唷

网友B:
你認為程式應該要跑到什麼地方才算開機完成.要是卡住.是不是應該也要有飛利浦的LOGO出現呢

网友:
LED背光燈條檢查一下‧‧‧‧

网友A:
手冊7.3是全部DC轉換,缺電壓不知道是否會有這種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冊7.3是全部DC轉換,缺電壓不知道是否會有這種情形

不好意思
因為沒BGA焊台~想說先用熱風槍吹補焊一下
結果DDR部分也都被我吹到壞了
因為現在連一開機能過得DDR都顯示FAIL
板子暫時先不修了
感謝各位提供的經驗
謝謝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認為程式應該要跑到什麼地方才算開機完成.要是卡住.是不是應該也要有飛利浦的LOGO出現呢 ...

有GOOGLE過差不多機型最後因該會出現類似POWER Standby之類的....
而且PRINTING出來的訊息字會更多...
我的才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