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3.5mm AUX四極線的定義

楼主(2021-07-04):
請問一般行車紀錄器後視鏡頭使用的四極線怎樣定義?
本來打算重拉,但發現很麻煩,所以用公母接,
已經找出公母的對應接腳,但要接時才發現我不知道
紅黑白應該對應那一環?
google找到這一篇應該通用吧!
https://m.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0&t=4664012
但顏色不一樣

网友A:
視訊盒的接線, 行車紀錄器要再看看
看接地是第三節還是第四節

網上看到某行車紀錄器的接頭

网友:
<< 抱歉 !!  >>
我只注意到照片
沒注意到文字說明是 行車紀錄器
整個 錯誤了!!
-------------------------

TRRS Tip Ring Ring Sleeve
依序   尖端   環1  環2   袖
           L      R    Gnd    Mic
(註: 四節 由原三節的 Sleeve袖部GND 分割成 Gnd  /  Mic

用 [ Tip Ring Sleeve ] 關鍵字搜尋  圖片會有更多收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的接線, 行車紀錄器要再看看
看接地是第三節還是第四節

我的舊線打倒車檔紅色線量到5V
GND就是那些外圍的細線

接著要找12V,倒車鏡頭我有接12V在倒車燈上,
但剛剛量新線的公頭,沒有12V的訊號,

之前我接好倒車燈有試接主機,有畫面出來

----------------------
更新,第三環是12V沒錯

補充內容 (2021-7-4 07:39 PM):
第一環是5V,剩下就好抓了

网友:
這種一般都沒有標準可言。如果有什麼公司的產品很有名,市佔到 50% 以上,那有時候其它廠商就會以它的作法為基準,但也不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