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東芝 42RV500G 電視維修 (不過電,無待機燈)

楼主(2021-07-05):
家人通知老家的電視忽然不過電,無待機燈

小弟拆開看電容無爆容,保險絲無短路,元件無燒毀

然後量測元件電壓如紅色圈起處,都無電壓,請問哪部分有問題?

都無電壓

元件近照

補充內容 (2021-7-5 08:01 PM):
最後根據5樓 jean大提供解法,換掉水泥電阻就完修了!!

換掉前測量電阻無導通,馬上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花費5元,完修!

网友:
最末張照片 是待機電壓電路  ...

网友:
都沒電...
先從AC輸入往下量到橋整看這段輸出正不正常

網上找的線路圖

网友:
保險絲無短路....

网友A:
我家的電視今天罷工了 ~ TOSHBA 42CV500G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101-1-1.html

應是這個問題~

不過那個 高壓模組 有必要檢查一下~

補充內容 (2021-7-5 05:48 PM):
Toshiba 42CV500G 無法開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63-1-1.html

网友:
沒有待機燈,應該先看電源板有沒有供電給主板,如果有就是主板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電視今天罷工了 ~ TOSHBA 42CV500G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101-1-1.html
(出處: 痞酷網_PIG ...

最後根據5樓 jean大提供解法,換掉水泥電阻就完修了!!
換掉前測量電阻無導通,馬上去電子材料行買一個,花費5元,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分享好的帖子

网友:
恭喜完修,圖文並茂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