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兩門冷藏櫃壓縮機很大聲

楼主(2021-07-05):
賣檳榔用的冰箱,沒型號,好像是併裝的,有換過散熱風扇培林,過半年後越來越大聲

壓縮機很大聲,拆下電容規格是CE160V  AC230-276UF

量測是470UF,壞了

找到一顆窗型冷氣拆下的,規格是;250V 300UF,量測304UF,裝上看看;
結果是;壓縮機啟動,前段30秒一樣很大聲,變小聲後共運轉3分鐘,停4分鐘後循環啟動。

請問前輩們;
1.是電容規格不對,還是壓縮機快掛了?
2.散熱風扇電容沒壞,換培林時,五金行沒有高速的,給我普通的,是否轉速不夠,散熱不良,而引起壓縮機負荷過大。

网友:
1.台灣的冷藏櫃冷凍櫃都是拼裝的.
2.那棵電容是散熱風扇的啟動電容.故障的話會無法散熱,然後就會不冷.
3.壓縮機聲音會越來越大聲..受不了就只好換壓縮機一途...

网友A:
"運轉3分鐘,停4分鐘後循環啟動。"

這有點可疑,參考一下壓縮機相關元件介紹

筒單介紹電冰箱壓縮機身上的二個配件
https://twgreatdaily.com/d_P2l24BMH2_cNUgAsH-.html

過載繼電器(保護器) :
由一個圓形雙金屬片、觸點和一段電阻熔絲組成,封閉在一個盒內,
當電流通過電阻熔絲時產生熱量,雙金屬片受溫度控制帶動觸點控制電路的開關,從而起到保護作用。

PTC啟動器(電驛):
這是鈦酸鋇型半導體,在常溫下呈低阻抗,串接在電路中呈通路狀態,
當通過電流元件本身發熱後,阻抗急劇上升,呈高阻態,常溫下阻值僅22歐,
在啟動期間,衝擊電流達4A以上,使元件發熱,溫度急劇上升進入高阻態,而壓縮機電機已進入正常運轉狀態,啟動繞組電流迅速下降,
PTC元件啟動時間很短,為2秒左右,用PTC元件作啟動器,性能可靠,壽命長,無觸點,
由於PTC元件的熱性能,每啟動一次後需間隔4一5分鐘,待元件降溫後才能再次啟動,
正好與壓縮機保護時間相近(因為壓縮機停機後不能馬上啟動),能更有效保護壓縮機。

看壓縮機外部
還有沒有型號&規格貼紙,先查找相關用電資訊

然後用鈎表查一下啟動&運轉電流,電表量運轉電壓
與壓縮機規格比對一下差異是否超標過多
看看電流多少、是不是真的超過保護器的額定電流。假設電流已過載,你換保護器一樣會跳啊。
如果是電流過大  可能是壓縮機的線組或是機板出問題

壓縮機內部構造拆解參考

网友A:
覺得

電容選用原規格大小更換吧 !

這篇網文提到,選用電容太小會容易爆漿
冷凍櫃電容器更換容量太小後遺症
https://blog.xuite.net/salmon538735/twblog/132701544

這篇網文提到,選用電容器容量大的話,馬達的振動、發熱也會比較大;而如果容量小的話,馬達的轉矩會下降
第19回 「只要容量相同,不管什麼樣的電容器都能使用嗎?」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tw/teruyo_det/teruyo_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覺得

電容選用原規格大小更換吧 !

昨天早上突然正常了,可是到了傍晚又一樣很大聲,這台當初買二手的,到手已經12年了,應該是壓縮機快掛了。

電容大一成,應沒有問題,您提供的資料,也是原廠240改成270-324uf
冷凍櫃電容器更換容量太小後遺症
https://blog.xuite.net/salmon538735/twblog/132701544
謝謝提供資料,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早上突然正常了,可是到了傍晚又一樣很大聲,這台當初買二手的,到手已經12年了,應該是壓縮機快掛了 ...

有沒有可能是 壓縮機腳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運轉3分鐘,停4分鐘後循環啟動。"

這有點可疑,參考一下壓縮機相關元件介紹

謝謝!確定是電流過大,其實去年開始先是感覺怎麼設定溫度8-12度,突然結冰,小神童溫控器,接點黏住了,換了後幾個月又壞了,後來又換新溫控器,再加固態繼電器,所以問題不斷地到現在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是 壓縮機腳墊 ??

確定不是腳墊,是壓縮機瞬間啟動聲音的延長。

网友C:
對不起大大,偷渡版面問同樣的問題,壓縮機運轉時很大聲,感覺樓板跟著震整棟樓都聽的到。

應該超過10年的窗型冷氣機,設24度才感覺舒適,只是要到達設定溫度,讓壓縮機休息的機會不多。

這壓縮機噪音跟冷氣安裝的斜度有關嗎? 扶正會改善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大大,偷渡版面問同樣的問題,壓縮機運轉時很大聲,感覺樓板跟著震整棟樓都聽的到。

應該超過10年 ...
沒記錯的話
這種機器的兩側都是散熱吸入口
您照片的背面應該也有吸入口(是否背面那側是貼牆沒吸入口,散熱效率會變低)
另外

冷凝散熱鰭片上的長年灰塵洗乾淨
才能提升熱交換率(您的照片似乎有著很厚的灰)

安裝的斜度有關嗎? 扶正會改善嗎?
安裝斜度主要功能為排水
水樍在在底盤內不排掉的話,冷凝水會慢慢銹穿底盤

扶正的話不會降低運轉聲響
聲音來自於冷氣機底盤結構設計問題
(壓縮機固定減振沒做好,連帶著讓機殼共鳴放大聲量)
這很類似汽車底盤設計能力差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對不起大大,偷渡版面問同樣的問題,壓縮機運轉時很大聲,感覺樓板跟著震整棟樓都聽的到。

應該超過10年 ...

我拆過的經驗是壓縮機腳墊
跟散熱風扇軸心橡膠墊年久變形
也是噪音來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記錯的話
這種機器的兩側都是散熱吸入口
您照片的背面應該也有吸入口(是否背面那側是貼牆沒吸入口,散熱 ...

另一邊的確是靠牆沒錯,只剩1~2公分,先試著清外側,看看效能是否改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拆過的經驗是壓縮機腳墊
跟散熱風扇軸心橡膠墊年久變形
也是噪音來源 ...

這麼大台的窗型冷氣,一個外行人有機會換壓縮機腳墊,或是清潔散熱鰭片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麼大台的窗型冷氣,一個外行人有機會換壓縮機腳墊,或是清潔散熱鰭片嗎? ...

我是外行人
曾經換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是外行人
曾經換過

我想聽的不是這個阿。。。

沒裝過冷氣也看過別人裝冷氣,這本體要搬下來至少也要兩名壯漢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聽的不是這個阿。。。

沒裝過冷氣也看過別人裝冷氣,這本體要搬下來至少也要兩名壯漢吧? ...

我也是自己想辦法搬下來
你要聽什麼?
不是有噪音嗎?
回錯了嗎?
不是你肚裏蛔蟲
歪樓了!這帖應該是兩門冷藏櫃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自己想辦法搬下來
你要聽什麼?
不是有噪音嗎?

首先對tasi-san說聲抱歉,也對康大說聲對不起占你帖問問題。

認真問,您是怎麼一個人搬下來的?

歪樓扶正問,壓縮機大聲除了腳墊外,壓縮機內是不是零件老化也會有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對tasi-san說聲抱歉,也對康大說聲對不起占你帖問問題。

認真問,您是怎麼一個人搬下來的?

yzu_master 大
你問外行人是沒用的,有技術性需要工具與頭腦的與基礎,網路只能喇D賽。
窗型 正面看就像抽屜可抽取,問題是重量與無滑軌(東西摔壞還其次人受傷才悲哀)。

有實力POWER 一個人就可搬下來(壯漢),沒實力可兩個人(默契),人再不行用昇降機或吊索或其他安全方式(科技),看似簡單。

至於會產生噪音只有三個最多外加可調擺葉小電機,由外而內檢查,室內鼓風機(出風風扇)/壓縮機(往復式汽缸與電機(迴轉式較少))/冷卻用散熱風扇,只要任一個軸磨損(或無潤滑)就會產生機體共振,壓縮機較複雜內部也有抗震平衡系統(汽缸與電機/汽門)需避震,外部常人檢查都有困難何況內部,請專業的須另行收費。

要DIY須自行評估人/能/物/時/實//力.....,問題是你能處理嗎?最多只能了解狀況(隨便搜尋國外YT蠻多的不怕你看(學),問題是工具與實力(技術)就差很多)。
建議另行發文,免得雞雞歪歪.........,看有無人想回(無相關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E:
yzu_master 大
你問外行人是沒用的,有技術性需要工具與頭腦的與基礎,網路只能喇D賽。
窗型 正面看就像 ...

感謝您的回復,十分詳細,可以評估自己的能做的跟能達到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