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空的電路板有用嗎? 有人要嗎? 謝謝

楼主(2021-07-05):
大家好

收到一些空白的電路板,完全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使用價值,上來問問高手們 謝謝{n_109:}

网友:
能知道是什麼 電路 ~

可能會 比較有用~

也許你 PO 一下 不同的 單張 電路  或許 有人會知道 ~

网友:
基本上 除非是簡單 通用 的電路板

不然就是剛好有用到
不然用處不大  可能要想一下用在別處
補助/加厚/加重(一點點)...

网友A:
有!拿來做洗衣機的墊腳肯定是不錯用的!每次碰到客戶的洗衣機不平時要找一些墊腳片來用都很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拿來做洗衣機的墊腳肯定是不錯用的!每次碰到客戶的洗衣機不平時要找一些墊腳片來用都很困難…… ...

選您正解要寄一些給您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拿來做洗衣機的墊腳肯定是不錯用的!每次碰到客戶的洗衣機不平時要找一些墊腳片來用都很困難…… ...

洗衣機墊片用 (後邊) 太薄了 多層會滑動
前面腳能調整
我是都用以前針車機的腳座 來墊高又不怕水 也可墊冰箱

网友C:
一公斤15元

网友:
有看到LED燈板、還有MCU的擴展板~

网友:
話說回收場好像啥咪東東都有,在很久小瑪莉在淘汰的時期,我也撿到了一些零件板,專拆很大顆的LED顯示燈,那些線路板可能還丟在樓上的房間,很久沒上去了,也不知道有沒有被老媽給丟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公斤15元

^~^  這也是好辦法。

网友D:
賴大好, MCU的擴展板 ,小弟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賴大好, MCU的擴展板 ,小弟有興趣.

您好

我比較 愚鈍~~  請問 這全部的板子叫做MCU 嗎?

您有興趣  然後我應該怎麻做呢?  謝謝{n_116:}

网友D:
賴大你好, 這幾片像是 QFP 包裝的微控器小板子, 若不麻煩請拍個清晰的圖, 若每一PIN 都有拉到出來, 是可以再利用,

若合適小弟可以跟你買幾片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賴大你好, 這幾片像是 QFP 包裝的微控器小板子, 若不麻煩請拍個清晰的圖, 若每一PIN 都有拉到出來, 是可以 ...

頭髮抓抓,這...真的也可以玩^^  厲害哦~私訊給您加LINE. 再拍詳細的照片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選您正解要寄一些給您嗎?^^

我這裡進出可都是用箱作單位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機墊片用 (後邊) 太薄了 多層會滑動
前面腳能調整
我是都用以前針車機的腳座 來墊高又不怕水 也可墊 ...

單隻腳的話基本比較不會有滑動的問題。再不行……打兩支張力螺絲進地板!

這些大家電的立腳,有些廠牌型號是沒有設計調整腳的,再不就時間久了轉不動了,再不爛掉斷了,再不就是放置它的地板根本是軟的……真的是計畫跟不上變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進出可都是用箱作單位的喔!

哇~~ 吸一口氣 倒退三步~~~

果然是專業級的~~ 都箱來箱去的~~  我都是零零 散散的{n_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