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度調整冷氣控制板

楼主(2021-07-06):
市售冷氣傳統刻度無溫度顯示, 有 LED/LCD 顯示也是 1 度為顯示/控制單位,
實際使用會覺的1度間隔太大, 常常調低 1 度太低, 調高 1 度又太高,
有看過 0.1 度調整的冷氣控制機板嗎?
google 查到旭谷科技/小米空調有做 0.1度 冷氣,
我是想低價魔改舊定頻冷氣,
真的找不到只有自己 diy 了

网友:
0.1°C度調整冷氣控制板實用不大。

個人經驗,本身溫度感應器(thermal sensor)的精度大部分是0.5°C,很少有0.1°C為單位的。

這種讀取環境溫度再驅動壓縮機或散熱風扇的,大概都會用"磁滯曲線"來做控制。DC變頻壓縮機的磁滯曲線可以壓得更平滑。

网友A:
如果是定頻,不要說0.1度,就算1度,那壓縮機可能剛啟動沒多久就要停了,然後剛停沒多久就又要啟動了,這樣頻繁的啟閉對壓縮機的壽命也有很大影響。
所以一般定頻冷氣如果設定在27度,那壓縮機它可能要運作到25度才會停,然後就只送風,等溫度升到29度壓縮機才會再啟動。

网友:
可以試試看 kalmen filter 先用 arduino 測溫做成log, 如果實驗後你的實際環境有0,1度C的橫向溫度記錄並且每波段可以維持10分鐘以上再考慮控制的部分, 不過定頻冷氣ON/OFF不可行

网友:
網搜關鍵字 "溫控器"
應該有很多市售品可選擇
冷氣定頻機可加上這類控制器
然後用這組控制器控制高功率繼電器
由繼電器給壓縮機on/off電源

下列溫控開關模組,隨機抓圖參考

選用模組,記得找適用的 輸/出入 電壓規格 & 耐受功率大小

選用適當的溫度探針搭配

溫控模組加上大電流SSR

個人空調"忽冷忽熱"感受
大多來自冷房內空氣混合不均導致
可嘗試,加一部風扇輔助冷房內擾動混氣達均溫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定頻,不要說0.1度,就算1度,那壓縮機可能剛啟動沒多久就要停了,然後剛停沒多久就又要啟動了,這

應用實例:
小弟的老車壓縮機電磁閥不會跳脫,
所以空調是7*24*365的,
一天到晚吹到結冰不出風,
技師說這車型(2002 Renault Clio 1.4)換電磁閥要拆壓縮機不划算,
叫我手動閞關空調面板的AC鈕就行了,
會涼總比不比涼來的強,
我懶...
網拍買個百來塊的溫控開關,
接到AC鈕兩隻腳上,
可以設定到0.1度,
夏天我是設定25度接通,
他會到25度時啟動,
溫度降到24度時跳脫,
也可以設定溫差幾度作動,
小弟是設定一度.

人生就彩色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