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enovo ideapad 330-14IKB 不過電不開機[已完修]

楼主(2021-07-07):
前輩大家好

       小弟手頭上有一台LENOVO筆電不過電不開機,測一下有進電在前面後面就沒有進電了,在想應該是後面有短路
所以強加電源進去(不過不知道接的對不對,有一張圖有焊一條紅線是正極接入點),電源是用5V-3A給電的,給電後發
現有三個地方發燙

        像我這樣子的電腦,是不是可以用我現在燒機發下去修會比較快

型號: Lenovo ideapad 330-14IKB

板號:EG430 NM-B731  Rev:1.0

發燙零件:

     二顆電容發燙 ===>有解下來測電容是正常的,量板子二端接點是短路的(有解,沒解都是短路)

     AWVAKC   ===> 總共有20支腳,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還沒有解下來,

     AON6982  ===> 這個台中不知道好不好買,還沒有解下來

以下是小弟拍的圖片

左邊紅線是加電壓地方5V-3A
右邊紅色圓圈是接電有量到電壓,在來後面就沒有電了
插變壓器在板子上,量接點是正常電壓

發燙零件

補充內容 (2021-7-7 03:32 PM):
最後是一顆電容壞了,己完修,我無法改台頭完修
感謝前輩的指教

网友A:
AWVAKC 應該是  SY8286BRAC

网友B: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先"量"看看有沒有短路,再決定要不要燒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先"量"看看有沒有短路,再決定要不要燒雞

報告前輩

      還沒有燒機前有量了一下,會燙的那二顆電容是有短路的現象,但是拆下後量他是好的
還沒有焊回去時,有量一下主機板上的電容二端是短路的

                     感謝輩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VAKC 應該是  SY8286BRAC

感謝獅子魚大大

    我先解下來看看還會不會短路

网友C:
這就和前幾篇的 EX2510G  、helios 300 差不多

仁寶代工使用PU401、PU402 降壓IC,轉成待機3V、5V (一般是控制IC+MOS管),

EX2510G 某一樓也有提到發PU401附近發燙,那兩顆電容應該是 B+ 進到 PU401,

有時候會連 PU401 本身也會發燙,原因我覺得是短路保護,電流積在那邊

--
那兩顆電容如果是 B+ 進到 PU401,那就先確認 B+ 有沒有短路

你的 PJ401 似乎沒斷乾淨?

先查好線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就和前幾篇的 EX2510G  、helios 300 差不多

仁寶代工使用PU401、PU402 降壓IC,轉成待機3V、5V (一般是 ...

感謝楊大俠

     就像大俠說的,照片中的都沒有壞,壞了一顆電容

壞的電容位址

終於修好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

     就像大俠說的,照片中的都沒有壞,壞了一顆電容

LUCKY ~~撿軟的 賺到了

還好你的不是壞CPU

這樣應該算是 B+ 電容短路,所以你量 PU401 的 B+ 當然也是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

     就像大俠說的,照片中的都沒有壞,壞了一顆電容

所以壞的是 10U_0805_25V6K 那顆電容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