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HERAN HD-32DC6 液晶電視無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21-07-07):
故障現象:插電後綠燈亮一下轉待機紅燈,按電源鍵開啟轉綠燈,無聲無影但背光有亮。

1.有下載 wet大 提供的HERAN HD-32DC6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拷入FAT32格式隨身碟插入電視USB孔再開機無效。
2.另有下載 inbus大 提供軟體版本 MS32S2-LW2  EN25Q64_20170704_84140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拷入FAT32格式隨身碟插入電視USB孔再開機無效。
3.請各位大大指導看要從那個部位開始著手檢測。

液晶電視銘牌

軟體版本

插電後綠燈亮一下轉待機紅燈

按電源鍵開啟轉綠燈,無聲無影但背光有亮

邏輯板(或T-CON板)

邏輯板(或T-CON板)左側放大照

邏輯板(或T-CON板)右側放大照

LG面板規格

機板

网友:
呃...

有機會是韌體問題

不過韌體...不是這樣刷的....

楼主:
請教 楊大 禾聯HERAN HD-32DC6韌體要怎麼刷進去?
需要用RT809F編程器,連接VGA刷進去嗎?

我是參考Benq 32RC5500的方式

75.25 KB, 下載次數: 37

网友A:
那個是要用燒錄機.燒進去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是要用燒錄機.燒進去IC

就是要用RT809F編程器,連接VGA刷進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用RT809F編程器,連接VGA刷進去嗎?

IC拆下來.再用809去燒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用RT809F編程器,連接VGA刷進去嗎?

阿勒~~你明明有 809F ...

楼主:
我是機械背景,沒有RT809F編程器,也不會用,知識都是網路上看各位大大分享得知的,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賣IC晶片兼代燒韌體

网友:
「有機會是韌體問題」不代表問題一定是出在韌體身上,忙了半天有可能還是作了白工。

這台電視還想要的話建議是直接送修就好。

楼主:
因為之前有一台BenQ 32RC5500無法開機,一直待機亮紅燈,官網下載程式,用隨身碟插入電視,按電源鍵N次,終於有1次成功,就這樣自動更新軟體,就可以開機自如了,所以才想試試看禾聯的行不行,結果不行,機子不同方法不一定會一樣。

网友:
你要會量邏輯板電壓!主機板,邏輯板,面板

网友:
這台這個毛病不是韌ˋ體 要查邊板迴路  有點專業 還是勸你送修吧 呵呵

网友:
先檢查主板最基本的電壓.12V 5V 3.3V 1.2V 看是不是都有.才去考慮其他流程

楼主:
謝謝kaijay大、快樂人大、bu066549大指導,現在防疫期間無法出遊,假日有空在拆起來DIY試著量量看,對維修有興趣,但不是電子、電機背景,就勤上網看各方經驗分享資料,液晶電視真的太專業了(之前小家電都還可以處理一下)。若方便有比較相似的維修文章在請各位大大提供參考!謝謝!

网友B:
下面兩位大講的比我還清楚,拿起電表,主機板跟邏輯板或是邊板拍照量電壓。如果都不了解,那直接去買那兩片賭換。但買兩片不如給專業的修(因為賭錯就賠),賭對可能得到成就感

网友:
液晶電視維修除了經驗外,尚需基本專業工具配合,方得以事半功倍,不同廠牌維修方式不盡相同!
非相關科系要入門會很艱辛,除了基本功專業知識就夠你去探討,除非你要轉行不然不值得你這麼做!

楼主:
謝謝!jit888大大指教,我也覺得門檻很高,剛好家裡有壞的液晶電視,就摸摸看看,看有沒有機會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兩位大講的比我還清楚,拿起電表,主機板跟邏輯板或是邊板拍照量電壓。如果都不了解,那直接去買那兩片 ...

謝謝!kaijay大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