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1測試版

楼主(2021-07-07):
安裝了幾次 Windows 11測試版,
到最後都復原不成功,
乾脆把SSD拆下重新開機,
卻發現都已經裝好了,
除了介面變飄亮了,
運作速度也很不錯,
還看不出功能和Wundows 10有什麼差別?

Windows 11-2

Windows 11-2

网友:
E7200...
所以說775平台還是能突破限制安裝嗎?

據說WIN11可以跑ANDROID APP
這應該是最大的差異點.

网友:
不是說只支援I公司八代處理器之後的平台?

网友A:
我覺得要跑的東東可以動就好,XP到win幾都好,要把所有的程式都灌了才算數,剛灌好系統能跑還不代表以後都順暢。

网友B:
775配DDR3的主機板也可以安裝?不是需要什麼安全設備的認證才能安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要跑的東東可以動就好,XP到win幾都好,要把所有的程式都灌了才算數,剛灌好系統能跑還不代表以後都 ...

認同,
尤其是公司用的機器,
穩定最重要,
像小弟這邊有Rfid Scanner的主機,
至今還是跑xp,
沒事不想去動他,
那台一掛,
整條出貨線就會停擺,
而且站點專用的pc,
OS只是個平台,
重點是裏面裝的進出庫軟體.
不過VM化或轉移平台的測試也是要著手進行,
畢境那台也是775的電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75配DDR3的主機板也可以安裝?不是需要什麼安全設備的認證才能安裝?

這ˋ是測試版,或許對硬體沒有那麼嚴格,
又下載一些版本,就不能安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認同,
尤其是公司用的機器,
穩定最重要,

XP的電腦是還好,系統可以ghost,如果其它軟體沒有防拷,只要是資料庫可以移轉簡直是萬年不壞,所以才會有人信誓旦旦的說Win10是末代系統,現在又出現11,說穿了就是共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