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b400原廠空慮與高流量空慮空然比測試

楼主(2021-07-07):
這個實驗主要是看換上高流量空慮後到底空然比與原廠在怠速與中高轉速後的數值何何差別..
若單以空然比與馬力的關係
換上高流量空慮後其實會變的更不會跑
因為空然比變更稀,馬力反而會下降.
且又會容易吸到過慮不掉的細微粉
唯一的好處我想只有能重覆清洗使用吧?

下面這個是之前原廠空慮做的中高轉空然比測試

网友A:
一般來說,噴油量是根據進氣量不管是化油器或噴射
我覺得空燃比應該不會變才對,燃油系統無法打破基本的空燃比原則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多馬力就要多噴油
您覺得VTEC的馬力那裡來的? 吃油吃得很兇耶!
看得到油針掉得很快,TURBO也是一樣的道理
推背的快感是燒油錢換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來說,噴油量是根據進氣量不管是化油器或噴射
我覺得空燃比應該不會變才對,燃油系統無法打破基本的空 ...

因為我調的混合比是配原廠空慮的,若要換為高流量時,混合比要重新調過
現在配原廠的混合比若換進氣量大的高流量
當然一到高轉空然比就變稀了一旦變稀,拉轉時的力量就會虛掉.
可以看我試原廠空慮的影片,不管怠速還是中高轉,空然比全都差不多
這樣才能在低轉時有力,而一到中高轉加速也非常猛,不會虛掉.
早期很多在跑賽道的化油車,都會故意把混合比調濃些,就是為了中高轉力量能保滿不會虛掉
但換來的就是低轉比沒改的沒力,過濃的油氣不利低轉,跟高山症一樣.
cb400因為有vtec,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能做到低轉有力高轉猛.
而這也是化油車的特性,若是噴射系統的,電腦會自動去做修正,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差距.
但這也是化油車好玩的地方,可以調出高轉後馬力變大的的混合比,不會怕電腦自動去做修正,
化油車噴油量都是固定死的,cdi修正的是點火正時提前度,無法去做噴油量的修正
玩命關頭電影裡,不是都要放一台小電腦在旁邊給噴油量做手腳
讓電腦無法去修正回原廠的設定值.

楼主:
早上看到的,這台車之所以傷的這嚴重
主要是因為沒有裝車架三點式保桿
若是有裝上像我車上裝的這種保桿
一樣的滑倒,最多是手把彎掉,了不起再加上大燈框磨到.
其他的全都不會有什麼傷.
注意,不要裝那種看起來好看的防倒桿,那種很危險
真的滑倒一點用都沒有,反而更危險
而像我車上裝的這種也不要裝鋁的或白鐵的
那種太硬,不會退縮,你是要保桿撞彎變型還是要車架變型?

网友A:
請問進氣歧管前加入可調外氣(負壓管),轉速會升高是正常嗎?
全開拉高約400RPM,半開約250RPM
你之前實驗會拉高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進氣歧管前加入可調外氣(負壓管),轉速會升高是正常嗎?
全開拉高約400RPM,半開約250RPM
你之前實驗會 ...

我的影片整個空慮拿掉,轉速也不會升高,只是空然比會變更稀與不穩定.

网友A:
對不起沒說清楚
不是這次的,是之前測的驗排氣作弊那一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不起沒說清楚
不是這次的,是之前測的驗排氣作弊那一篇

那是接在進氣崎管上的分接管,那裡打開當然會提高帶速,跟漏氣同樣的道理.

网友A:
正常情況就好,不過跟我的理解不一樣
我以為打開負壓管負壓降低會使化油器的怠速進氣量減少轉速降低
而進氣崎管分接管增加的進氣不帶油氣不會提高轉速
有點想不透,你能開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況就好,不過跟我的理解不一樣
我以為打開負壓管負壓降低會使化油器的怠速進氣量減少轉速降低
而進氣 ...

很簡單,混合比改變了,轉速當然也會跟著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簡單,混合比改變了,轉速當然也會跟著變..

混合比是一定改變了
問題是我的認知是變稀下降甚至熄火實際卻是上升很多
所以不解以為有其他問題導致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合比是一定改變了
問題是我的認知是變稀下降甚至熄火實際卻是上升很多
所以不解以為有其他問題導致上升 ...

這就是為什麼要用含氧測空然比啊,空然比只要脫離15的範圍就測不出來了.
轉速也不會改變,所以沒有空然表用感覺是測不準的.
說真的,只要有玩車的,像我diy的這個空然比測試器一定要有
沒有這個,基本上不用玩了,中高轉沒有這樣測根本抓不出為什麼高轉無力的問題.
用這個一看馬上知道問題在那裡..像我次測的這個.
連騎都不用騎出去試, 看表都知道轉速只要一到一萬以上一定比原來的更沒力
油針沒有去調高一格,空然比這樣會太稀,高轉怎麼可能會有力..
更有可能會出現NG現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就是為什麼要用含氧測空然比啊,空然比只要脫離15的範圍就測不出來了.
轉速也不會改變,所以沒有空然表用 ...

的確有含氧測空然比有數據依據比較科學
不會瞎子摸象一天到晚TRY ERROR
也想找一個來玩玩,中古500元會不會太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確有含氧測空然比有數據依據比較科學
不會瞎子摸象一天到晚TRY ERROR
也想找一個來玩玩,中古500元會不 ...

我去殺肉那裡自己拆,一支是100元.

网友:
好羨慕台中,中古品好多好便宜,台北不可能有那個價錢

网友:
我也是看到中古的很貴,軟掉了。只能用感覺去調了.有便宜的再來買

楼主:
奇怪,好奇去查了一下,很多原廠的一千出頭就有全新的了..
那找不到中古的不如直接買全新的算了.

网友B:
恩 恩 找時間來試試看

補充內容 (2021-7-22 11:13 PM):
找到400一隻準備來試試

网友B:
請問我的歧管是軟的沒開口您是怎麼外接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我的歧管是軟的沒開口您是怎麼外接管子的?

要看車種,二次進氣那裡會有一條真空管,從那裡加一個三通就能接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恩 找時間來試試看

補充內容 (2021-7-22 11:13 PM):

連接含氧的三通管孔記得要用能耐二佰度以上的高溫密封膠來封,只要封的不完全,有漏氣,就會測不出任何數值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看車種,二次進氣那裡會有一條真空管,從那裡加一個三通就能接出來了.

嗯嗯我再來仔細看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接含氧的三通管孔記得要用能耐二佰度以上的高溫密封膠來封,只要封的不完全,有漏氣,就會測不出任何數值 ...

我可能會找管牙轉接來鎖,真的找不到再用密封膠了謝謝

楼主:
之前買的那台電腦診斷器也已經出更新版了.
這是自行到公司官方網站下載最新更新版本的更新過程

看了一下車種有增加,光陽部份也多了一個七期obd2的選項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