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TR-B480 壓縮機不停

楼主(2021-07-07):
請問壓縮機幾乎不停止,大概會是什麼壞掉?量測過冷凍溫ˋ度大概是-28,請問這溫度正常嗎?是否過低?

目前VR旋鈕都轉到最低,一樣不會停止。除霜sensor(白白) 量測有17.8K  R sensor(黃黃)  5.6K

將溫度sensor 端子拔掉(123456)(黃黃白白)壓縮機會停止 ,並且主板上led會亮起。sw1 按下後壓縮機停止,約10分鐘後繼續運轉..一樣不停

\

网友:
VR 測一下。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基板上面的繼電器,可能是繼電器接點黏住造成壓縮機持續運轉~~~

网友B:
家用冰箱冷凍庫溫度一般是負18度攝氏 RSENSOR 可拆下用熱風和冰水檢驗

网友C:
將溫度sensor端子拔掉壓縮機會停,那應該基板沒問題(繼電器並沒有黏住)

R-sensor阻值看起來好像也沒問題,這樣看來VR最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溫度sensor端子拔掉壓縮機會停,那應該基板沒問題(繼電器並沒有黏住)

R-sensor阻值看起來好像也沒問題,這 ...

請教一下 除霜sensor 與 R sensor 一般常溫是 2K 阻值嗎?

另外 他的運轉邏輯是 R sensor 到達某個溫度如(-18度)後停止?

根據 VR 阻值來對應不同溫度?

除霜sensor作用僅作為 蒸發器若結冰偵測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檢查一下基板上面的繼電器,可能是繼電器接點黏住造成壓縮機持續運轉~~~ ...

繼電器是正常的我有試這用獨立的12V 去導通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冰箱冷凍庫溫度一般是負18度攝氏 RSENSOR 可拆下用熱風和冰水檢驗

我上網查一下一般室溫阻值是?2K?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除霜sensor 與 R sensor 一般常溫是 2K 阻值嗎?

另外 他的運轉邏輯是 R sensor 到達某個溫度 ...

請教一下 除霜sensor 與 R sensor 一般常溫是 2K 阻值嗎?

答 : 這型號我不清楚,看你測量的阻值很像是2K

另外 他的運轉邏輯是 R sensor 到達某個溫度如(-18度)後停止? 根據 VR 阻值來對應不同溫度?

答 : 對 , 這是利用電阻分壓原理,R sensor一個迴路,VR是另一個迴路 , 再將這兩個迴路得到的電壓
分別輸入到比較器的+/-兩端做比較,誰的電壓較高,輸出端就輸出相對應的電位去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

除霜sensor作用僅作為 蒸發器若結冰偵測嗎?

答 : 不完全正確 , 冰箱每隔約10小時左右化霜一次 , 另一個條件是除霜sensor溫度必須達到5度C以下 ,
才會啟動計時10小時 , 當計時10小時時間到後,就開始除霜 , 蒸發器溫度開始上升 , 當除霜sensor偵測溫度上升
到13度C時 ,冰箱停止除霜 , 再等待約5~6分鐘左右壓縮機再次啟動(5~6分鐘是讓冷媒高/低壓力平衡) , 冰箱重新製冷

你的R sensor 阻值有點尷尬 , 若是常溫2K的sensor , 5.6K的阻值溫度約落在2度C , R sensor 有的放在冷凍庫 , 也有的放在冷藏庫 , 這兩種阻值會差很多 , 還是直接換掉比較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