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 RAM-45VP 冷氣不冷,通訊故障

楼主(2021-07-07):
Hi 各位懂壓縮機機板電路的大哥,請教一下

因為開冷氣,壓縮機不啟動,開蓋子和請日立檢修人員來看,為通信故障(LD901 閃9下),
維修人員打電話給其他人詢問,因為機種老舊停產了,室內的沒有板,
室外的因為要換都換整組,和馬達一起,就想說要自己修看看,
但是目前量了交流電進中間那塊大板子都有進去,爬文說要量35V,15V,12V,5V,3.3V之類的
因為不知道要量哪個,但是隨便量很多,除了進電110V和220V之外好像都沒有,
想請教電進去之後該從哪開始量起始電壓,麻煩了,謝謝。

网友A:
配線圖來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79128

网友B:
前幾天剛好也碰到一台同型號的,不過這內裝還差真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線圖來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5279128

謝謝大哥,雖然沒經驗,周末再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剛好也碰到一台同型號的,不過這內裝還差真多呢……

這台是什麼問題啊?

网友C:
有沒有端子台的照片?

我遇過大金通訊故障,問題出在端子台電路板腐蝕漏電,導致干擾通訊,後來把通訊那條線不經端子台,從pcb連接器直接接線到通訊線上。

网友D:
綠皮電容好像不少懷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端子台的照片?

我遇過大金通訊故障,問題出在端子台電路板腐蝕漏電,導致干擾通訊,後來把通訊那條 ...

他在比較靠旁邊,剛好有東西擋住,檢查施工比較難一點,假日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綠皮電容好像不少懷孕了!

等我風槍來再來好好拆一拆

网友:
冷氣開機 , 一分鐘內測量室內側端子台N端與S端 , 用電表直流檔測量是否有直流電壓跳動 ,
若沒有室內基板故障 , 若有 , 再到室外側 , 一樣內機開機 , 一分鐘內電表直流檔測量N端與S端
是否有直流電壓跳動 , 若沒有則內/外機連接線斷線 , 若有 , 室外模組故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幾天剛好也碰到一台同型號的,不過這內裝還差真多呢……

理線不太對勁
一般當它用了理線支架  對理線態度會有一定要求講究

這應該是被拆過  然後組回去時  隨便將就一下  會動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線不太對勁
一般當它用了理線支架  對理線態度會有一定要求講究

十幾年的機子了,就算是有被修過這也是很合理也很符合邏輯的

一般家電維修不會去再意這些東西,因為通常都在趕時間(那種領低薪死水的更是如此)。除非是客戶另有要求而且加錢,因為這需要額外的工時。能簡單束一下就不錯了。

機台以上等級的就不能這樣簡單搞搞,不然就真的會搞到後面接手的人(我就被人搞過),所以一開始的報價就能比天了。

這台的原裝基板應該就是長成像樓主 PO 的那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