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AC 負觸發的疑問, 這樣接 NE555 可靠嗎

楼主(2021-07-08):
學習的疑問, 這東西很便宜, 只為了學習

有說 TRIAC 需要負觸發才可靠, 截圖這樣

TRIAC_neg_trigger

TRIAC_neg_trigger

原著這個

有人設計這樣, 看來不像負觸發.
原著看這裡,
http://www.dzkfw.com.cn/Article/NE555/3612.html
http://www.jqdzw.com/d/file/tuzh ...

TRIAC_neg_trigger1

TRIAC_neg_trigger1

TRIAC_neg_trigger2

TRIAC_neg_trigger2

試試看LTspice,

555_TRIAC

555_TRIAC

LTSpice 源碼

這東西買不貴, 看來也不像負觸發.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73335257322.htm
類似的這樣,

555_TRIAC

555_TRIAC

网友A:
TRIAC 有兩種, 舊式四象限與改進版三象限觸發模式,
見連結:
http://kkg-china.com/triac/triac-3q-4q.html

网友B:
觸發正電壓或負電壓都會讓TRIAC導通,只是觸發的靈敏度不同,正電壓需要更大的觸發電流,買觸發靈敏度高TRIAC或555觸發電流要夠大,觸發電流不夠可能交流一半波導通另一半波無法導通。

電扇的自然風,自然風是一陣一陣吹,X秒的週期讓馬達斷續斷續的轉動停止(仿自然風,馬達斷續斷續的轉動,非馬達的調速控制),X秒的週期控制TRIAC導通及斷電,這一555線路的控制on/off有缺點,線路會產生突波,干擾周圍的電子設備(假如線路板有單晶片可能會當機),一般工業控制板的TRIAC控制on/off,會使用MOC3041的IC觸發,MOC3041是一種檢測交流正弦電壓剛過零點觸發及零點斷電,也就是每個交流正弦波相位角的起始電壓觸發導通,線路不會產生突波干擾,不會在正弦波的波形電壓高時觸發導通產生突波,

下面圖是利用用RC移相經觸發二極體(DIAC),觸發TRIAC導通,RC移相電位器調整不同相位觸發,達到控制TRIAC交流功率輸出,這種線路才是控制單相永久電容感應馬達的轉速(一般家用的交流電扇馬達),交流正半波正電壓觸發TRIAC,交流負半波負電壓觸發TRIAC,這種線路一樣會產生突波干擾,這一線路是瞬間觸發, 透過rc電容的電容放電經觸發二極體產生瞬間的電流,  上面風扇的自然風555是連續的觸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觸發正電壓或負電壓都會讓TRIAC導通,只是觸發的靈敏度不同,正電壓需要更大的觸發電流,買觸發靈敏度高TRI ...

稍微看了那個兩個VR的市售品,根據它的PCB和大概觀察,確定用了兩個Triac , 其中一個配合diac調速, 另外一個Triac還是靠555的3腳輸出,所以也沒有負觸發的,不知道可用性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AC 有兩種, 舊式四象限與改進版三象限觸發模式,
見連結:
http://kkg-china.com/triac/triac-3q-4q.html ...

這個有特殊型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看了那個兩個VR的市售品,根據它的PCB和大概觀察,確定用了兩個Triac , 其中一個配合diac調速, 另外 ...

TRIAC的閘極只觸發正電壓的電流,可以讓TRIAC在交流雙向導通沒問題,要買正規品觸發靈敏度高,假如調速要注意,交流正負電壓觸發TRIAC要對稱,也就是說正弦波正電壓和負電壓的電壓輸出要相等,假如正半波和負半波的兩電壓不對稱,馬達的NS磁場不對稱,馬達軸心較鬆的舊馬達運轉會有亨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