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淘寶LED吸頂燈電路

楼主(2021-07-09):
分享最近入手的一款淘寶LED吸頂燈(6.9 RMB,不含運)
買家標示規格是 36W 34CM,產品的標示如下
實測燈罩直徑約32CM, 接AC 220V時的功率約26W.

整體來看, 6顆LED串聯為一單元, 四個單元串聯, 總共24顆 LED燈珠串連,
接AC 110V時每個單元的正負端的電壓差約30V. 整組的實測耗電流約40 mA.
當然比接AC220V時暗.

市電接入端的電路, 很簡單, 一般可以看到的交直流轉換二極體也沒有

下面是主要晶片的型號, 完全找不到資料...

內部構造分享如上,
接 AC 110V不夠亮, 經過測試, 發現將6顆LED的單元拿掉一組變成18顆LED串聯時,
實測耗電流等同接AC220的120mA. 所以就那樣用了...

网友A:
你這種應該很有機會把1R8改小,即可達到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種應該很有機會把1R8改小,即可達到你的需求

感謝您的指導.
本來有類似的想法,但是因為找不到那個IC的資料就作罷了.
下面是自己畫出來的電路圖,給各位參考.
很醜請包涵.

网友B:
一年多前淘了3盞。
我說要110V用的,賣家說要加錢。
在想原本220V的,是不是跟大大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年多前淘了3盞。
我說要110V用的,賣家說要加錢。
在想原本220V的,是不是跟大大的一樣。

這次買的另一款,號稱 18W+18W34CM三色
本來就想說最差就是參考之前各位大大分享的方法改電路, 所以沒有考慮電壓問題
產品標示

裡面的IC

運氣不錯, 直接接AC110之後亮度夠, 就沒再搞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指導.
本來有類似的想法,但是因為找不到那個IC的資料就作罷了.
下面是自己畫出來的電路圖,給各位 ...

感覺是把橋整和續流二極體整合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