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isher & Paykel ICON™+ Premo 正壓呼吸輔助器-續圖

楼主(2021-07-09):
上篇:https://bbs.pigoo.com/thread-83069-1-1.html

上次沒完全好,duke83 大大大說要看內部,趁回來再拍一次

氣泵有三根軟墊避震,電源板沒拍,不過都是日系電容就是了

加熱板上電就會保溫 (加熱慢),這樣平常應該就插著電,以便使用時,加溼功能馬上發揮作用

主機板有一顆傳感 IC 和上半部相接,目前查不到 C02604、NPA1650959,倒數第二、三張圖

外部有一顆壓差傳感器: SDP610-500PA.pdf (1.01 MB, 下載次數: 5)

壓差傳感器旁邊有一根應該是溫度感應?

楼主:
拆解 TEARDOWN

一、螺絲四長三短

二、有三處配件要退出、不然無法抽出主體

a.濾網

b.出風口軟塞

c.USB隨身碟

三、撐開兩邊機殼、前方白色塑膠也有卡住,主體才抽得出來

四、注意有一條排線要拔

楼主:
電源板 POWER BOARD

大圖: 電源板.rar (2.06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看外型 NPA1650959 這顆像很是 Amphenol 的壓力感應器(見附件),原本我認為也可能是濕度傳感器可惜查不到資料。

醫療器材的用料很可能是訂製品或自編料號外邊買不到,可能是因為特性與品質的要求,其產品賣價也花的起這種特殊訂製品,也讓其他人不容易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外型 NPA1650959 這顆像很是 Amphen 的壓力感應器(見附件),原本我認為也可能是濕度傳感器可惜查不到資 ...

這樣和 SDP610-500PA 不知道差在哪

一個是寫壓差,一個寫表面壓力

這台並沒有自動壓力調整

板子看起來也沒有哪裡是空件,那麼我覺得自動壓力調整可能寫在 MCU 程序?因為它都有兩個相關的感測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和 SDP610-500PA 不知道差在哪

一個是寫壓差,一個寫表面壓力

壓力傳感器上頭只有單ㄧ氣管接頭是絕對壓力如 NPA1650959,有兩個氣管接頭的是相對壓力傳感器如 SDP610-500PA。
只要比對與計算這兩者的讀數差異就能知道大氣壓力與達成自動調整的功能,自動壓力調整的功能真的很可能是軟體版本的限制。

网友:
以我當的8年睡眠呼吸器的RD講解給你聽!!
SDP610-500PA 這一顆是用來測量氣體流量,NPA1650959這一顆是用來測量機器末端壓力,因為呼吸管的壓力差很小,所以機器末端壓力可以等同面罩端壓力.
固定壓力輸出就是所謂的C-PAP   而有自動壓力調整功能就是所謂的A-PAP,這功能主要是讓你在吐氣時機器的風扇會降速不會有很難吐氣的狀況, 主要是透過軟體判斷呼吸周期來控制內部的風扇!

上面有大大說醫療器材用料都是比較特殊! 其實也不一定,有時只是廠商特別去請原料製造商開特別的料號,
其實料用起來沒有啥不同!!

這種機器困難的是在機構!! 因為要將噪音降到30dB以下, 光要處理這問題,公司機構就換了3~4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