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日立分離式冷氣室內機拆解清洗

楼主(2021-07-10):
上一次詢問過怎麼清洗室內機,感謝wkm大熱心提供許多圖片和方向
這次就來動動手了,機器是日立20年的冷氣,所以處理起來也沒有太大負擔

先說結論疑惑:
已經買好12v6A的小水汞,打算拆掉水盤後,加上冷氣罩,就用加壓水柱去噴,但是怕不熟,高壓會有水氣跑到馬達或電路板,不敢貿然亂噴。最後發現風鼓好像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拆,一回生二回熟。
疑問:如果風鼓不會太難拆,而噴加壓水柱有水氣風險,那為什麼蠻多FB洗冷氣廣告都是用噴的而不是全拆清洗呢?

晚上弄了兩台日立,機型不同,也嘗試用兩種方法清潔
第一種,水盤、風鼓全拆洗
優點:清洗時間短又乾淨
缺點:風鼓螺絲有點裡面、拆和裝第一次覺得不太容易

第二種,水盤拆洗、風鼓用油漆刷+吸塵器
優點:不用拆太多東西,也不需要內六角起子
缺點:油漆刷刷風鼓頗耗時間,灰塵會有點像黏在上面不是一刷就掉,而且抬頭一邊刷一邊拿吸塵器,脖子很痠

底下開始清洗:

1.拆除外框,底下螺絲在飾板裡面

2.拆下水盤,螺絲明顯,搭配一些簡單卡榫

3.水盤排水管拔除,看起來好像右邊鰭片一直泡在集水盤裡面,右邊整個生鏽

4.拆除風鼓的固定螺絲,有點裡面

5.風鼓本身跟軸心還有一個2.5MM的內六角螺絲

6.左邊鰭片翹起來一點,就可以把風鼓拿出來

7.風鼓拆下裡面就是平常看不到的黴菌大軍

8.全部洗澡 曬太陽

9.這次沒有出場的小水汞,謝謝收看

网友A:
totoro9470 大
蒸發器(鰭片)就是要耐心與時間噴充分浸潤,輕輕地的順槽刷。

動力噴霧不知壓力大小與選適當噴嘴(1字型)與影響範圍,找適當場所(浴室)測試,直到看個人感覺不會讓鋁鰭片變形又足夠壓力在不影響過大範圍就可。

要便宜又方便與清潔與消毒,多用途非漂白水莫屬,適當調整稀釋濃度可消毒防疫/漂白(視覺)/清潔/殺菌,記得先把底部水盤暫裝上汲汙水,完後再重組相關組件,技術好連遮水布都不用(大多防萬一與給客戶良好感覺)。

這樣就知要有工具與時間與細部技巧,更何況有的室外機是在高空(同等洗牆),維護成本也很高,少有人施作(除非好野人)。

DIY自己動手做還是需要最基本美國時間的,而不是光說不練。 給你按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toro9470 大
蒸發器(鰭片)就是要耐心與時間噴充分浸潤,輕輕地的順槽刷。

謝謝wkm大熱心回復
這次回來岳母家,總共清洗了四台
第一台沒拆風鼓,用刷子+吸塵器,刷到脖子痠死了~
第二台拆封風鼓去浴室洗,好洗不會太費時,就是拆裝風鼓不熟頗花時間

第三台第四台我就直接用加壓水柱噴,力道不是很強剛剛好(鰭片不會被噴歪的程度)
算是最省時的一種方法

非專業清洗,還有什麼能幫家裡做的嗎?
我看網路上的清洗,還有高溫蒸氣噴槍、紫外線消毒燈,這個一般家裡都沒有

最後還有噴什麼殺菌 防霉液,不曉得是什麼?
感覺這個一般家裡好像可以處理,不然光是水洗,看不見的細菌依舊還在,還是不放心

您說的漂白水,是全機洗好裝好後,打開濾網直接噴在鰭片上嗎?

网友B:
請問一下小水泵購買的價格吃及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小水泵購買的價格吃及資訊?

我是淘寶買的,最基本的雙汞標配,換算台幣不含運約台幣400。
這款我覺得有點陽春,建議接頭買金屬的,我這款是塑膠的感覺久了就會壞掉,不過久久用一次,希望下次拿出來它還活著。噴出來壓力就是大概一般橘色水管手去捏著的壓力,洗冷氣剛剛好,比我之前用按壓瓶的省事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km大熱心回復
這次回來岳母家,總共清洗了四台
第一台沒拆風鼓,用刷子+吸塵器,刷到脖子痠死了~

totoro9470大
不會吧,漂白水這個可是公認環境清潔消毒殺菌最俗最優防疫良品,而且疫情已二年了(平常有重大環境污染都要靠他(如颱風或淹水各式疫情....等環境災害),大掃除也要靠他。

叮叮噹噹    各位親愛的里民(***大樓住戶)
大家好,最近受疫情影響,請注意居家環境,保持環境清潔,為了加強公共環境,清潔人員會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某區做環境消毒,請里民放心勿緊張緊張刺激刺激,報告完畢  敬祝 里民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如有疑問逕洽里辦公室,或電0854088(如有雷同不代表本人),將為里民(***大樓住戶)服務,叮咚 ......廣播完畢

衛生署官方解說漂白水(可逕行查(網)詢相關資訊)
漂白水的使用

漂白水是一種强而有效的家居消毒劑,其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鈉 (Sodium hypochlorite),能使微生物的蛋白質變質,有效殺滅細菌、真菌及病毒。家用漂白水到處有售,且價錢廉宜,功效快速,因此,市民可使用稀釋的家用漂白水來消毒環境。

使用漂白水時應小心處理,因為漂白水對黏膜、皮膚及呼吸道具刺激性,遇熱和光會分解,亦容易與其它物質產生化學反應。不當使用漂白水會影響其殺菌功能,甚至造成意外,威脅健康。過量使用漂白水或使用濃度過高的漂白水,會產生有毒物質污染環境,破壞生態。

用具
清潔前,首先預備一切所需用具,例如清潔工具、清潔/消毒劑、量度器皿及保護裝備。

清潔工具:
刷子、地拖、毛巾、噴壺、膠桶

清潔/消毒劑:
漂白水、清水

量度器皿:
湯匙、量杯

保護裝備:
口罩、膠手套、膠圍裙、護眼罩(最好有)

調校及使用稀釋漂白水的方法及步驟
1.調校或使用漂白水時要開窗,使空氣流通。
2.由於漂白水會刺激黏膜、皮膚及呼吸道,所以調校及使用漂白水時須佩戴保護裝備。
3.稀釋時要用凍水,因為熱水會令成分分解,失去效能。
4.以漂白水的次氯酸鈉濃度為5.25%來計算,調校方法如下(示範短片)
   ☆1:99稀釋家用漂白水(以10毫升漂白水混和於1公升清水內),可用於一般家居清潔。
   ☆1:49稀釋家用漂白水(以10毫升漂白水混和於0.5公升清水內),用於消毒染有嘔吐物、排     泄物、分泌物或血液的表面或物件。
5.若使用的漂白水中次氯酸鈉濃度高過或低於5.25%,所用分量便要相應調整。
計算方法:漂白水分量倍數 = 5.25 ÷漂白水的次氯酸鈉濃度。
舉例說,使用的漂白水只含有5%次氯酸鈉,所用分量倍數便是5.25÷5=1.05倍。即是用10 x 1.05 = 10.5毫升漂白水來調校濃度。
6.可用湯匙及量杯準確地量度所需漂白水的份量。
7.消毒完的物品,應以清水冲洗及抹乾。
8.完成消毒後,把清潔用具浸於稀釋漂白水中30分鐘,用清水沖洗乾淨,才可再次使用。
9.最後用梘液洗手,用清潔的毛巾或用完即棄的紙巾抹乾雙手。

使用稀釋漂白水注意事項
☆避免用於金屬、羊毛、尼龍、絲綢、染色布料及油漆表面。
☆避免接觸眼睛。如果漂白水濺入眼睛,須以清水沖洗至少15分鐘及看醫生。
☆不要與其他家用清潔劑一併或混和使用,以防降低殺菌功能及產生化學作用。當混合於酸性清潔劑如一些潔廁劑,便會產生有毒氣體,可能造成意外,令身體受傷。如有需要,應先用清潔劑清潔及用水過清後,才再用漂白水消毒。
☆未經稀釋的漂白水在太陽光下會釋出有毒氣體,所以應放置於陰涼及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由於次氯酸鈉會隨着時間漸漸分解,因此宜選購生產日期較近的漂白水,及不應過量儲存,避免影響殺菌功能。
☆經稀釋的漂白水,存放時間越長,分解量越多,殺菌能力便會降低,所以最好在24小時內用完。

備註:以上有說禁混其他物質與熱水,可分開事後或事前熱水清洗。

网友C:
    氯系漂白水殺菌效果強於氧系漂白水.但是氯對鋁及銅反應活性強.使用在冷氣銅管及鰭片.容易造成腐蝕.導致銅管破管漏冷媒.鰭片表面腐蝕孔洞.導致黴菌容易滯留.在濕氣環境容易繁殖.尤其台灣使用冷氣.一般是不用後直接關機.而不是送風吹乾鰭片濕氣在關機.所以說使用氯系漂白水.我並不建議.硬要使用.也要使用後充分沖洗.不要殘留氯系漂白水導致腐蝕
     清洗後噴灑使用氯系漂白水防黴菌.........,我覺得防菌效果沒幾天.氯離子跟鋁鰭片及銅管就反應完了.不在有防菌效果.倒是滯留的氯離子可以充分跟鋁鰭片+銅管反應.腐蝕破壞效果滿滿.
     清洗風鼓.用長毛軟毛塑膠刷最好.不然長毛一點的牙刷也行.用油漆刷會覺得越刷越髒.把髒東西壓在表面了.用尼龍刷則是把髒東西勾出來.當然.兩種對深一點的都沒效果.適合不算很髒的.我家的就是表面塑膠濾網拆下.蓮蓬頭沖洗一下.鋁鰭片稍稍刷一下就行.風鼓能拆下則蓮蓬頭調到最強沖洗.
     為什麼不建議用氯系漂白水.我以前工作地方.檢驗區因為炎熱.申請4台大同1對2的10坪分離機.公司隔壁是皮革廠.空氣酸氣超重.都是用鹽酸對皮革清洗殺菌除脂.4台冷氣經常壞掉.可以運轉.但都是腐蝕漏冷媒不冷.廠商修得沒辦法.銅管噴保護劑也沒用.保固期一過就不管了.叫修也拖拖拉拉的.最後改成中央空調.1台5-6萬以上吧(民國80幾年價格).我用一台2500把4台拿回家.請冷氣廠商來安裝.結果用沒1年.期間都在補銅管.安裝沒多久.廠商拿了2台室內機+1台室外機回去.然後就沒消息了.沒找我要安裝的工錢.東西也不還我.我也沒找他要東西.兩邊默默.就當沒這事情了.東西太差了.兩邊都不知道該如何.等都壞掉.換了一台LG的1-1冷氣.10幾年到現在都沒壞過.就是自行換了2個遙控器(黑屏看不到數字)ˋ而已.可能也跟我沒經常用有關.我都是夏天臨睡開個1-2小時就關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氯系漂白水殺菌效果強於氧系漂白水.但是氯對鋁及銅反應活性強.使用在冷氣銅管及鰭片.容易造成腐蝕.導致 ...

謝謝說明,所以一般家裡冷氣水洗完後,還可以噴什麼殺菌嗎?
今天看了好多youtube影片,幾乎沒有人說自己噴的藥劑是什麼
大家都說神秘藥劑~~

不過好像幾乎多多少少都會傷藍波層,雖然標示都說不會
大概就是弄稀釋一點。
不過一樣是藥水,網路上賣的有的是酸性  有的卻是鹼性~
這部分覺得還搞不太懂,到底噴的神祕藥水是什麼東西去稀釋?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可以稀釋後噴,噴完也會用水洗,應該就還好
有噴沖洗會比較好洗,不用刷子刷很久
不曉得觀念正不正確

网友:
      長毛塑膠刷(應該說尼龍刷).您只要找比牙刷大的.就可以用了.清理速度會較快.牙刷面積小.一次只能清理一點點.還有刷毛不要太密.探入鰭片較方便.這東西應該好找.能找到T型的更好.不要用金屬刷.容易刮傷鰭片.造成孔溝.黴菌容易滯留
      如果方便水洗.消毒殺菌可以用稀釋氧系漂白水.或現在流行的75趴酒精(異丙醇型).這2種應該跟鋁銅反應活性不強.應該可以用用.而且您還能水洗.只要用後水洗.不要殘留就好
      其實清洗後噴上防黴菌劑.能看到買到的現成防護劑的總是貴森森.大家總有一點買不下手感覺.我是有一種想法.現在的洗衣精.有2種防霉方向.一種是酵素型.標榜溶解清洗掉衣物的殘留脂肪有機物汙染.讓黴菌沒有繁殖營養.從而減少黴菌生成.另一種則是強效防霉型.我倒是認為這種可以考慮用用.稀釋後噴上冷氣鰭片.應該多多少少吧.至少鰭片表面的黴菌繁殖.絕對比不上衣物上的容易繁殖.連衣物都可以強效防霉了.鰭片應該也行.只要找防護配方偏化工合成的就行.標榜天然有機防霉的.總擔心這天然有機防護物本身就可以養黴菌.
      防護這方面.想法不知對不對?大家自行考量使用.不保證效果.另外.冷氣鰭片上的東西.並不都是黴菌.而主要是粉塵棉絮的結合物.黴菌容易在這上面繁殖而已(尤其潮濕時).所以做了防霉.可能下次拆洗.還是會看到一堆的.這並不表示您所做的防霉沒效果.當然.有些防霉的效果可能時間也不能保持很長.這就看各家了.家裡有裝空氣清淨機的.可能感覺冷氣就沒這麼髒.另外.經常開窗.拖地板沒那麼頻繁的.看到冷氣髒的機會更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km大熱心回復
這次回來岳母家,總共清洗了四台
第一台沒拆風鼓,用刷子+吸塵器,刷到脖子痠死了~

殺菌==>稀釋漂白水...50:1~100:1 ....除黴菌都直接噴@@
原液要注意時間以及會讓物品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