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不同繞線方法的鼠籠式轉子電風扇馬達

楼主(2021-07-10):
一直以為馬達是很神奇的東西, 只是因為現在大量製造讓人有錯覺以為平平無奇而已. 親自接觸過的鼠籠式轉子的100W以下的電風扇馬達, 大概都是兩步工序的製造, 先繞線圈再入槽, 如下圖右側, 兩相的線圈會重疊.

最近挑選準備替換的馬達, 都便宜, 看到有全自動一次完成繞線入槽的產品, 如下圖左側.

請教對這行業有經驗的大師, 哪一種設計的馬達效率比較優勝呢, 原因是啥. 以成本來看, 猜想自動繞線入槽的馬達佔優.

fan motors

fan motors

网友A:
你想要比什麼效率?

能源效率?直流無刷馬達
價格效率?蔽極馬達

用途啊?
使用時間:365天?全時運轉或每天三小時?

网友B:
家用電扇馬達(單相交流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早期是圖一這種繞法,早期都是靠人工,這種繞法最省電馬達扭力大,圖二是目前比較普遍繞法可用機器繞,性能差一些,馬達的矽鋼片最重要,比繞法重要,好矽鋼片省電馬達有力,馬達的效率大幅提升,可惜電扇售價便宜,廠商考慮成本,不會用很優的矽鋼片。

最高效率馬達是,直流永磁無刷馬達,用霍爾磁感IC(安裝在轉子旁邊)偵測轉子的NS磁極(轉子是磁鐵),用霍爾IC取代傳統直流馬達的電刷及換向器,霍爾IC的訊號經MOS功率放大及調變後,MOS依霍爾IC輸出正負或負正的電壓,推定子的線圈驅動轉子旋轉,同樣的馬力只要1/3感應馬達的耗電

另外一種的直流無刷馬達是,直流變頻感應馬達,也就是把直流調制變頻成三相交流正弦波,驅動交流三相感應馬達。調變方式也有分多種,三相正弦波脈衝寬調變,空間向量脈衝寬度調變,六步方波調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用電扇馬達(單相交流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早期是圖一這種繞法,早期都是靠人工,這種繞法最省電馬達扭力 ...

附帶一問...
請問怎麼把50HZ的閉極馬達變成60HZ可用的...?
只想到電線變粗繞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要比什麼效率?

能源效率?直流無刷馬達

電風扇馬達 就是電風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電扇馬達(單相交流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早期是圖一這種繞法,早期都是靠人工,這種繞法最省電馬達扭力 ...

原來還有編竹籃的繞法

楼主:
這家專業做 有8槽定子 但是沒說怎樣繞線和接線

https://www.tayguei.com.tw/zh-CN/product/CD60315.html

楼主:
這家專業做 有8槽定子 但是沒說怎樣繞線和接線 據說Panasonic的電風扇也有這種設計 很容易拆懷壞https://twgreatdaily.com/UPHyGWwBmyVoG_1ZMwRy.am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附帶一問...
請問怎麼把50HZ的閉極馬達變成60HZ可用的...?
只想到電線變粗繞製... ...

原本50Hz頻率提升60Hz,頻率提高1.2倍=60/50,馬達線圈的電感抗會增1.2倍,假如是二極的蔽極式馬達,50Hz轉速原本3000轉會升到60Hz的3600轉,馬達的電流會降低0.83倍,扭力小但馬達的轉速提高,要加粗及減少馬達的漆包線的圈數,60Hz的3600轉才能有足夠扭力。

可以用一個60hz可調升壓器先做個實驗,調高電壓給這一馬達運轉,比如調高1.2倍的電壓測試,馬達可否正常運轉嗎?會發熱嗎?假如這一電壓馬達測試正常,就依實驗的1.2倍電壓比例,減少馬達的20%圈數及稍微加粗漆包線。

网友:
傳統或DC變頻,任何一種方法,任何的繞法,都有辦法製造優質,高效率耐用的風扇,只是廠商有沒有這種技術及意願,傳統方式,使用優質的矽鋼片,定子及轉子夠大不偷工減料及優的銅漆包線,效率一樣可以很高,而且耐用,可是成本高比DC變頻高,這種價格賣不出去。

DC變頻無刷風扇,現在的霍爾磁感ic、MOS功率晶體、單晶片有三相PWM調變正弦波輸出、這些零件大量買現在都很便宜、無刷風扇的定子及轉子可以比傳統感應馬達小、定子及轉子這部份成本反而低、可是組裝後的DC變頻永磁無刷風扇、可以賣很貴利潤高、所以傳統風扇、沒人願意用優質的矽鋼片做電扇、賣不出去,傳統風扇100W一天10小時夏天用一季,電費200~300元,省電很重要嗎?DC變頻無刷風扇貴這麼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編竹籃的繞法

哈哈,腦洞大開,沒看到標題最後面幾個字

楼主:
請教這個設計給8槽定子的接線方法靠譜嗎

原文在這裡,

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 ... ac23bbd2e5335f12e7f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家用電扇馬達(單相交流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早期是圖一這種繞法,早期都是靠人工,這種繞法最省電馬達扭力 ...

請問最高效率馬達是,直流永磁無刷馬達,同樣的馬力只要1/3感應馬達的耗電,直流永磁無刷馬達是接直流電,還是交流電?因為交流轉直流也有一定功耗

還有同樣的馬力只要1/3感應馬達的耗電是現場使用經驗還是計算量測得知,因為感應馬達除非設計加工太差,基本上設計應該趨近成熟,不致於有太大虛功耗,不然產業界早把他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這個設計給8槽定子的接線方法靠譜嗎

原文在這裡,

8槽的定子可以,馬達是購買現成品,或是自己想DIY繞漆包線,不曉得想製作那種用途的馬達,自然風的風扇嗎?單相4極感應馬達? 正逆轉控制?要高低轉速控制嗎? 調低速時馬達需要穩定轉速及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最高效率馬達是,直流永磁無刷馬達,同樣的馬力只要1/3感應馬達的耗電,直流永磁無刷馬達是接直流電 ...

這是指一般家用的電扇馬達,用市售一般傳統的交流單相感應馬達電扇,跟使用交流電的直流永磁無刷馬達電扇做比較,耗電流只要1/3就可得到相同的風力,現市售的傳統電扇,大部份都偷工減料效率差耗電,其實傳統電扇也是可以提升效率,用優質的矽鋼片,定子及鼠轉子要夠大,省一半的電流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8槽的定子可以,馬達是購買現成品,或是自己想DIY繞漆包線,不曉得想製作那種用途的馬達,自然風的風扇嗎 ...

沒要自制 只是想了解市售品的設計 謝謝提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本50Hz頻率提升60Hz,頻率提高1.2倍=60/50,馬達線圈的電感抗會增1.2倍,假如是二極的蔽極式馬達,50Hz ...

謝謝... 原來還要把圈數減小....
升壓應該不會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