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580V問題求助

楼主(2021-07-11):
型號:ASUS M580V  板號:X580VD REV:2.0

狀況:進水-清潔後.無法觸發

求助:點位圖(或者相近能參考的).謝謝

网友:
點位圖2.0

電路圖1.1
Asus X580VD Rev1.1.zip (2.19 MB, 下載次數: 21)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助^_^

楼主:
繼續求助:本機應該已經修好.但是觸發後一直跑碼.應該是南橋有進水損壞而更換.必需合成ME
INTEL有兩個版本ME 11.8.50.3399  (2M).兩個版本合成都無法開機.一個電流0.15A  一個直接不觸發
下載NX580VD可以開機.但無線網卡根本抓不到
求助幫忙合成ME.感謝
原機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繼續求助:本機應該已經修好.但是觸發後一直跑碼.應該是南橋有進水損壞而更換.必需合成ME
INTEL有兩個版本ME ...

試試看
記憶體座貼紙型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記憶體座貼紙型號是多少

獅子魚大.感謝你.使用你的BIOS-無線網卡已經可以抓到.非常謝謝.準備來發文
請問.你也是使用2M那兩個ME來合成嗎

對了-記憶體貼紙-當時進水時.客人清潔過程洗掉了.嗚~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感謝你.使用你的BIOS-無線網卡已經可以抓到.非常謝謝.準備來發文
請問.你也是使用2M那兩個ME來 ...

楼主:
感謝你. 我還有一個換CPU也是需要合成ME的BIOS.可以放在這裡麻煩你幫我看看能改嗎.謝謝

ALTOS PS358-G1.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ALTOS PS358-G1.part2.rar (1.11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 我還有一個換CPU也是需要合成ME的BIOS.可以放在這裡麻煩你幫我看看能改嗎.謝謝

ALTOS PS358-G1.rar (5.05 MB, 下載次數: 5)

楼主:
獅子魚大.感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