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wish 家要計劃改無障礙浴室 尚未貼完 待續

楼主(2021-07-11):
▼已拆除按摩浴缸後的樣子,需補磁磚及做防水(重要)。

▼原本的按摩浴缸供水頭,考慮要怎麼處理。

▼原本的洗臉盆。

▼水龍頭特寫圖。

▼洗臉盆下方有收納櫃,因為浴室沒有窗戶,通風不良會有發霉問題,看能否也一併解決?

▼收納櫃裡面水龍頭接頭及排水管。

▼馬桶後方會漏水,應該說是漏很大到噴水狀態。

▼因為緊貼牆壁看不到那裡在漏水(噴水),蓋子沒有遺失,我放在一旁。

▼因為無法解決漏水問題,我先關閉馬桶的水龍頭,這個水龍頭位置稍有被馬桶擋住,不得已把馬桶底下固定的矽利康破壞一些,把馬桶移開一些才能關閉水龍頭,所以修好後要重打矽利康。

※考慮在上圖水龍頭處加裝噴水器。

▼浴室天花板上方只有這個排風孔,這個排風孔應該是通到下圖另一間浴室共用大樓管路間排風孔,孔中的塑膠軟管應該是原本按摩浴缸的電源,無用的話考慮拆掉。

▼另一間浴室天花板上方的大樓管路間通風孔。

▼大門想要裝紗門。

▼客廳天花板裂痕商量如何處理。

▼拉門上緣鋁軌道脫落,帶工具用高張力螺絲補強。

防潑水遮簾
架子
馬桶椅頭靠及左右靠
遮陽小板

以下為目前改善===========================================================

▼三輪車,跑的快,上面坐個老太太,要五毛,給一塊,你說奇怪不奇怪?跟隔壁做窗簾的店家(就是當初請他們來做拉門的)要高張力螺絲自行鎖上,我只有跟他要1支螺絲,結果他給了十幾支,你說奇怪不奇怪?但是我沒有這個規格的水泥鑽針,只能直接鎖在原本的孔上,居然還可以鎖的緊耶!那就不用塞牙籤了,等tsai5371 帶水泥鑽針來補強好了。

网友A:
大樓管道間施工後最好封閉(珍珠板+發泡劑),以及廚房排煙機&浴室排風扇裝逆止閥...比較不會奇怪味道跑過來...
如果是高樓層可能別人家的病毒會跑過來...

网友B:
個人經驗, 在台灣做無障礙浴室最困難的是如何讓浴室入口甚至浴缸的進入高度全部都與浴室入口前的地板高度一致. 如果地板厚度夠, 必須先下挖足夠門檻與瓷磚的高度之後才可能做到.
但是浴缸頂多只能降低進入高度而已, 除非樓下也是自己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樓管道間施工後最好封閉(珍珠板+發泡劑),以及廚房排煙機&浴室排風扇裝逆止閥...比較不會奇怪味道跑過來. ...

很內行!大樓管道間施工後最好封閉的問題,上個月論壇某位很兇,很兇,很兇的會員跟我說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經驗, 在台灣做無障礙浴室最困難的是如何讓浴室入口甚至浴缸的進入高度全部都與浴室入口前的地板高度一 ...

謝謝你的建議,這個問題我們是有做斜坡板解決。

网友C:
以前我家和成的馬桶水箱,進水管故障的時候也會從水箱噴水出來
那種的是低未進水器,浮球往上會壓住上方按鈕止水的那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內行!大樓管道間施工後最好封閉的問題,上個月論壇某位很兇,很兇,很兇的會員跟我說過。 ...

很胸很胸很胸...
我只知道兄弟象的峮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家和成的馬桶水箱,進水管故障的時候也會從水箱噴水出來
那種的是低未進水器,浮球往上會壓住上方按鈕 ...

我家不是從水箱噴水喔!是從馬桶後面噴水,那為什麼把水箱蓋打開對吧!因為我要從這裡裝水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胸很胸很胸...
我只知道兄弟象的峮峮...

其實我也不是棒球迷,只是媽媽跟兒子以前喜歡看,所以有空就陪著一起看,自從打假球事件爆發後,我們家就"突然"都不看棒球了。

网友E:
dear 老大
出水口被水箱擋到了, 羅賴把都插不進去, 這是當初水電配管預留的位置有問題。
建議配管將出水口配管做個小Z 移到左邊, 三角閥和軟管都可換了,順便也可加沖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ar 老大
出水口被水箱擋到了, 羅賴把都插不進去, 這是當初水電配管預留的位置有問題。
建議配管將出水口 ...

你可能誤會了,其實這些施工我都不會做,這是要請別人來做的,等做好了我再拍給大家看,不過還要等一陣子,當初做一半停下來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升3級,所以也要解封才能繼續做。

這一篇大家的建議"施工單位"都有在看,他一定了解你說的意思,出水口配管做個小Z 移到左邊, 三角閥和軟管都可換了........這些我實在也聽不懂

不過我很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网友F:
呃!這個場地泥作水電都要進場!
1.排氣如樓上提示 管道間封板留空  兩間浴室排風機換25x25型的,然後接軟管進管道間預留口
2.淋浴冷熱水要移回牆面 地板排水移位
3.淋浴空間牆面修補 地板降一點點並且更改洩水坡度
4.馬桶漏水應該更換零件即可
5.天花凸出是樓上漏水 鋼筋生鏽造成 要打掉除鏽重抹
6.那個螺絲看起來不太像1分水泥釘   比較像沉頭 木螺絲釘
手機不好打字 參考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這個場地泥作水電都要進場!

泥作是一定要的沒錯,不過你是從那裡看出要水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泥作是一定要的沒錯,不過你是從那裡看出要水電?

不是來的那個人
修繕 泥作 水電 收尾 全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來的那個人
修繕 泥作 水電 收尾 全包了

是的

网友H:
看起來工程浩大喔~

网友I:
WISH大,那馬桶水箱我覺得不是高壓管壞掉或沒鎖緊,不然就可能只是進水器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呃!這個場地泥作水電都要進場!
1.排氣如樓上提示 管道間封板留空  兩間浴室排風機換25x25型的,然後接軟管 ...

我後來有想到是我誤解了,水電都是指同一個人,是我把水跟電分開了,要動到水是一定的,只是目前我想不到要動到電的部份。
我家的浴室排氣是使用這種,控制器在室外,可以控制風速、定時、有熱風.......功能還不錯,因為我家兩間浴室都沒有窗戶,所以有定時抽風這個功能對我就非常有用,另一間浴室應該就是用你說的25*25,我也是想趁這次把能裝定時的功能。

地面上的按摩浴缸冷熱水龍頭原本是要如你所說的方式移往牆壁的,因為這兩條管當初是用壓接管施工,也考慮到打太多有破壞防水影響到樓下漏水的問題,所以就考慮先不要動這兩個管子。

牆面當然是要修補及重貼部份磁磚,地板要降低高度就是較大工程了,其實我最怕因防水問題對樓下造成影響。

馬桶背後噴水的問題不移出來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想可能是在接頭那邊或管子壞了之類吧!

天花板我想也是要把裂開的部份打掉才會知道什麼原因。

最後那包螺絲是做窗簾的業者給我的,他知道我是要鎖在水泥上,應該不是木螺絲才對。

很感謝你的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來工程浩大喔~

我們原本就是想簡單處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WISH大,那馬桶水箱我覺得不是高壓管壞掉或沒鎖緊,不然就可能只是進水器斷了 ...

其實沒把馬桶移開前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問題,不過噴水的地方是馬桶背面,你說的地方都有可能。

网友J:
那種頭部側面呈喇叭形的螺絲,上次失心瘋,材料商促銷,買了2萬支。
使用上還可以。只是根據我的印象,心裡常常有個聲音犯嘀咕:還有更適合的。

最近有些拍賣網站會搞免運,我終於決定弄個1000支來用用。
用了幾次後,心得:果然內心深處的聲音是對的。
它的脖子比較細,鑽一分孔後,鎖起來更貼牆面。
名稱應該是:岡山頭螺絲。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種頭部側面呈喇叭形的螺絲,上次失心瘋,材料商促銷,買了2萬支。
使用上還可以。只是根據我的印象,心裡 ...

我再看來補強時是用什麼螺絲?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再看來補強時是用什麼螺絲?

用矽利康補強也是一種選項
將螺絲退鬆
矽利康灌進去
等於用膠黏
鎖緊,搞定

至於紗窗那個
我覺得只能用隱藏式紗窗
不過有可能容易壞
畢竟隱藏式本來就不太堅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矽利康補強也是一種選項
將螺絲退鬆
矽利康灌進去

歡迎新會員加入痞酷網這個小家族
門口不是要做紗窗,而是要做紗門,我們的門的大小各一片,平常都是只有從大片門進出,小片門不動,因為大門有輪椅要通過,所以紗門在不用時要能整個推到小片門那邊。
你說的沒有錯,當我跟師父說這個需求時,他也有跟我說這麼大片的紗門日後會有耐用度的問題。

网友K:
隱藏式紗門就如圖照片中的樣式(圖片網路隨便找的,如有版權問題會刪圖)

這麼大扇真的問題會比較多
但是也沒別的紗門可挑選
大大如果要做的話要請業者幫你做門檻保護下料
ˊ這種門檻就是下料的內外各加一支料子來避免下料被壓變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看來補強時是用什麼螺絲?

可以下重本用喜得釘.

楼主:
引用 网友K:
隱藏式紗門就如圖照片中的樣式(圖片網路隨便找的,如有版權問題會刪圖)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可能解決馬桶後噴水的問題了。
剛剛leo.rain 去驗車,回程就來找我,說要幫我看看馬桶到底為什麼噴水的問題,所以就帶他去住家那裡看看。
沒多久他就拆下一個零件,說道,就是它壞掉了。

▼還裂了大半位置。

▼下圖是接在馬桶入水口。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leo.rain 轉開一看︰

原來是過濾網,他說一般知名的馬桶也沒有裝這種東西,也不知道買不買的到?就直接把馬桶水龍頭的水管直接鎖在馬桶的入水端上先用了,他再去問看看有沒有在賣這種過濾器。

話說我根本不用破壞固定馬桶的矽利康移開馬桶,我看leo.rain 用10元就可以轉開或關閉馬桶的水龍頭了,其實我應該也想的到才對,不過當時怎麼就沒有想到...........,真的是猪腦袋。

既然塑膠的會破掉,不知道可不可以用CNC 做一個銅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能解決馬桶後噴水的問題了。
剛剛leo.rain 去驗車,回程就來找我,說要幫我看看馬桶到底為什麼噴水的問題 ...

還真的沒看過這麼嬌嫩的馬桶, 進水還要裝"馬桶水箱過濾器", 想必又是無良商人的把戲

https://shopee.tw/product/462860 ... 5747a42----&c=-
價格還不怎麼親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還真的沒看過這麼嬌嫩的馬桶, 進水還要裝"馬桶水箱過濾器", 想必又是無良商人的把戲

https://shopee.tw/ ...

還真有在賣這種東西,這樣的話就買回來換好了,不過拆下來看時發現濾網很乾淨,不知道是我們大樓的水很乾淨,還是沒什麼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還真有在賣這種東西,這樣的話就買回來換好了,不過拆下來看時發現濾網很乾淨,不知道是我們大樓的水很乾 ...

裂掉的地方, AB膠應該可以黏回,
過濾器, 淘寶一個約台幣數十元,
但如果沒有集運其他東西, 台灣買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裂掉的地方, AB膠應該可以黏回,
過濾器, 淘寶一個約台幣數十元,
但如果沒有集運其他東西, 台灣買較划算 ...

哈哈哈!這個是有壓力的,所以管子都使用壓力管,就算黏起來不用多久就又爆開了,當然我說用CNC 做一個銅的是開玩笑的,這個lazy104 有貼網拍出來,一個才賣100元左右,買一個回來換應該就好幾年不用換了,不過應該就多買幾個,因為搞不好第一次換會被我弄壞。

1樓我有提到其實還想裝噴水器,這個過濾器如果能裝在馬桶的水龍頭上,然後接噴水器,再接到馬桶,這樣通往噴水器也有過濾,如果水質比較髒時,應該比較不會有小石頭塞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內行!大樓管道間施工後最好封閉的問題,上個月論壇某位很兇,很兇,很兇的會員跟我說過。 ...

以前住套房時,常因同樓層開抽油煙機,味道雜混很難聞
所以我都直接封起來
另外管道間封珍珠板也能防止其他味道
可是如果要管路異常時要查時就很難查
(管理委員會委員路過......)

网友:
會有過濾網的通常是比較高階,有免治的那種單體馬桶,有過濾避免噴頭或電磁閥被堵住~  我在ToTo 及合成的單體馬桶上都有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