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機車儀表顯示斷字

楼主(2021-07-12):
請問有前輩有相關經驗嗎?
功能都正常..就是里程數的千百位顯示斷字

該如何下手.....謝謝

网友A:
  機車行駛產生的振動, 顯示模組的纜線, 或許會因機械強度不足脫落斷路.

  需要有冒險精神, 才能驗證上述臆測.

网友:
這個要看廠商的良心,線路版至液晶面版如果是用銅箔的就比較好救,如果是用碳膜的大概就直接換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機車行駛產生的振動, 顯示模組的纜線, 或許會因機械強度不足脫落斷路.

  需要有冒險精神, 才能驗證上述 ...

感謝~雖然有那個冒險精神...但是太細工了...還是交給專業的好了~
免得賠了夫人又折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