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580VD X580VD 進水後故障維修

楼主(2021-07-12):
型號:ASUS M580VD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點位圖.使維修可以順利

狀況:無反應.待機電流0.12A

進水後.南橋晶片與EC短路故障.更換後-待機電流0A正常 3V5V 1.05V也都有.但不觸發

型號

板號

EC進水範圍

時序電壓卡在PM_RSMRST# EC發出
依據以往經驗.BIOS參與觸發.先刷BIOS-無效.接下來-老實檢查電壓

上電後.待機狀態 BIOS IC有3.3V

上電瞬間BIOS應該開始配置EC條件 1腳卻無任何微小電壓

依據點位圖找回EC

在這個位置

此位置就是進水範圍

刮除後.看到斷線處

放大一些

補線.黃色圈處刮除後.同樣斷線

一併補線.

再次上電.觸發-亮機.但因為之前有刷過非原機的BIOS.導致無線網卡抓不到
請獅子魚大幫忙原機BIOS合成後.無線網卡終於正常

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chiyimonitor大,可否show一下您的放大鏡裝備是長什麼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chiyimonitor大,可否show一下您的放大鏡裝備是長什麼樣,謝謝。 ...

真是不好意思.其實只是普通放大鏡而已.只是我把手機的鏡頭和它疊在一起拍照

网友:
哦!小弟也有1隻,好像是40倍放大的,不過鏡面太小,每次看的眼睛都很累。

网友:
讚!功夫真是太好嘞!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