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16吋DC扇 發神經

楼主(2021-07-12):
奇美 16吋DC扇 發神經
是這樣的,突然的一天半夜,奇先生他像吃了嗨藥,自己在那邊"定時">"1小時",1秒後又"定時">"1小時",奇先生他每設定一次就BB一次......循環了不知多久後,才吵我醒來關掉他吹冷氣!

隔天下班馬上替他寬衣解帶,奇先生的裸體正.反照片如下

爬了google後發現也有人遇到此情況,礙於沒把文章看完我就把TIME的開關剪掉......

但是.....還是一樣像發了瘋似的一直在設定關機,現在他又正常.......

不知該如何著手查起,有請各位前輩指點迷津!

補充內容 (2021-7-15 08:46 PM):
已解決!服用七段顯示器+按鍵全更換後,正常!

网友A:
起手勢

1.手上有哪些工具?
2.無電量被動元件:開關/電阻/電容
3.有電時,量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4.說不是是遙控器沒電了,遙控器故障了,拔掉遙控器的電池就正常了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手勢

1.手上有哪些工具?

1.手上有哪些工具?
烙鐵.三用電表都有

2.無電量被動元件:開關/電阻/電容
開關正常
電阻視力不好待有空閒測量
電容未量測,想一起把他換掉

3.有電時,量電源電壓是否正常
電壓正常,供電板出來24V

4.說不是是遙控器沒電了,遙控器故障了,拔掉遙控器的電池就正常了
測試過正常

補充:剛剛把蜂鳴器拆了,他竟然正常了......
不會叫是一定的,但是他只要有設定8段顯示LED上就會閃爍,觀察了他很久都沒閃爍.....
難道,蜂鳴器也會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手上有哪些工具?
烙鐵.三用電表都有

有聽過 7段LED顯示器故障亂跳,沒聽過蜂鳴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聽過 7段LED顯示器故障亂跳,沒聽過蜂鳴器故障。

了解!感謝前輩指點,倒是沒想過七段顯示器

來買一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聽過 7段LED顯示器故障亂跳,沒聽過蜂鳴器故障。

真的是七段顯示的問題耶.....

後來直接買了這個維修包,服用後藥到病除!

感謝前輩指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是七段顯示的問題耶.....

後來直接買了這個維修包,服用後藥到病除!

你如果有三用電表 , 而且沒把舊的七段顯示器丟掉的話,

你量看看是不是很神奇 , 七段顯示器應該個別字段都是會亮的才對,

當舊的七段顯示器都會亮的話 , 那它倒底在壞什麼?

它倒底是真的有壞嗎 ?  倒底有沒有其它的答案呢 ?

你若願意試試看的話 , 把舊的顯示器裝回去,

然後只要把 R2 的阻值換大一點 , 例如換成 1K~220 歐姆這範圍,

當然亮度會降低 , 但是那 IC 也可長壽一點 , 也不會再亂亂跳了,

你有興趣試試看嗎 ? 然後你也可以上網去賣電阻給人家維修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有三用電表 , 而且沒把舊的七段顯示器丟掉的話,

你量看看是不是很神奇 , 七段顯示器應該個別字段 ...

沒試過,但想知道這是什麼原理?
沒學過電子學,可以教學一下嗎?

為什麼換一顆新的顯示器就能恢復正常,那舊顯示器那些物理性質改變了需要加電阻來補償?

网友:
小弟老的艾美特DC扇倒是會不定時自動關機,
解決方法是把防傾開關的兩隻腳直接導通就解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試過,但想知道這是什麼原理?
沒學過電子學,可以教學一下嗎?

我是沒有這款風扇可測 , 純粹是以原理來推論的 ,

因為這種消費型產品 , 1-不做大量外銷 , 用料與設計不嚴謹 .
                                2-便宜壞了顧客換新 , 心不疼 .
                                3-.....有其它的原因嗎 ?

這種是把 IC (MCU) 的腳 , 又當輸入又當輸出來使用 ,

當七段顯示器的導通電壓 Vled太低加上導通電流太低 ,

此時 R2 兩端的電壓加上 , 上面的 Vled 若不夠高於 IC (MCU) 的 HIGH 門檻 ,

通常會處與要 HIGH 不夠 HIGH ,  要 LOW 不夠 LOW ,

HIGH 是要讓顯示器量 (亮) 的問題 , LOW 是會被以為按鍵被按下 ,

IC 裡面的程式在這 不HIGH 不LOW 的狀況下 ,

隨便設計的就是=若不是 HIGH 就當作 LOW 等於有按鍵按下的模式執行 ,

嚴謹的設計方式很多 , 但少有人去費心設計 ,

這就形成消費性產品的定義變成能動就好 ,

若原有顯示器不換 , 流過的電流不變 , 加大 R2 的阻值 ,

會令 R2 兩端的電壓增高 , 再加上 Vled , 這電壓值會比原本高 ,

此時 IC 腳就會有一個很明確的 HIGH 或 LOW 的分別 ,

之後這不嚴謹的程式就不會亂跳 .

以上只是簡單的歐姆定律 , 加上詳讀 IC 動作條件特性的問題 ,

不是太深奧的問題 , 只是廠商定義這只是消費性產品 , 不願太費心吧 .

編輯原因 : 改正錯字 "量-->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有這款風扇可測 , 純粹是以原理來推論的 ,

因為這種消費型產品 , 1-不做大量外銷 , 用料與設計不 ...

果然是很高深的學問,沒基礎,連MCU動作原理都不懂。
還是要拿個現成的來對照一下。

借用網路上的圖,這樣的電路是要換或外加在哪個位置?

下圖圖片來源:東元變頻電扇維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很高深的學問,沒基礎,連MCU動作原理都不懂。
還是要拿個現成的來對照一下。

會的人就不會問 , 會問的若不懂也是合理 ,

很抱歉 , 我上個回覆對有維修基礎的人 , 已經算是很詳細的解說了 ,

你還無法參照分析的話 , 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沒要開課教學 ,

每家用的 IC (MCU) 特性各有不同 , 程式也是不盡相同 ,

發生的病徵也是不同 , 我也不想太常指正別人產品 , 而惹來麻煩 ,

畢竟我是小蝦米 , 相信論壇上看得懂我述說的原理的人很多 ,

看看是否有懂的人來回答你 , 我不是做維修的行業 ,

很多東西沒實際摸到過 , 不回答你是因為不想得罪到廠商 ,

還請大哥見諒 .

註; 你仔細對照一下 , 這兩款的設計很相似的 , 並且你提供的圖片 ,

     可以左右同時對照很方便 , 原發文者的圖片雖然大圖清晰 ,

     但是我要畫面移來移去 , 追線路比對位置比較麻煩且很累 ,

     你提供的這種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會的人就不會問 , 會問的若不懂也是合理 ,

很抱歉 , 我上個回覆對有維修基礎的人 , 已經算是很詳細的解 ...

感謝回復。
能簡單修就好,有空再來看書學習基本知識。

网友:
這些按鍵 注意看他們接到MCU的PIN上 會同時接到LED
也就是 10#前述MCU 將這些PIN 既當輸出驅動LED
程式又分時切換PIN 改為輸入模式檢查按鍵
時間到又切回輸出模式驅動LED  如此循環

在輸入模式檢查按鍵  環境中  LED 充當了上拉電阻(PULL UP)
若按鍵無短路   預期收到 High 信號

可是啊 可是  這時的  LED零件在不穩定區  玩耍

下個遇上的人  就拿 100K~470K 電阻  每個按鍵配一個
規規矩矩補好上拉電阻(PULL UP) 這個功能
這對MCU PIN腳輸出模式的SINK IN 沉入電流 增加的負擔應該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有三用電表 , 而且沒把舊的七段顯示器丟掉的話,

你量看看是不是很神奇 , 七段顯示器應該個別字段 ...

回前輩!
沒丟,等天涼了再來試試,目前只有一支電扇,夏天靠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沒有這款風扇可測 , 純粹是以原理來推論的 ,

因為這種消費型產品 , 1-不做大量外銷 , 用料與設計不 ...

說真的,七段顯示他本身是白光!晚上習慣關燈睡,那個白光對我來說確實亮了些!
剛好增加阻值計保護元件也可減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