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冷氣 SAE-28VE3開機不動作 續集

楼主(2021-07-12):
各位大大,

2年前,我家的三洋變頻冷氣故障,後來找原廠修好了,那時室內板,室外板,風扇,共8500,今日又故障了....難道1台冷氣只能撐兩年???

如今 故障訊號如下面連結,看起來是S05或E05的故障

剛故障時, 室內機一開始還會出風, 後來就不轉了, 室外機一點反應都沒有

不知道各位高手能不能撥空幫忙看一下影片,指點一下是那種故障,如果是板子的問題,這次要自己動手找原因了,
感覺是容易故障的機種,謝謝各位的熱心幫忙

网友:
室內基板故障

將E401 . E403 . E404 . E501 . E762 , 電解電容更換掉

2年前你這台冷氣有超過3年保固嗎?

楼主:
謝謝T大,

好的
我明天來確認一下這些電容

2年前 已經過3年保固了, 這機板實在讓人無言

网友:
電容換日系的

楼主:
好的 我會全部換掉 再上來報告 謝謝T大

楼主:
今天把主板拆下後
發現
E403 25v220uf 電容突出 沒有容值
E762 50v 22uf 卻量到 97uf ??
現在待網購的rubycon日系電容到了 再來更換
T大建議的這5顆精準命中2顆,真是厲害

不過拆的過程中,發現板子是會發熱的情況,很奇怪為什麼一直處於關機情況,還會有不低的熱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主板拆下後
發現
E403 25v220uf 電容突出 沒有容值

5顆一定要全部更換

楼主:
會的 待貨到 這5顆會優先全部更新 謝謝提醒

楼主:
T大,
我把室內機所有的電容都換上日系電容後, 發現 現在完全沒反應, 只有版上LED401恆亮, 目前不知道是哪裡出問題, 遙控器完全沒畫面, 按室內機右下按鈕沒反應, 不知道接下來的檢修重點要如何查找, 謝謝再次指導

楼主:
再次回報
目前遙控器是電源接觸不良已經排除
不過按下去一樣沒反應
室內機右下角按鈕一樣按下沒反應 不過有Vcc=5V
應該可以排除不過電

搖擺扇也有12V

室內機有量到220v交流電,訊號只有0.04V

接下來該往哪個地方排查,請先進指導,謝謝

网友:
再次確認焊接點是否有開/短路
線路是否有接錯,電容是否規格或+/-接錯
其他沒有了

2-3-4接腳分別是  黑-白-紅

楼主:
T大,
謝謝回覆,初步排查沒發現您提到的問題,不過我會再反覆確認您所說的問題

我想再請教一下 如果我想拔下來上電測試的話(裝機子上無法很好測量),是否只要黑線接220火線,白線接中性線,然後測量各別腳位是否電壓正常
如果這樣沒問題還有就是怎麼告訴室內機 power on?
還是直接上電量測就可以了,謝謝

楼主:
版上查了一些零件後, 發現有一個零件竟然導通, 看起來是電阻330M歐, 但是上面的符號好像是 L761, 且是波浪型絲印
應該是電感不是嗎? 請大大們指導解惑 謝謝

网友A:
那顆是 電阻型電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大,
謝謝回覆,初步排查沒發現您提到的問題,不過我會再反覆確認您所說的問題

有專門替代室內機的儀器
一般不是專業不會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 電阻型電感

原來如此 感謝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專門替代室內機的儀器
一般不是專業不會買

QQ... 看起來沒解

楼主:
今天把電容焊下再重弄,還是一樣不啟動,百思不得其解阿...

後來用風槍吹焊,上電後有燒焦味,有一棵c406電容燒焦了
我猜跟c402應該同樣是0402 100nf或是125nf規格,因為量了幾次都不一樣 99或是123這樣子跳,不知道有沒有大大有圖檔可以協助確認一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電容焊下再重弄,還是一樣不啟動,百思不得其解阿...

後來用風槍吹焊,上電後有燒焦味,有一棵c406 ...

從廢板找一顆大小一樣的裝上就可以

网友:
可能用買的比較快了,不然沒冷氣吹

連結

買板也是睹注,不開機的機率也是有,不排除有其他故障

楼主:
這幾天比較忙 這兩天我會把那顆貼片電容換上再試試
感謝以上大大的幫忙

不過我覺得很納悶的是, 故障現象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1. 室內機正常啟動 (內機風扇一開始會轉, 但外機沒反應)
2. 室內機燈會亮, 但是內機風扇不轉 ( 大概離上面故障不到2天, 故障就變成我上傳YT的影片
3. 室內機全不亮 ( 換完電容後)

感覺起來 第1階段就似乎外機就啟動不了了, 不過不確定是內機 還是 外機引起
難道是外機不啟動反過來傷到內機?
第3階段更是奇怪, 換完電容, 反而連電源燈都不亮了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知道 變頻空調 內機跟外機的工作運作順序原理呢?
請大大指教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比較忙 這兩天我會把那顆貼片電容換上再試試
感謝以上大大的幫忙

想當初剛開始修電器時~
因為大電容沒放電~被電的支支叫~
還有沒放電時造成短路~導致故障範圍擴大~~
最後只好買個良板來換~

反正只要有電容~就要先放電~
還有因為量電容的容值~
忘記放電弄壞了三個電表~

楼主(2021-08-21):
各位大大,
在維修Nac消毒鍋時,發現安規電容會造成電器故障,剛好想到上次搞不定的室內機版也有這個安規電容,拆下後一量,100nf變68nf,容值明顯不夠,所以想用下面黃的替代,不知道是否通用(MKP用MEX替代),網上有看到好像是MEX規格比較高,不過不確定是否正確,還請指導,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在維修Nac消毒鍋時,發現安規電容會造成電器故障,剛好想到上次搞不定的室內機版也有這個安規電 ...

安規電容它在這位置功能是電磁雜訊濾波
對本例[開機不動作] 問題不相干

网友:
你的冷氣還沒修好嗎....你的情形跟我遇到一樣..怪問題一堆..我還會亮紅燈閃爍....後來換電腦板好一年...之後又是奇怪問題..有時自己開機...又關機....有時亮綠燈..有風出來但室外機沒動作..然後自己關機...
電腦板是其中之一問題...第2次來說是你那怪接收跟按鍵板子故障...抓抓看問題吧這是我花錢叫原廠修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