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分離式冷氣遙控器 IE05T異常耗電

楼主(2021-07-13):
家裡老舊的日立分離式遙控器

最早故障狀況是會顯示溫度25,可是只要任何一個按鍵按下去,馬上螢幕就所有字體全顯示然後全關掉
網路上查一支大概100元,就又買了兩組回來替換

但是新品用不到半年,又有別的故障
電池新裝上去可以正常用,不過大概兩三周後電力就會耗盡
電力不夠的時候,按按鈕就會變成所有字體全顯示 然後又全關掉,無法正常控制

Q1:請問要怎麼檢測遙控器有沒有異常耗電?
感覺遙控器電池裝上去至少也得一年再換,目前這樣兩三周就要換新電池快抓狂

Q2:看起來好像也沒有什麼元件,而且如果裝全新電池就可以用,只是兩三周後就不能用
好像也沒有什麼可以更換的空間,不知有人修過這支遙控器嗎?

補充內容 (2021-7-14 08:11 AM):
這種便宜的很不耐用,一支$100;下次應該還是買原廠(有印Hitachi字樣),一支大概350

网友A:
串個三用表的電流檔看看吃多少電流?
檢查那個開關跟電解電容。

网友:
totoro9470 大
測遙控器用電,最基本的需有可調電源供應器基本工具,就會有待機與使用消耗功率答案,如需數據需更高檔或外接電腦。

測電池容量最基本假負載測試容量。
雙邊經過比對就可知使用時間與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個三用表的電流檔看看吃多少電流?
檢查那個開關跟電解電容。

把電表串聯在電池那邊,待機0.529mA
不曉得怎麼判斷這個電流算是正常或不正常?

開關正常

意外的是電容好像壞了,而且還比原本高???(印象壞掉都是容量不夠)

當初沒有特別去查這些元件,就是覺得才剛買半年,也不常用
應該不至於壞什麼元件吧~沒想到品質那麼不好~
電容牌子是"JAKEC"沒看過,趕快換一個日系電容上去,避免夏天被白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電表串聯在電池那邊,待機0.529mA
不曉得怎麼判斷這個電流算是正常或不正常?

其實我也不知道遙控器待機0.5mA正不正常?不過你可以試別台遙控器看看?
開關跟電容都有漏電的可能,可以試著拆下來看待機有沒有降下來。

网友:
0.529mA 正不正常我是不知道,不過用電可以簡單的算一下。

1HR 就是 0.529mAH
10HR 就是 5.29mAH
100HR 就是 52.9mAH
1000HR 就是 529mAH
一個 eneloop 的四號充電電池的容量為 700mAH,實際使用大約是 500mAH 至 600mAH
所以 1000HR 約等於 42 天 約等於 一個半月

當然實際的情況會更複雜,任何有心人都可以慢慢研究……

另外就是,不同的 RC 裡面用料差很多、外面功能差很多、設計概念同樣也是差很多。

网友:
建議把微動開關也換了吧!外觀氧化嚴重長滿銅綠,漏電跟它脫離不了關係!

网友:
耗電太高了,剛好我的遙控器沒丟掉(主機已經換新了),才能量耗電給您看。

這是原廠的已經快要二十年,上個月還在用一點問題也沒有,如果想要就喊一聲不然我要丟垃圾桶了。

板上的電解電容不是量電容量就可以還要量漏電電流,用電源供應器直接接電容器再串接一個電流表。

网友:
建議是背一個3號電池架,使用3號電池,一樣的價錢,容量多了很多。

网友:
補一下圖片

這個遙控器我也有量待機電流,也有比較高,是0.009MA...

网友:
我原廠遙控器 國際牌電池 用10年也沒換過

网友A:
我家的LCD 黑了,這台是老窗型,頭好壯壯還在服役中,只是吵了點兒,不過不是裝在寢室也沒差。
我只有一個人,一陣手忙腳亂沒有多餘的手可拍照片,我量我的大約是0.1~0.3mA之間,我這裡沒什麼多餘工具可輔助,有可能是沒接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LCD 黑了,這台是老窗型,頭好壯壯還在服役中,只是吵了點兒,不過不是裝在寢室也沒差。
我只有一 ...

我覺得應該是我買這個太便宜,仿冒的
沒有@Hitachi字樣
所以整個耗電量提高很多,今天換了微動,耗電差不多
還是該買原廠的,要用的時候沒電,老婆的白眼很可怕......

网友:
我有遇過是乾電池問題,按任何一個按鍵就 reset (遙控器螢幕所有圖像都出現,然後全暗,重開)。
是一組小小兵圖樣的乾電池(新品)用電表量電壓正常,但是不管安裝到哪一個廠牌的冷氣遙控器上面都會出問題。
後來遙控器都換上其他廠牌的電池,就是快沒電也只是螢幕變暗,不會出現reset的問題。
reset之後會有短時間可以正常操作(調整風向、風量、溫度....),放一下之後,再按鍵又會reset。

同樣也出現在電視遙控器上,差點以為電視遙控器故障,換掉電池就好了。
這組電池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遇到乾電池會造成遙控器當機的第一例。
重複測試過很多次才確認是電池問題。
要不要換不同廠牌的試試看,我現在是都換成退休的充電電池在遙控器上。

電池沒丟,我要是找到,就拍一支 波多野大戰橡皮人的影片(大誤,是遙控器的影片) 上來。

補充內容 (2021-7-14 10:25 PM):
找到這組GP電池,測試之後都正常,沒辦法拍片。可能要使用幾天才會出問題。

网友:
最早故障狀況是會顯示溫度25,可是只要任何一個按鍵按下去,馬上螢幕就所有字體全顯示然後全關掉
^^^^^^^^^^^^^^^^^^^^^^^^^^^^^^^^^^^^^^^^^^^^^^^^^^^^^^^^^^^^^^
我的冷氣遙控器,電池沒電就是這情況,
so 你可能誤殺這支遙控器了,

冷氣遙控器, 每次發射, 要傳的code很長,
同一顆快沒電的電池, 用在電視遙控器可以work,
但用在冷氣遙控器, 就是會fail,

网友A:
我應該要來A一支日立遙控器才對,LCD越來越黑了,不知道日立的冷氣遙控器有沒有一定要那個型號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應該要來A一支日立遙控器才對,LCD越來越黑了,不知道日立的冷氣遙控器有沒有一定要那個型號才能用? ...

不同廠牌的遙控器當然不一樣,同廠牌的也有可能不同,買支冷氣萬用的就解決了!

网友:
紅圈的地方仔細清乾淨~

必要時重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