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5 按鈕的品牌/品質差異

楼主(2021-07-13):
在拆拆修修的過程當中,這種小按鈕/開關是常常見到,也是常常故障的東西,
它雖然很便宜,換上去也沒什麼大問題,但有時候在想,
啊,這東西這麼常壞,是不是也像電解電容一樣,這種開關也有分爛牌子跟好牌子呢?
是不是換了一顆好牌子的,就一勞永逸了?

嗯... 還是說這個東西...其實都差不多?用那種一大包的6*6*5就好?
反正這種開關基本上是沒問題,也沒有人那麼在意它按下去的手感是清脆還是怎麼樣的(像滑鼠的按鈕),
等到下一次它壞掉會是好幾年之後,而好幾年之後,這個電器主要的功能可能會先壞掉,或是整台被淘汰了..

网友A:
這個小玩意兒,就是裡面的接點很容易氧化,就會造成接觸不良,原先兩接點接觸應該是0歐拇,但是接觸不良後可能會有幾K至幾百K歐拇的電阻出現,現在的控制線路大多是兩線式的,就靠兩條線中間電阻來分辨是那個動作,就會造成明明是要按小聲,卻變成大聲或是選台的情形出現,在維修前我是都會先噴些WD40進去,雖然不好噴,但多少會噴進一些,再一直按按按,有時後就不必換了,新品就更簡單了,直接泡在針車油(流動性較佳的油脂)一些時間,等油滲進去後再拿出來用,應該就不會氧化了。

网友B:
零件當然有品質好的跟品質壞的,這也都反應在價格上,不過買零件很少人會去注意細節,便宜的還是最多人買。
以6*6*5開關來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來說好了,不管你是買品質好的或品質差的,你都裝在濕氣很重的地方,那結果一定都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小玩意兒,就是裡面的接點很容易氧化,就會造成接觸不良,原先兩接點接觸應該是0歐拇,但是接觸不良後 ...

"直接泡在針車油(流動性較佳的油脂)一些時間,等油滲進去後再拿出來用,應該就不會氧化了"

哇哇哇,油漬開關這招厲害

网友:
有 密封型 的 價格 比較貴~

這個算是 消耗品 不可能 永久性的啦~

就是使用 壽命的 長短而已~

网友:
這是個大問題~~~像我媽的收音機一次用上十幾棵....但是很少用到久了就失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當然有品質好的跟品質壞的,這也都反應在價格上,不過買零件很少人會去注意細節,便宜的還是最多人買。 ...

也是,環境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我碰到的通常是最常按的那顆按鈕死掉,好比說是電源開關,不換不行,
也ˋ有很少按的按鈕死掉,跟樓上提到的收音機一樣,少按的就...是有拆才順便換,畢竟那顆按鈕本來就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