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99-WS/SYS 開機風扇轉一下停,循環(不開機)

楼主(2021-07-13):
請教一下前輩

型號: ASUS X99-WS/SYS  REV:2.00
板號: MSIP-REM-MSQ-X99-WSIPMI

     小弟有一片主機板問題開機風扇轉一下就停連續循,12V的供電不插就可以正常的轉
之前有看過可能是上管就是下管壞了,我有看了一下量到了有一顆電容短路,看板子是連
到EPU APS1257第五腳到,在想是不是APS1257這一顆壞了,有GOOGLE找了一下沒有找
到這一顆的資料

供電12V量沒有短路
CPU上面一排電感對地都導通

不知道有沒有這一個的點位圖

正面

型號

板號

紅色框起來的電容短路(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電感,上下管(不知道是不是)

上下管晶片

网友A:
很可能是ME供電故障, 量一下南橋ME供電是幾V?
請google" ASUS X99 通病",

運氣好就是換"供電芯片"(需要熱風槍),
運氣不好就是換"南橋+供電芯片",

网友:
最近修 ASUS H97-PRO 也是微頭大 我的是 ASP1252,不定時重開

去翻一翻 ASUS 的點位,看能不能找到同一顆

還有去翻上次我PO的維修文字描述,除了 ME 1.05V 問題,

可能的故障有CPU電源管理IC、或是相關訊號拉高拉低也會掉電

一堆二極管在那邊切來切去,然後一個壞了就切不過去

网友:
之前有遇過ME供電異常,換了ME供電晶片就正常了
若找不到替換品,可以嘗試把ME供電跳線接至南橋供電
看這樣能否開機運作?

网友:
ASUS舊點位圖:https://bbs.pigoo.com/thread-83439-1-1.html

其中有幾塊板子是 ASP1257

有分 ASP1257-I16T,ASP1257-S08T

尾數不一樣,剛比對過,有些腳不一樣,上淘寶查也確實有分尾數

不過尾數並不會印在上面,那麼你的 ASP1257 可能就這兩種其一

參考:Z97-PRO 的 ASP1257-I16T 第5、6腳有並一顆電容

--
x99-ws/ipmi 維修指南

SYS 版本沒有這三顆、後端IO等部份零件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因為這兩天台北出差所以都沒有時間動這一片

假日在來好好玩一下

不過我想問一下,如何看那一顆是ME供電的晶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因為這兩天台北出差所以都沒有時間動這一片

假日在來好好玩一下

此魯夫非彼wish魯夫,眼睛應該可以像魯夫一樣彈出來

參考手冊倒數第二頁就有 +1.05ME 電感的測量處,電壓不正常的話,旁邊相連的就會是其IC

--
手冊上有寫 ASP1257-108T ,我樓上是錯,不過可能是打錯,沒有這個尾數,只有 S08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魯夫非彼wish魯夫,眼睛應該可以像魯夫一樣彈出來

參考手冊倒數第二頁就有 +1.05ME 電感的測量處,電 ...

感謝楊大俠

     1. 我上面的圖有一張有用紅線圈起來的電容,我CPU拿下來就不會短路了....心有點涼了

     2.有量了一下ME那邊的電壓,瞬間電壓0.8左右,看圖說明要到1.05才可以,我先來換這一
        顆看看,不過29 3G K32這一顆ME供電IC台灣買的到嗎?

     3.有聽j大的去GOOGLE ASUS X99通病,看了一下就是ME供電電壓問題,要看一下我會不
        那麼好運換這一顆就好

ME供電晶片,要去那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能是ME供電故障, 量一下南橋ME供電是幾V?
請google" ASUS X99 通病",

報告j大

瞬間電壓0.8左右
感覺壞的可能變大了,只是不知道要去那買這一顆晶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j大

瞬間電壓0.8左右

這顆是RT8065ZQW,
淘寶一顆換算台幣15元,
露天剛查是45元, 可以自行斟酌購買,

另一種方式則是改電路, RT8065拆掉,
"+1.5_PCH(橋供電)"飛線到"+1.5ME(ME供電)",
同時要把RT8065第8腳的"S_APWORK"飛線到"P_OPWORK_10",
但, 網路上找不到ASUS X99-WS/SYS 這版的點位圖,
沒法告訴你明確的改法,

也許直接買RT8065ZQW來換, 最簡單,
這顆很容易壞, 你上次用多久, 下次壽命也差不多就這麼久,
如果會淘寶, 可以多買幾顆,
此外, 這顆是WDFN3x3-8 封裝, 風槍焊接有一點難度,
如果不熟練, 最好先GOOGLE一下youtube教學,
或者請高手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RT8065ZQW,
淘寶一顆換算台幣15元,
露天剛查是45元, 可以自行斟酌購買,

太感謝J大了

       來去對面買一些回來可能會比較省

         先謝謝大家買回來換完之後再跟大家報告

楼主:
和各位前輩告報,東西訂回來了,也換上去了,結果還是一樣

還是有那一位前輩有在維修的嗎? 在麻煩發消息給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各位前輩告報,東西訂回來了,也換上去了,結果還是一樣

還是有那一位前輩有在維修的嗎? 在麻煩發消息給我 ...

感覺要換顆南橋gg了,
不過這片板子破萬, 還是很值得送修,

板上有專業高手, 也許你可移駕隔壁"筆記型電腦維修技術"板,
找近期有發維修實例"xxx進水故障維修"的c大,
發訊息詢問付費維修,

网友C:
ME供電過高好像會直接把南橋給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要換顆南橋gg了,
不過這片板子破萬, 還是很值得送修,

好的,謝謝J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供電過高好像會直接把南橋給帶走

要換到南橋我只有在找其他的高手了,這個不是小弟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