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tl494c逆變器,驅動電壓,波形,板沒短路,還是開機燒管,求解

楼主(2021-07-14):
如標題,剛收到測燒管與tl494,拆管與換tl494後
測驅動電壓,波形,板沒短路,還是開機燒管,求解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你是老會員了,多配合一下吧!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楼主:
拍謝!因我是用手機版,試過好像只能傳一個檔案,所以才以截圖傳,是否有手機版教學,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 ...

拍謝,這手機簡易版,我還搞不清楚,怎改怎刪。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謝,這手機簡易版,我還搞不清楚,怎改怎刪。

不是刪圖,看完說明後,把手機切到電腦版操作。

楼主:
哈!頭腦不行了,刪了吧!

网友:
變壓器初級或是次級短路,
負載或是濾波電容漏電,
保護負載的基納二極體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