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cer aspire s5-371 (S13) 主板:LA-D591P 點位圖

楼主(2021-07-14):
各位前輩大家好

Acer aspire s5-371 (S13)  使用到一半自己關機
按開機完全無反應,也無法用電池開機

變壓器有送電19Vdc進主板(LA-D591P),沒反應,
用可調式DC供應器送電穩定19Vdc,無電流輸出
沒試過重刷BIOS
外觀看不出是否有元件損毀
主板左
主板右

爬文過ACER 3V及5V濾波電容容易壞,目前只有主板電路圖無點位圖
請教各位是否有LA-D591P點位圖
附上電路圖給各位參考

LA-D591P B3ZMS
ACER ASPIRE S5-371 S5-371T COMPAL LA-D591P B3ZMS REV 2.0.rar (1.15 MB, 下載次數: 25)

网友:
點位圖
Acer Aspire S5-371 Compal LA-D591P B3ZMS BoardView (.bdv).rar (238.13 KB, 下載次數: 21)

痞酷網運作沒有任何財力支援,只靠論壇上放置廣告的收入維持論壇運作,你的舉手之勞可以讓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大家,謝謝你的支持。

楼主:
您好,
感謝提供點位圖

想跟您請教
PU401 pin2-5有19V in,
但是pin14無3.3V out

是此顆IC損毀嗎

网友A:
可以翹起 PL402 電感的第 2 腳那邊,斷開 PJ401 那顆錫也行

再查 3V 會不會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翹起 PL402 電感的第 2 腳那邊,斷開 PJ401 那顆錫也行

再查 3V 會不會出來  ...

您好,
我斷開PJ401的錫了,依舊沒有3V出來...

想請教線路圖上PC410為4.7u我量測顯示為OL,
阻值只有10 ohm,為正常的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斷開PJ401的錫了,依舊沒有3V出來...

不正常,那可能是 +3VLP 這一路 有問題

看要用「燒機」或「斷開」的方式找

+3VLP → JP1 →  +3VLP_EC (EC 供電)

+3VLP → PR101 → +CHGRTC → DC1 →   +RTCVCC
                                                             +RTCBATT

其他也有可能是貼片電容 MLCC,如同你量的 PC410,要拆下量才能確定

--

我睹 先拆掉 DC1...看看,拆掉 DC1 後,再板上量 PC410  的阻值

@PR101 ,有@符號應該是空件,@PR101 下面那個符號是內部直連無法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那可能是 +3VLP 這一路 有問題

看要用「燒機」或「斷開」的方式找

您好,

已將DC1整個拆起PC410阻值為10.2ohm
(斷開的PJ401的錫沒有將它復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已將DC1整個拆起PC410阻值為10.2ohm

SY8286這顆IC 的Pin17內部就是一個3.3v 的 LDO , 理論上送電19Vdc, 就要有輸出;
有異狀應該是本體或+3VLP後端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已將DC1整個拆起PC410阻值為10.2ohm

PC410 是還在主機板上量的吧,

那就 PJ401 保持斷開、DC1 不要裝回去,看你要用「燒機」或「斷開」的方式 找短路地方囉~

燒機是比較快 燒 +3VLP,然後去摸哪邊發熱,

可以先摸大粒的   PU401、UB1 ( EC ) 然後再摸+3VLP 有經過的小電容 一直摸一直摸...阿歪樓了

斷開及拆零件比較厚工,有時候 IC 沒焊好或把零件弄丟、搞壞也有可能,因為我也曾經這樣,且不好精準找到短路

--
同樓上 PU401 本身短路也是可能

直接拆掉 PU401 再量有無短路也是可以,如果你有熱風槍且焊接功力不錯的話~